6v,10a直流有刷电机双向调速,我这么做行吗,请大虾指点

楼主(2007-05-13):
-----此内容被ilymy于2007-05-13,14:26:57编辑过

网友:
5V耦合到7.2V的电容有可能损坏,不能用有极性的,而且你那个5V的方波耦合过去有什么用呢?

CD4011没用过,不知道性能如何,但是Q2和Q4一般开启电压都是10~20V,除非你找比较贵的5V开启的N-MNOS。栅极上的电压越高MOS-FET的内阻越小。

Q1和Q3有可能打不开,除非这两个用较贵的P-MOS

用专门的半桥或者全桥芯片吧,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谢谢指点,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些资料说控制nmos要较高的电压才行,所以我参考这个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84407&bbs_page_no=1&bbs_id=1000

想把电压提高,不过不知道电流够不够。

由于是自己diy,所以不想用很贵的管子,不知道大虾有什么推荐吗(最好是容易买到的)

楼主:
改了一下,大家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