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L298做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附波形)

楼主(2007-05-13):
这个文件是我的驱动器构成的文件

拍的一小段动画  2s时间  因为电池没电了

这个是参考的波形

以下是一些实测的波形(采样电阻两端)(不同的脉冲速度)

续流方式采用快速续流,所以速度一上去后,波形就有点变形了。看来还是要混合续流,但是用L298做不到的,因为内部的结构决定。DAC采用TLC7528,驱动器普遍采用这个。细分数40细分,最大电流1.2A,所以如果没加散热片,发热比较厉害。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7-05-13,17:50:36编辑过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5816&bbs_page_no=1&bbs_id=1000

这里有关于我对波形为什么是2个波形叠加的分析。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334&bbs_page_no=2&bbs_id=1009

看这个帖子,里面有我发布的图片,成品的驱动器的波形,那时侯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波形不是单一的正弦波,而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顶!

To ilan2003: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写过关于M16+无刷电机的驱动程序?小弟手下有一个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弄..郁闷中..

网友:
好久没有 看到 ilan2003 小松工程 出动了

网友:
我是pwm接74HC74的S脚,LM393输出到R脚,不知为什么不行?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难不成LZ在做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