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屏驱动分析,时序分析,以LQ104V1DG51为例。

楼主(2007-05-13):
总结了许多网友的发言:

1。TFT 屏不能用AVR单片机直接驱动,基本上是这样,但也有看到例外。只是不太适合

2。建议用CPLD  FPGA  或者DSP做驱动。但是用CPLD做最经济,网上有用EPM3128+RAM做的

3。参考了SHARP的LQ104V1DG51的屏分析TFT驱动时序

LQ104V1DG51资料

LQ104V1DG51引脚描述

CK       点时钟

Hsync    行同步信号

Vsync    帧同步信号

ENAB     不好翻译,反正是显示的使能信号,不能固定接高电平

R/L      以下的两个不考虑,作用是设置屏幕的方向,可以固定为一电平。

U/D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使屏幕上下左右对调。

TFT驱动要不断有点时钟驱动,它的每一个点的信息是24bit(三种颜色),每一种颜色信息需要8bit容量,这样就有256*256*256的颜色。TFT需要从第一行的第一点开始,不停的对每一点的进行刷新,刷新的顺序是,第一行的第一点,第一行的最后一点,然后是第2行。。。。。这样 一直到最后一行的最后一点。所以如果是320*240的屏幕,每一屏幕(每一帧)就需要刷新320*240个点。

刷新每一行需要有Hsync   来进行同步

刷新每一屏需要有Vsync   来进行同步

所以如果是320*240的屏幕,那么刷新每一屏幕(每一帧),就需要240个Hsync信号,但是只需要一个Vsync  ,每次Vsync 来,下一个刷新的点就是屏幕的第一个刷新的点。

一般TFT的刷新频率为60HZ.从datasheet上的数据可以计算,刚好的59.9***HZ

这个TFT驱动的时序图

实际上并不是每个点时钟就刷新一个点,很多的点时钟都是没有用的。

从datasheet上的数据显示,详细见下面的“时序特性图”

仔细看图,每次Hsyns来一个负脉冲,经过THe的时间,ENAB需要设置高电平,(LQ104V1DG51是640*480的屏幕)这以后的640个点时钟的下降沿锁存数据。数据则是颜色信息。640个点完成之后的数据都无效,直到下一个Hsyns的来临。所以见“时序特性图”,TH的时间(每一行的点时钟数典型值是800CLK,并不是640).

在看Vsync,其实也并不是每一帧有480个Hsyns,实际上要多一些,见“时序特性图”,典型值是525个Hsyns,时序特性图中所要的典型时钟为25.18MHZ,那么刷新频率是25.18*10e6 /525/800=59.95HZ,

现在你明白了吗?(未经过实践证实)如有什么理解错误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verilog HDL学的不精,程序未写。请高手赐教。

这个是时序特性图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7-05-13,23:02:07编辑过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7-05-13,23:03:27编辑过

网友:
看下这个citizen的屏能否用AVR驱动?

从图上看到  好象每个R,G,B都是1位, 那每一像素是不是只有8色啊?

网友:
刷新速度能否跟得上?

楼主:
对啊 8色的,每个点3位  应该能用  但是这样AVR就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网友:
已经点过,显示少量字,和颜色少时无问题,多了就刷新速度不够了

网友:
都不知放那了,找了很久才找到文件.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把文件改回.c就行,只能做简单显示,应用的话AVR应该不行了

网友:
【7楼】 djh03

谢谢提供。我再仔细研究下。

请问下 #include <pgmspace.h> 这是个什么库?

楼主:
VerilogHDL代码

module TFT_DR(pclk,enab,pdat,Hsync,Vsync,pdatin);

input pclk;

input[7:0] pdatin;

output enab,Hsync,Vsync;

output [7:0] pdat;

reg enab,Hsync,Vsync;

reg [7:0] pdat;

reg [9:0] Hcount;

reg [8:0] Vcount;

reg encd;

always @(posedge pclk)

begin

        Hcount=Hcount+1;

        if(Hcount==100)

        begin

                if(encd)

                enab=1;

        end

        if(Hcount==740)

        begin

        Hsync=0;

        enab=0;

        end

        else if(Hcount==800)

        begin

                Hcount=0;

                Hsync=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pclk)

begin

if(enab)

begin

pdat=pdatin;

end

end

always @(posedge Hsync)

begin

        Vcount=Vcount+1;

        if(Vcount==20)

        Vsync=1;

        else if(Vcount==34)

        begin

        encd=1;

        end

        else if(Vcount==514)

          encd=0;

          else if(Vcount==525)

          Vsync=0;

end

endmodule
-----此内容被ilan2003于2007-05-14,14:20:26编辑过

网友:
这种屏是给有屏幕驱动控制的arm准备的。一些小arm也不能驱动,更不用说avr了。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屏。从1.5寸的到10寸的都有,cpu有控制器的就很好接了,1对1的线接好了即可。cpu内部有显存。一般是和系统共享。程序定义好了显示内存后,直接写内存即可。

这样的屏一般的接口是:R0-R7,B0-B7,G0-G7,HSYNC,VSYNC,CLK,ACBIAS(EN),RESET。

一个QVGA(240×320×16位色)的屏的显存就是320×240×2=153.6K。用PLD+sram做也不合适。因此普通单片机还是合适接总线接口的屏。屏的控制器实际是做在了屏上。

这样的屏一般的接口是:D0-D15,WR,RD,CS,RS,RESET。适合于单片机接口。不过这么高的分辩率接普通的单片机也做不了啥东西。浪费了屏了。

网友:
原来 【7楼】 djh03   的程序是针对楼主的那种屏,

1楼  那屏的没有RGB管脚啊!   citizen的那数据手册写得很少  只给出了我在1楼发的那张时序表,也没说怎么初始化屏.  我按时序写了个程序,发现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
to:kimiyang 四叶草

我也不知#include <pgmspace.h> 这个库,可以不管它,因为我之前用CVAVR,后来有人说WINAVR会快些,我那个是后来转到WINAVR上编译的,用的是别人的PROJECT.

好像是快些,不太清楚有没有快了.

我用的屏和楼主的不同,我没看楼主的PDF,这个是我当时用的屏的PDF.

里面的字库是24*24的十二个汉字的,我去掉了字库的一部分
-----此内容被djh03于2007-05-14,17:33:05编辑过

网友:
其实这种LCD最好的驱动IC是带LCD控制器的 ARM,简单的很,S3C2410 SAM9261 EP9315 EP9307都很好驱动的.

网友:
我刚大概看了一下,这个LCD和台湾元太PD064VT5 三菱的AA084VC03  引脚兼容的.估计麻烦的地方是 R/D U/L这,弄不好会闪屏.有时间的加上拉,有时间,SHARP的LCD变态的很.

-----此内容被Embedtech于2007-05-14,23:03:23编辑过

网友:
其实AVR系列还是能驱动这些LCD的,我同学他们用Mega8+NT68521L来驱动的,NT68521和AVR是IIC接口的.

另外强烈建议斑竹把这个帖子加"裤",让大家展开深入讨论,因为这是个典型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尤其是以后用带LCD控制器的ARM还是带LCD控制器的AVR32,驱动方式类似.

做硬件的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要会分析时序图中的含义

-----此内容被Embedtech于2007-05-14,23:07:53编辑过

网友:
Hsync    行同步信号

Vsync    帧同步信号  每一屏扫描时用到,但实际上一直在用它,脉冲

ENAB     不好翻译,反正是显示的使能信号,不能固定接高电平,这个信号一般是硬件上接个固定电平

R/L      以下的两个不考虑,作用是设置屏幕的方向,可以固定为一电平。

U/D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使屏幕上下左右对调。

R/L U/D是决定扫描方式的,从上到小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从右到做方式扫描.

同时LCD 的分辨率越大,缓冲区需要越大,1024*768*16/2(1024*768 18bit的LCD需要这么大),这样以来,刷一屏有很大的数据,而ARM的外部总线来刷新缓冲区(SDRAM),这样就把ARM的数据带宽占用了很多,这个时候ARM就干不了其它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ARM驱动不了大尺寸的LCD,或者驱动的时候不是很理想的原因. ATMEL的SAM9261(外频100MHz),cirrus logic EP9315 EP9307外频率100MHz ,三星的s3c2410外频66MHz 而三星 的2440外频率是133MHz。
-----此内容被Embedtech于2007-05-14,23:28:34编辑过

楼主:
320*240的还好

320*240*3个字节,如果用256色  只要320*240个字节。76K字节  如果用8mhz的AVR,大约是几十ms的时间,时间比较的长。还有就是不知道RAM怎么处理的,刷新这么长的时间就意味着这些时间中CPLD没有象RAM读取数据,没有在刷新,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Hsync    行同步信号

Vsync    帧同步信号  每一屏扫描时用到,但实际上一直在用它,脉冲

ENAB     不好翻译,反正是显示的使能信号,不能固定接高电平,这个信号一般是硬件上接个固定电平

R/L      以下的两个不考虑,作用是设置屏幕的方向,可以固定为一电平。

U/D      可以通过程序控制,使屏幕上下左右对调。

R/L U/D是决定扫描方式的,从上到小 从下到上,从左到右,从右到做方式扫描.

同时LCD 的分辨率越大,缓冲区需要越大,1024*768*16/2(1024*768 18bit的LCD需要这么大),这样以来,刷一屏有很大的数据,而ARM的外部总线来刷新缓冲区(SDRAM),这样就把ARM的数据带宽占用了很多,这个时候ARM就干不了其它的事情了.这也是为什么ARM驱动不了大尺寸的LCD,或者驱动的时候不是很理想的原因. ATMEL的SAM9261(外频100MHz),cirrus logic EP9315 EP9307外频率100MHz ,三星的s3c2410外频66MHz 而三星 的2440外频率是133MHz。

三星的2410外频是100MHZ吧,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有块 元太的 6.4寸的,用 mega8 试过,可以把它刷成 红红绿绿的 条条,要显示字符或图片就困难了。

楼主:
http://www.gkong.com/weekly/special_weekly_pingwang20051108.htm

平望显示控制产品核心电路采用ALTERA 公司的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FPGA) EPM3128 编程实现,性能稳定可靠。PA050-256可控制彩色TFT(320XRGBX234)液晶显示屏,采用I/O连接方式,可显示256种颜色;为提高读写速度、简化程序,显示屏中每个点影射显示缓存中的一个字节,显示屏中的行列号与缓存器的行列号一一对应,因此,只需输入行列号,便可直接读写相应点数据,不用计算点在显示缓存中的地址,写入数据后列地址(X 坐标)自动加1,写满一行后自动换行。用户也可实现Y坐标自动加1。由于显示缓存采用SRAM,对于320XRGBX234点阵彩色LCD,可储存4 页显示内容。对当前页或任一页读写不影响当前页的显示,无雪花现象,页之间的内容可方便地实现交替显示。

适配CPU:51,96,X86,8088,Z80,DSP,ARM

楼主:
转自 21IC

TFT LCD使用心得

    最近一段时间工作上一直在使用TFT LCD,主要是3.5寸LCD,以SAMSUNG的LTV350QV及其一些台湾的兼容产品为主。工作的内容就是把这些屏在我们的产品上应用起来,经过这一段时间后,发觉对TFT LCD的内部结构还是不怎么清楚,所以最近几天花了一些时间了解TFT LCD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并整理下来加深自己的理解以及提供大家参考,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

    首先,我们了解一些TFT LCD的结构,如下图所示,主要由偏振片、虑色器基板、液晶、TFT基板、片振片、背光源组成。在虑色器基板和TFT基板封入扭曲向列型液晶(TN),构成液晶盒,虑色器基板上制作有透明的公共电极,TFT基板上制作了矩阵式薄模晶体管,用来开光象素电极的电压信号,为了使液晶层保持一定的厚度,在两块玻璃基板中间放有透明隔垫(聚酯模片或玻璃小球)。

    TFT LCD电信号部件组成:主要由背光电路和显示电路组成。

    背光电路: 3.5寸TFT LCD背光,大都采用白光LED作为背光源,一般由6个串连的白光LED组成(如下图),驱动电压大概20V左右,20mA电流左右,是一个耗电量很大的部件。对于电池供电系统,大都采用升压型DC/DC进行驱动,很多厂家都有推出专门针对串连白光LED的驱动器。

    显示电路:显示电路一般由Timing Controller、Source Driver、Gate Driver组成。有的IC把Timing Controller和Source Driver集成在一起了,也有的IC把三个部分都集成了。这三部分电路一般都集成在TFT LCD模组里面了,也有的TFT LCD把Timing Controller IC放到外面了(如SHARP的一些LCD)。

    SAMSUNG LTV350QV LCD框图分析(如下图):LTV350QV的DRIVER IC是S6F2002,

S6F2002集成了Timing Controller、Source Driver、Gate Driver部分和电源管理部分,164RGB X 240驱动能力,所以对于320 X 240 QVGA的分辨率,需要两片S6F2002。两片S6F2002,一片作为主控制器,一片作为从控制器,正是由于LVT350QV是有两片DRIVER IC驱动的缘故,如果上电时序配合不好,很容易出现显示异常(一半显示不正常,一半显示正常)。

    一个台湾TFT LCD框图分析(如下图):它的驱动IC主要有两片,一片集成了Timing Controller和Source Driver,另外一片是Gate Driver。

    TFT LCD常用信号解释:

    LED_Cathode/LED_Anode:LCD背光电源供电

    M/POL:液晶驱动极性转换型号,用于产生VCOM信号

    RESET:全局复位信号

    CS/SCL/SDI:LCD TCON IC的配置端口

    DATA[0:23]:LCD RGB24BIT数据信号,一般我们使用16BIT,因为在人的肉眼观察下16BIT的色彩和24BIT的色彩没有太大区别,而16BIT所需处理的数据量比24BIT小很多,一般情况我们把剩余的地位数据线连接到高位。

    HSYNC:水平同步时钟信号

    VSYNC:垂直同步时钟信号

    DOTCLK:象素时钟信号

    VDD:数字电源,一般是3.3V

    AVDD:模拟电源,一般是5V

    VGL:GATE OFF控制电压

    VGH:GATE ON控制电压

    VCOM:LCD公共驱动电极

    ENABLE:data enable信号

    TFT电路驱动原理:由CPU通过LCD接口送来的视频信号及时钟经过TCON的时序转换,RGB数据经过D/A转换送到SOURCE端,同时TCON产生移位时钟信号驱动GATE端,选通一行,打开这一行的所有晶体管, SOURCE向液晶电容充电,液晶产生灰度并保持,通过GATE的移位,继续向下面行写入液晶图像,当整个行写完,又重新从第一行开始。

    如果一直显示静止的图像,液晶电极上的电压就会一直不变,当撤销电压时,液晶很难回复原状,容易造成液晶损坏。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就是改变液晶的控制电压的极性,也就是说即使是静止的图像,液晶电极上的电压也一直在翻转。一般的LCD都采用行翻转的形式,通过改变公共端的电压极性VCOM而达到翻转的目的。TCON IC一般会送出一个M或者POL的信号,我们用这个信号产生VCOM,一般的转换电路使用非们或者运方电路。通过调节VCOM的DC端,我们可以改变LCD的色彩,调节AC端,可以改变LCD的对比度。也许是由于行翻转的缘故,有的LCD会产生水平的条纹(Flicker现象),LTV350QV不怎么明显,一般的台湾LCD比较明显。

    点屏心得:

    常用点屏步骤:

1、    确保数据、时钟、电源等连接正常。

2、    确保LCD的几组工作电源VDD/AVDD/VGL/VGH正常。

3、    LCD配置:有的LCD的TCON IC需要使用SPI接口进行配置。

a)    配置的内容主要是时钟信号的极性、扫描方向等,还有一些TCON IC支持CCIR601/656/OSD功能等,主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b)    GAMMA校正:一般根据LCD厂家提供的参数进行校正,以前调LTV350QV就是因为厂家给的GAMMA参数不正确,造成色彩显示不正常。

c)    SPI时序:一般不同的LCD屏的SPI时序和寄存器都会有一些差别,我一般是根据时序图进行操作寄存器(如下图),通过写寄存器,只要LCD有反应了,表明SPI通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4、    时钟设置:

a)    一般的LCD SPEC中都会给出关于时序的参数以及时序图,我们按照图中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如下图:我们就可以知道时钟频率、脉冲宽度、前扫、回扫等。

        通过如下图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知道HSYNC和VSYNC时钟极性为负。

    通过下图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上升沿锁存数据,下降沿改变数据了

    通过以上步骤LCD上面应该会出现美丽动人的画面了,有可能图像位置还会有一些偏差,不过没关系,看着屏幕的图像调节前扫、回扫进行左右上下移动就OK了。

    图像异常处理:

    图像颜色不正常:有可能时钟型号极性反,还有可能VCOM调节不正常。

    出现水波纹:确保电源VDD/AVDD/VGL/VGH纹波足够小,确保VCOM波形正确,VCOM电路端的电源稳定。

    上电出现白屏:一般TFT LCD对上电要求都比较严格,需要按照LCD SPEC中时序上电,如下图。

          文档中没有图片,如果大家想看图片,请看PDF文档。

楼主:
单片机点屏解决方案之WLT06

xx显示控制产品核心电路采用ALTERA公司的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CPLD) EPM3256编程实现,性能稳定可靠。

WLTI06V          TTL电平,   控制TFT640×480,256色,       4页显存

WLTI06           TTL电平,   控制TFT800×600,256色,       2页显存

WLTI06S          TTL电平,   控制TFT1024×768,256色,       2页显存

WLTI06LV       LVDS电平,   控制TFT800×600,256色,       2页显存

WLTI06SLV       LVDS电平,   控制TFT1024×768,256色,       2页显存

1、  自动清屏,清屏色取决于FRONT寄存器值,可由用户设定,800×600屏清一屏时间为19.2ms。

2、  三种写屏方式。用户根据写屏内容自由切换单点、多点、八点写屏三种写屏方式。

3、  显示屏上的XY坐标和存储器地址一一对应,不用计算显示屏上XY坐标与存储器地址的关系,只要将显示屏上的XY坐标写入地址寄存器,就可以直接写入数据。

4、  用户通过改变状态控制寄存器相应位的状态,可选择X、Y坐标地址自动增加或不增加,单点写屏时X坐标自动加1适合图像显示;多点或8点写屏时,X坐标自动加8适合字符显示和颜色填充;Y坐标自动加1适合取样波形显示。X坐标自动1(8)时,写满一行自动换行。

5、存储空间为2MSDRAM。对任意一页读写,不影响当前页的显示。

网友:
to 小松工程,能否将pdf文件附上来呢?

网友:
好象用AVR这种低速度来驱动真彩大屏幕TFT没什么意义,用CPLD+RAM的成本也不算一下,有这钱,换块自带驱动的ARM不就可以了,用AVR干什么呢?

除非是特殊应用,而且就AVR这种速度,显示东西能快到哪里去了,还是找点小屏并口/串口的手机TFT/STN屏/OLED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
22楼的pdf文件,转自21ic

网友:
三星的这个LCD最麻烦的地方在电源部分,而且现在3.5寸TFT-LCD太麻烦,因为即使ARM带了LCD控制器,还需要在LCD和ARM之间增加一个驱动IC,成本增加,SHARP的LQ035Q7DH/DB系列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严重同意25楼。

另外:三星的屏是比较麻烦,需要VGH,VGL,AVDD等驱动电压。还是台湾的屏不错。我们用过一款统宝的3.5的屏。只有一个io电压即可。

对于这种RGB接口的屏,本来就不是用于给单片机驱动的。

至于驱动时序,带lcd控制器的arm本身就都支持,只要合理的配置行场,前沿,后沿的时序即可。

楼主:
恩 其实我发贴子的目的并不是 要用AVR来驱动,我只是和大家探讨下TFT驱动的原理和时序。800*600的屏用AVR带控制器来控制,清一屏需要好长时间

网友(2007-10-27):
请问各位朋友有无做过S3C2410对NEC LCD NL2432HC22-22A.PDF这个屏的驱动的?

下面的参数需要怎样修改呢?除了这几个参数之外其它的参数需要修改吗?

// LCD register value...
#define LCD_XSIZE_TFT_USER      (640)
#define LCD_YSIZE_TFT_USER      (480)

#define HOZVAL_TFT          (LCD_XSIZE_TFT_USER-1)
#define LINEVAL_TFT         (LCD_YSIZE_TFT_USER-1)

#define MVAL                (13)
#define MVAL_USED           (0)

//TFT timing parameter for V16C6448AB(PRIME VIEW)
#define VBPD                ((33-1)&0xff)
#define VFPD                ((10-1)&0xff)
#define VSPW                ((2-1) &0x3f)

#define HBPD                ((48-1)&0x7f)
#define HFPD                ((16-1)&0xff)
#define HSPW                ((96-1)&0xff)

#endif // __S3C2410_LCD_H__.

当我修改成下面的参数时,显示的图像行的相位不对,整个图像朝右偏,左边是一条大约1.2厘米的竖黑线,怎样解决呢?
请哪位高手解决一下,先谢谢!

#define MVAL                (13)
#define MVAL_USED         (0)

//Timing parameter for LTS350Q1(SAMSUNG)
#define VBPD_240320                ((2-1)&0xff)
#define VFPD_240320                ((3)&0xff)
#define VSPW_240320                ((2) &0x3f)
#define HBPD_240320                ((12)&0x7f)
#define HFPD_240320                ((12)&0xff)
#define HSPW_240320                ((30)&0xff)

//TFT240320
#define HOZVAL_TFT_240320        (LCD_XSIZE_TFT_240320-1)
#define LINEVAL_TFT_240320        (LCD_YSIZE_TFT_240320-1)
//TFT 240320
#define LCD_XSIZE_TFT_240320         (240)
#define LCD_YSIZE_TFT_240320         (320)

网友:
大家有没有HX8347芯片,2.8寸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程序?? 51做驱动就行了,程序现在还没有。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
什么时候能发个彩色CSTN的屏的时序分析!

楼主:
我只能从理论上分析 主要是没有屏

网友:
理论分析也行啊,让有屏的试试,到时大家再完善

网友:
【34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基本上就是那么会事,可以到网上买个屏幕,1024*768的笔记本旧屏才140块钱一个啊.PSP的也很便宜.

上周末去杭州了,本想去你那"索要"个CPLD空板,可觉得冒昧加时间不够,呵呵.

楼主:
你告诉我地址吧 我还有一两快 有时间我叫我朋友帮你邮寄一块  (我这里邮寄不方便)

发给我邮件吧  ilan2003@163.com

网友:
好,谢谢!我中午给你发邮件

网友:
TO:ilan2003 小松工程
我已经给你发了邮件了,你有空收一下.

另外BBII空板有空的也给我一块如何啊.

我主要是做TFT-LCD驱动,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最后呢.万事开头难,我想经过这些事后我也会对CPLD有进一步认识.

再次谢谢啊.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今天已经收到了你发给我的CPLD最小核和BBII下载线空板,万分感谢.

楼主:
BBII要加跟线的
注意  NET标号为B9的地方 飞线消失了

上传原理PCB图

网友(2009-12-20):
TFT驱动一般用专用的驱动IC就可以了,很方便用的哦

网友:
这家伙的贴子一定要记号一下。

网友(2010-03-15):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

网友(2010-04-16):
出来冒冒
终于揭开啦我心中TFT的神秘面纱啦

网友:
刚接触彩屏,买了块2.8寸的TFT  驱动芯片ILI9325  我用AVR不懂怎么驱动,都是白屏  那位高手发个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2010-05-29):
TFT屏时序问题应该有驱动板处理的,感觉AVR单片机只要能发送颜色数据和待显示的数据的控制就行,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2010-09-29):
这个屏我也有一个 我也有开发板…就是没能力驱动

网友(2010-11-30):
看帖 看帖 再看帖,我什么时候也能发个好帖能大家分享下呢。自己期待下……

网友:
学习一下,自己的S3C2440开发板带的屏还没弄清楚怎么用呢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
早看到这帖子就好了,最近真好模拟了一个这样的时序。SSD2116

网友(2011-03-25):
现在项目需要,要用到一款友达的“A101VW01 V1”800*480宽屏液晶,看到其有一个引脚是“POL”,注释是Polarity selection ,
Note 3: POL
“POL” value is latched at the rising edge of “LD” to control the polarity of the even or odd outputs.
POL=1: Even outputs range from V1 ~ V7, and Odd outputs range from V8 ~ V14
POL=0: Even outputs range from V8 ~ V14, and Odd outputs range from V1 ~ V7

现在准备使用2440去驱动,但是看了半天2440的TFT接口上并没有这个控制POL的引脚,不知有没有大侠可以告知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11-08-20):
找了几天,最有价值的资料还是出现在OURDEV。

网友(2011-10-14):
很好的技术帖子

网友(2013-04-07):
正在学点亮7寸屏,就是一直显示不正常,不管给什么颜色都显示黑色的郁闷,请高手支招

网友(2013-09-11):
留个记号,要搞个TFT时序变换的东东

网友(2013-12-24):
终于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