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怎么选电源呢??

楼主(2007-05-14):
9V电机要3安多的电流,直接用继电器。24V电机1.3安的电流,用298驱动。5V要驱动单片机用,那么用这个三路输出开关电源行不??功率够不??5V 3A,12V 2A,24V 2A。

这个怎么计算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呢?是问题太没含量了吗?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用开关电源会保护停止的,最好用变压器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