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口线直接驱动字段式LCD?

楼主(2007-05-15):
谁用过口线直接驱动字段式LCD?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楼主:
顶一下,我见过用51直接驱动字段式LCD的板子,想请教一下坛中高手.

网友:
一般段码都有真值表,这是厂家给你的,

还有驱动LCD亮,一定是交流电压,当然你的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这个交流电压等

我以前做一个酒精检测器,当时要求底功耗所以选择了段码式LCD。

网友:
我试过驱动廉价万用表的段式液晶,因它只有一个公共端,驱动较方便。但占用口线多。

网友(2007-08-01):
静态的驱动很简单,只有一个公共端COM,只要在需要亮的IO口上形成一个与COM的幅值、频率,方向相反的交流电压,形成电场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手头有个项目是笔段动态扫描方式驱动的LCD,4个公共端,1/2偏压比,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2013-07-18):
参照圈圈大神的帖子,,会有启发的

网友:
南京万利的STM32F103VBT6开发板子上有这样的LCD,就是用普通I/O驱动的,可以去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