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及各位:mega128书中的#pragma data:code #pragma data:dat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15):
我将马老师书中提供的PWM输出程序稍作改动,不按正弦调制,直接给ORC0赋同一个值,但是我删除上面的#pragma data:code  #pragma data:data以及其中的数据,下载到单片机中,出不来方波。加上后就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线等各位解答。谢谢先。

网友:
#pragma data:code

表示下面的数组分配在程序FLASH区中。

#pragma data:data

表示下面的数据分配在RAM中。

如果你不使用128点的样本,只要把从#pragma data:code到#pragma data:data中的东西全部删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

问题是我删除了样本数组,还是不行,OC0口输出始终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