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熔丝位RSTDISBL被编程,RST脚成IO,能否再用ISP编程?找遍全书无答案。

楼主(2007-05-15):
atmega168熔丝位RSTDISBL被编程,RST脚成IO,能否再用ISP编程?找遍全书无答案。

楼主:
马老师你好,实际上我遇到的问提是这样的:我用MEGA168,其中的一个子程序是测量电压,可以测量0-380V的电压,(adc转换,380V的电压一端串1.8兆电阻,另一端直通MEGA168的GND引脚)。最初程序无问提,前几天测量电压,发现有时候程序复位(测量 380V尤甚),在电源处加大、小滤波电容,都不行,所以怀疑是高电压干扰RST引脚,所以想把熔丝位RSTDISBL编程,RST脚成IO,以防干扰,我只有一个ISP编程器的,一经烧写,这片MEGA168有可能报废。找遍全书无答案  tiny2313我记得不可以这样改动。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实际上我有很多问提,再提一个:我在编写子程序4,测量交流电压,不会编写 真有效值程序,无资料可查,只好先测量最大值,再除以1.414。这样有时侯测量误差较大,有30伏,估计是电网波形倚变大(非正弦波),子程序5,在测量直流0-380V电压时,就很准确了,请教马老师 有效值算法的问提。

网友:
凡是AVR中有RSTDISBL,且被编程后,RST脚成IO,就不能再用ISP编程了,需要使用其它方式。这在相应的器件手册中有说明。

后面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主要是系统设计思路和方法的使用,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楼主:
没想到回复得这么快,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