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应用》例9 中的中断带来的一个隐藏BUG

楼主(2007-05-15):
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显示BUG。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2ms定时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 LED扫描显示

                if (++key_stime_counter >=5)

                {

                        key_stime_counter = 0;

                        key_stime_ok = 1;                                // 10ms到

                        if (++time_counter >= 100)

                        {

                                time_counter = 0;

                                time_1s_ok = 1;             // 1s到

                        }

                }

}

在中断中进行时间显示。

而在主循环进行时间调整

while (1)

                {

                        if (time_1s_ok)                                // 1秒到

                        {

                                time_1s_ok = 0;

                        point_on = ~point_on;                // 秒闪烁标志

                        }

                        if (key_stime_ok)                                // 10ms到,键处理

                        {

                                key_stime_ok = 0;

                                if (read_key())                        // 调用按键接口程序

                                {                                                // 按键确认按下

                                        if (++time[0] >= 60)        // 秒加1,以下为时间调整

                                        {

                                                time[0] = 0;

                                                if (++time[1] >= 60)

                                                {

                                                        time[1] = 0;

                                                        if (++time[2] >= 24) time[2] = 0;

                                                }

                                        }

                                }

                                time_to_disbuffer();                // 新调整好的时间送显示缓冲区

                        }

                };

}

问题:

   如果时间调整过程(time_to_disbuffer)中,被中断打断,则显示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时间,而是时间调整的一个中间直,但这个问题可以在(time_to_disbuffer执行完毕)后正常。可否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这个贴子是书第九章的

网友:
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在这个例子中没有破坏性的影响,因为2ms后就显示正确的时间了,所以没有考虑如何避免它。

类似time_to_disbuffer()函数称做临界函数,因为它操作的变量可能在中断中也要操作,会发生冲突出错。

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在time_to_disbuffer()中加入一个标志位,进入函数置1,退出前清零。在扫描函数中对该标志检测,为1时跳过这次扫描过程。当然此时要求time_to_disbuffer()函数执行时间越短越好。你如果用CVAVR程序向导生成USART程序,也有这样的情况。

你发现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已经比较深入了去理解程序了。这样的问题不仅在简单的系统中,就是在32位复杂系统中经常会产生。而且不容易发觉,从而形成BUG,调试起来经常找不到方向。只有非常有经验的人员,才能注意到。

楼主:
谢谢马老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