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过转速信号调理的经验。最近在做电机转速测试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2007-05-16):
最近在做电机测速的时候发现采集的发电机信号很弱,用单片机测试频率的时候低频的时候基本测不出来。

用示波器发现低频的时候幅度只有2V左右,直流层1V左右,

试过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也没办法。。。请大侠指导下该怎么调理才适应单片机测试。

网友:
用编码器挺好的~~

网友:
用光编试

网友:
用红外测

网友:
霍尔传感器.输出是开漏的,以前用的时候是加24v电压.直接给PLC,信号很好,拉的距离有100-1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