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给推荐个数字电位器,最便宜的多少钱?用于音量控制上面的.

楼主(2007-05-16):
那位兄弟给推荐个数字电位器,最便宜的多少钱?用于音量控制上面的. 谢谢!!

网友:
两声道用PT2257更好吧

楼主:
能不能给个参考价格呢?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买过,5.00/pcs

网友:
楼上的,你用的那种型号是多少呀?

网友:
SC7313,4声道输出,0-47总音量调节,-7至7高音、低音独立调节;每声道独立平衡调节,3至4元/片。

网友:
数字电位器的电阻输出口可以接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呀。是不是最高只能是它芯片电源的电压呀?

网友:
TC9153电子音量IC

网友:
SC7313,3至4元/片?

在哪儿有买?

网友:
M62429,双声道,83级可调,价格不记得了,但是绝对是低价。

网友:
看看这里:非常多的电子音量控制ic,台湾的,非常便宜。

http://www.princeton.com.tw/webSite/temp/products.asp?product_level2_id=17

网友:
to wwwavr:杭州士兰半导体,车载用的,几乎所有CD机都是用的这款芯片

网友:
级数不多并且IO有多的话,用4066+电阻吧,可以做16-1级
-----此内容被ghost2于2007-05-19,20:16:15编辑过

网友:
to wwpp:能代买几只吗?

网友:
to wwpp:能代买几只SC7313吗?

to roasn 冰封的心 M62429大概多少米一个?

网友:
M62429大概两三块一个

网友:
wwpp在吗?能代买几只SC7313吗?

网友:
6楼兄是那里人啊?

网友:
晕,这段时间工作忙,没经常上网站的。

网友:
to wwwavr:是你给我发的email吧?

网友(2009-03-04):
roasn 冰封的心:
   能提供些M62429的应用资料吗,我在论坛上看到了你回复的贴,然后就去买了两M62429回来,发现不会用,上网也查不到资料,你能否提供些相关的资料啊,谢谢!e-mail:huangpeihui1234567@163.com

网友:
最便宜的应该是模拟开关串电阻。

网友:
资料找到了,原来我买的是FM62429,查资料时发现资料比较少,然后查找M62429发现网上资料很全,但还是感谢贴吧的朋友们!

网友(2021-07-08):
我做的是51遥控pga2311的电子音量,lc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