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测频的一个BUG

楼主(2007-05-17):
马老师,我看到测试频率的一个算法(第11章第三页),觉得有问题.

while (1)

                {

                    if (time_1ms_ok)

                    {        // 累计T/C0的计数值

                            if (time0_new >= time0_old) freq = freq + (time0_new - time0_old);

                            else freq = freq + (256 - time0_old + time0_new);

                            time0_old = time0_new;

                            if (++freq_time >= 100)

                            {

                                    freq_time = 0;                        // 100ms到,

                                    freq_to_disbuff();                // 将100ms内的脉冲计数值送显示

                                    freq = 0;

                            }

                                time_1ms_ok = 0;

                    }

                };

}

其中的256(常数)觉得有问题,比如在第二个MS中这时候,测试频率突然升高到原来频率的3倍时候,256就不能做为加法的,这样不准。这样的算法个人觉得只适合频率稳定的信号源。

楼主:
有问题的代码:

    if (time0_new >= time0_old) freq = freq + (time0_new - time0_old);

             else freq = freq + (256 - time0_old + time0_new);

  BUG : 在一个MS中发生频率的变化时不准,出现丢失脉冲个数。

  应在time0计数器溢出中断中,在里面做一个标志,表示time0计数器经过了几次溢出。然后主循环根据标志进行计算。

网友:
这个设计主要是实现一个简单频率计的功能,如果在测量中被测频率发生突然变化,或造成1-2次的测试数据不准。等被测频率稳定了(不是大幅度的变化),测试数据就正确了。一般的频率计都是这样的。

关于利用溢出中断,在后面的例子中的思考题中已经给出提示,留给像你这样愿意深入下去读者完成了。

在教课书中不能使用太复杂的设计,面对的读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