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中断的一个老帖子

楼主(2007-05-18):
我主写的几本书,其书名后都有跟有“手册”、“指南”,其前2章的结构基本按英文的手册编排,关于中断向量、中断响应周期、中断嵌套等在手册中都有,只是在不同地方出现。

   当时由于AVR没有中文手册,所以前面的书主要针对使用过其它类型单片机,有一定经验的工程人员做参考的,对初学人员和用于教学不适合。

   现在正在做的是针对教学和初学的,对基本的东西当然要讲的仔细了。中断响应周期、中断嵌套在51当中都有,有经验的人在使用中断时都会仔细考虑的,一般查看手册都能找到。

   关于AVR的中断嵌套,51的人不熟悉不习惯。老是用51的概念去套AVR,有的书中对该问题的解释也是不完全对的,有的书根本不讲。根据我的使用经验,一般不必使用中断嵌套,因为AVR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很快将中断服务执行完。但许多人从51转过来,其编程的思想和方法还是采用老的思路,什么东西都放在中断中去做,中断服务又臭又长,所以他只能使用中断嵌套。考虑到有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中断嵌套的,所以我在后面的《128》中给出了AVR中断嵌套的设计要点。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在实际的产品中还没有(是不必要)使用中断嵌套,仅是在实验模拟中实现。

   要使用中断嵌套,你的基础和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真正用的好。AVR的中断嵌套使用比51复杂些,但它有其本身的优点,你可以实现低优先级中断打断高优先级的中断。如在这种情况下时,当系统在一定的时候,某个低优先级中断可能非常重要,必须马上响应的话,AVR可以实现,51就不行了。

   一部好的赛车,只有技术高超的驾驶员才能让它发挥出全部的性能。AVR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AVR的中断嵌套使用比51复杂些,但它有其本身的优点,你可以实现低优先级中断打断高优先级的中断。

  马老师:我认为即使在高中断中,打开全局中断允许,也不能实现低优先级的中断打断高级中断,请马老师举个例子。

网友:
马老师:我认为即使在高中断中,打开全局中断允许,也不能实现低优先级的中断打断高级中断,请马老师举个例子。

网友:
请马老师举个“AVR的中断嵌套使用比51复杂些,但它有其本身的优点,你可以实现低优先级中断打断高优先级的中断”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