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发送、接收固定频率的无线电波(低频,短距离)。

楼主(2007-05-18):
需要发送和接收固定频率的无线电波,频率5K左右,能传5m就行,用不着跟收音机似的,最好一切从简。

本人完全不懂无线电,天真的构思了一下,理论上讲把一个固定频率的PWM波接根天线应该就可以吧。

有几个问题:

1、PWM波的幅值要多大才能发送出去?

2、天线要怎么做?

请做过无线电的朋友指点一下,帮助扫扫盲,能给个参考电路,就感激不尽了。

-----此内容被joylight于2007-05-18,20:22:24编辑过

网友:
5kHz的频率要发射出去有点难度。要做到以下三点:

1、发射功率足够大

2、接收灵敏度足够高

3、天线要足够开放

网友:
这个频段,如果要异想天开的话,5kHz频率的PWM肯定不是接根天线,而是接个“喇叭”,呵呵。然后接收端接个“话筒”。

如果要用现成的器件,邮购部有,超声波测距器件,用分体的,在50度范围内测距达18m,5m之内全向不会难做到。只是它的频率是40kHz,价格很贵。

楼主:
【2楼】 Cocal 的意思是频率越高,越容易发送出去?

如果频率足够高,我的想法就可行吗?

网友:
【2楼】说的对,频率越高,越容易发送出去。现成的有315MHz,433MHz。而且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此内容被zzyy4020于2007-05-19,10:49:18编辑过

网友:
无线电是个十分大的专业领域,建议楼主看一些基本的无线电资料吧,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有不同的特性,以及波长的天线长度的关系,等等,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没办法一一去说吧。

5kHz,应该没有人用作无线通讯的吧,除非军事,比如潜水艇之类的超另类领域。

PWM是肯定可以发射的,但能不能准确接收就难说了。PWM直接发送,因为它是数字信号,近似方波的波形,理论上占用的带宽会非常大(因为会有很多个频率的分量),效率和干扰会很难处理,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很难整。非得要用也可以,保持PWM占空比在50%,在输出电路上加阻容网络让波形不要那么尖锐,应该会有改善。

现实中好像也有类似的用法,比如网站上有提到一种直接用avr模拟的RFIC的读卡电路,就是通过发射PWM去产生激励信号,但干扰会十分厉害。比如我住的小区停车场RFIC门禁,一靠近,FM收音机就稀里哗啦失效了,呵呵,估计就是直接发射PWM做激励的结果。

如果想立即使用无线收发,最好就是买一对315之类的模块,也不贵,再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