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炉了:基于ATMEGA16的128点FFT变换,声音频谱分析。

楼主(2007-05-20):
参考 以前帖的 老外做的M128实现的FFT,做了改进。

  1 原是频域抽取的FFT -> 时域抽取的FFT;

  2 大部分代码使用C编写。

  3 对RAM的要求降低了,原在M16上实现不了128点的变换。(本可以实现256点的,但是由于需要分配堆栈,如果不函数调用,全部函数内联,可以实现256点变换)

  4 改进了算法,提高了速度。

下面是输入方波的一个频谱

源代码请参考23楼。

网友:
楼主是否使用浮点算法?一次128点FFT需要多少时间?我现在准备做一个三相电机保护器,算法方案时域分析还是频域分析,还在犹豫中。。。

楼主:
肯定不能用浮点啊。浮点太慢了。都是用的定的。

整个变换 之用了大概6.6毫秒 @ 16MHz 如果用浮点数,在这几个毫秒里做不了几次计算。

网友:
定点FFT,精度如何?楼主能否贴点代码,谢谢!

楼主:
用浮点做FFT的估计很少,主要是速度问题,除非处理器具有浮点计算器(好像TI的C6000系列DSP上有);代码在公司的机器上,改天想个办法考出来。

网友:
楼主能够给出你参考的链接吗?

如果能说说你的改进,感激不尽

网友:
非常好!期待楼主的代码!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可以交流的人了。我搞了一个星期,略见成效~~~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152466.秀一下我的CW%20DECODE.html

网友(2007-08-08):
怎么没回应了  继续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期待楼主的代码作参考

网友:
楼主不能提供代码参考参考吗?

网友:
是的,楼主将代码与制作资料传上来,就能置能Cool!了。

楼主:
辞职了。可惜东西没有弄出来,失败啊!

网友:
定点的FFT本身并不比浮点的复杂。但需要处理量化舍入误差问题。另外为了保证运算结果的数字范围,一些合理的系数的引入也是很有点意思的。。。

网友:
支持楼主贴出来,一起改进算法,打造出最优的AVR FFT算法.

阿莫有空的话,也建一个ouravr-lib 标准应用库吧.

楼主:
等哪天空了。恢复一下代码。

网友:
期待中,能处理到25KHz吗?

网友:
等我整理一下上传我的……

网友:
非常期待hackerboygn大大,的程序~~~~~~

楼主(2007-09-17):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misc.h"
#include "real_fft.h"

static __inline__ int32_t fmuls16(int16_t mulcd, int16_t muler);
static __inline__ int16_t magnitude(int16_t q, int16_t i);

#if SEQ_NUM == 64
uint16_t wd_tab[] PROGMEM =
{
        0,81,324,727,1286,1995,2846,3833,4944,6168,7494,8909,10398,11946,13538,15159,
        16792,18421,20029,21602,23122,24575,25947,27224,28394,29444,30364,31145,31779,32261,32584,32747,
        32747,32584,32261,31779,31145,30364,29444,28394,27224,25947,24575,23122,21602,20029,18421,16792,
        15159,13538,11946,10398,8909,7494,6168,4944,3833,2846,1995,1286,727,324,81,0,
};

uint8_t rsv_idx[] PROGMEM =
{
        0,1,32,33,16,17,48,49,8,9,40,41,24,25,56,57,
        4,5,36,37,20,21,52,53,12,13,44,45,28,29,60,61,
        2,3,34,35,18,19,50,51,10,11,42,43,26,27,58,59,
        6,7,38,39,22,23,54,55,14,15,46,47,30,31,62,63,
};

// exp(-i*2*pi*n/SEG_NUM)  n = 0:SEG_NUM/2-1
int16_t cos_sin_tab[] PROGMEM =
{
        32767,0,32610,3211,32138,6392,31357,9512,30273,12539,28898,15446,27245,18204,25329,20787,
        23170,23170,20787,25329,18204,27245,15446,28898,12539,30273,9512,31357,6392,32138,3211,32610,
        0,32767,-3211,32610,-6392,32138,-9512,31357,-12539,30273,-15446,28898,-18204,27245,-20787,25329,
        -23170,23170,-25329,20787,-27245,18204,-28898,15446,-30273,12539,-31357,9512,-32138,6392,-32610,3211,
};
#endif

#if SEQ_NUM == 128
uint16_t wd_tab[] PROGMEM =
{
        0,20,80,180,319,498,716,972,1266,1597,1964,2366,2803,3273,3775,4308,
        4870,5461,6078,6720,7387,8075,8783,9510,10254,11013,11785,12569,13361,14161,14967,15776,
        16586,17396,18204,19007,19803,20591,21369,22135,22887,23622,24340,25039,25716,26371,27001,27605,
        28182,28729,29247,29733,30186,30606,30991,31340,31652,31928,32165,32363,32522,32642,32722,32762,
        32762,32722,32642,32522,32363,32165,31928,31652,31340,30991,30606,30186,29733,29247,28729,28182,
        27605,27001,26371,25716,25039,24340,23622,22887,22135,21369,20591,19803,19007,18204,17396,16586,
        15776,14967,14161,13361,12569,11785,11013,10254,9510,8783,8075,7387,6720,6078,5461,4870,
        4308,3775,3273,2803,2366,1964,1597,1266,972,716,498,319,180,80,20,0,
};
uint8_t rsv_idx[] PROGMEM =
{
        0,1,64,65,32,33,96,97,16,17,80,81,48,49,112,113,
        8,9,72,73,40,41,104,105,24,25,88,89,56,57,120,121,
        4,5,68,69,36,37,100,101,20,21,84,85,52,53,116,117,
        12,13,76,77,44,45,108,109,28,29,92,93,60,61,124,125,
        2,3,66,67,34,35,98,99,18,19,82,83,50,51,114,115,
        10,11,74,75,42,43,106,107,26,27,90,91,58,59,122,123,
        6,7,70,71,38,39,102,103,22,23,86,87,54,55,118,119,
        14,15,78,79,46,47,110,111,30,31,94,95,62,63,126,127,
};
int16_t cos_sin_tab[] PROGMEM =
{
        32767,0,32728,1607,32610,3211,32413,4808,32138,6392,31785,7961,31357,9512,30852,11039,
        30273,12539,29621,14010,28898,15446,28106,16846,27245,18204,26319,19519,25329,20787,24279,22005,
        23170,23170,22005,24279,20787,25329,19519,26319,18204,27245,16846,28106,15446,28898,14010,29621,
        12539,30273,11039,30852,9512,31357,7961,31785,6392,32138,4808,32413,3211,32610,1607,32728,
        0,32767,-1607,32728,-3211,32610,-4808,32413,-6392,32138,-7961,31785,-9512,31357,-11039,30852,
        -12539,30273,-14010,29621,-15446,28898,-16846,28106,-18204,27245,-19519,26319,-20787,25329,-22005,24279,
        -23170,23170,-24279,22005,-25329,20787,-26319,19519,-27245,18204,-28106,16846,-28898,15446,-29621,14010,
        -30273,12539,-30852,11039,-31357,9512,-31785,7961,-32138,6392,-32413,4808,-32610,3211,-32728,1607,
};
#endif

/*  error in data type

#if SEQ_NUM == 256
uint16_t wd_tab[] PROGMEM =
{
        0,4,19,44,79,124,178,243,317,401,494,598,710,833,965,1106,
        1256,1416,1585,1762,1949,2144,2348,2561,2782,3011,3248,3493,3747,4007,4276,4551,
        4834,5124,5420,5724,6034,6350,6672,7000,7334,7673,8017,8367,8721,9081,9444,9812,
        10184,10559,10938,11321,11706,12094,12485,12878,13274,13671,14070,14470,14872,15274,15677,16081,
        16484,16888,17291,17694,18096,18497,18897,19295,19691,20085,20478,20867,21254,21638,22019,22396,
        22770,23140,23505,23867,24223,24575,24923,25264,25601,25932,26257,26576,26889,27196,27496,27789,
        28075,28355,28626,28891,29148,29397,29638,29872,30097,30313,30522,30721,30912,31095,31268,31432,
        31587,31733,31869,31996,32114,32222,32321,32409,32489,32558,32617,32667,32707,32736,32756,32766,
        32766,32756,32736,32707,32667,32617,32558,32489,32409,32321,32222,32114,31996,31869,31733,31587,
        31432,31268,31095,30912,30721,30522,30313,30097,29872,29638,29397,29148,28891,28626,28355,28075,
        27789,27496,27196,26889,26576,26257,25932,25601,25264,24923,24575,24223,23867,23505,23140,22770,
        22396,22019,21638,21254,20867,20478,20085,19691,19295,18897,18497,18096,17694,17291,16888,16484,
        16081,15677,15274,14872,14470,14070,13671,13274,12878,12485,12094,11706,11321,10938,10559,10184,
        9812,9444,9081,8721,8367,8017,7673,7334,7000,6672,6350,6034,5724,5420,5124,4834,
        4551,4276,4007,3747,3493,3248,3011,2782,2561,2348,2144,1949,1762,1585,1416,1256,
        1106,965,833,710,598,494,401,317,243,178,124,79,44,19,4,0,
};

uint8_t rsv_idx[] PROGMEM =
{
        0,1,128,129,64,65,192,193,32,33,160,161,96,97,224,225,
        16,17,144,145,80,81,208,209,48,49,176,177,112,113,240,241,
        8,9,136,137,72,73,200,201,40,41,168,169,104,105,232,233,
        24,25,152,153,88,89,216,217,56,57,184,185,120,121,248,249,
        4,5,132,133,68,69,196,197,36,37,164,165,100,101,228,229,
        20,21,148,149,84,85,212,213,52,53,180,181,116,117,244,245,
        12,13,140,141,76,77,204,205,44,45,172,173,108,109,236,237,
        28,29,156,157,92,93,220,221,60,61,188,189,124,125,252,253,
        2,3,130,131,66,67,194,195,34,35,162,163,98,99,226,227,
        18,19,146,147,82,83,210,211,50,51,178,179,114,115,242,243,
        10,11,138,139,74,75,202,203,42,43,170,171,106,107,234,235,
        26,27,154,155,90,91,218,219,58,59,186,187,122,123,250,251,
        6,7,134,135,70,71,198,199,38,39,166,167,102,103,230,231,
        22,23,150,151,86,87,214,215,54,55,182,183,118,119,246,247,
        14,15,142,143,78,79,206,207,46,47,174,175,110,111,238,239,
        30,31,158,159,94,95,222,223,62,63,190,191,126,127,254,255,
};
// exp(-i*2*pi*n/SEG_NUM)  n = 0:SEG_NUM/2-1
int16_t cos_sin_tab[] PROGMEM =
{
        32767,0,32758,804,32728,1607,32679,2410,32610,3211,32521,4011,32413,4808,32285,5602,
        32138,6392,31971,7179,31785,7961,31581,8739,31357,9512,31114,10278,30852,11039,30572,11793,
        30273,12539,29956,13278,29621,14010,29269,14732,28898,15446,28511,16151,28106,16846,27684,17530,
        27245,18204,26790,18868,26319,19519,25832,20159,25329,20787,24812,21403,24279,22005,23732,22594,
        23170,23170,22594,23732,22005,24279,21403,24812,20787,25329,20159,25832,19519,26319,18868,26790,
        18204,27245,17530,27684,16846,28106,16151,28511,15446,28898,14732,29269,14010,29621,13278,29956,
        12539,30273,11793,30572,11039,30852,10278,31114,9512,31357,8739,31581,7961,31785,7179,31971,
        6392,32138,5602,32285,4808,32413,4011,32521,3211,32610,2410,32679,1607,32728,804,32758,
        0,32767,-804,32758,-1607,32728,-2410,32679,-3211,32610,-4011,32521,-4808,32413,-5602,32285,
        -6392,32138,-7179,31971,-7961,31785,-8739,31581,-9512,31357,-10278,31114,-11039,30852,-11793,30572,
        -12539,30273,-13278,29956,-14010,29621,-14732,29269,-15446,28898,-16151,28511,-16846,28106,-17530,27684,
        -18204,27245,-18868,26790,-19519,26319,-20159,25832,-20787,25329,-21403,24812,-22005,24279,-22594,23732,
        -23170,23170,-23732,22594,-24279,22005,-24812,21403,-25329,20787,-25832,20159,-26319,19519,-26790,18868,
        -27245,18204,-27684,17530,-28106,16846,-28511,16151,-28898,15446,-29269,14732,-29621,14010,-29956,13278,
        -30273,12539,-30572,11793,-30852,11039,-31114,10278,-31357,9512,-31581,8739,-31785,7961,-31971,7179,
        -32138,6392,-32285,5602,-32413,4808,-32521,4011,-32610,3211,-32679,2410,-32728,1607,-32758,804
};

#endif

#if SEQ_NUM == 512
uint16_t wd_tab[] PROGMEM =
{
        0,1,4,11,19,30,44,60,79,100,123,149,178,208,242,277,
        316,356,399,445,492,543,595,650,708,768,830,894,961,1030,1102,1175,
        1251,1330,1411,1493,1579,1666,1756,1847,1942,2038,2136,2237,2339,2444,2551,2660,
        2771,2884,3000,3117,3236,3357,3480,3605,3732,3861,3992,4125,4260,4396,4534,4674,
        4816,4960,5105,5252,5401,5551,5703,5856,6012,6168,6327,6486,6648,6810,6975,7140,
        7307,7476,7645,7816,7989,8162,8337,8513,8691,8869,9049,9229,9411,9594,9778,9963,
        10149,10335,10523,10712,10901,11091,11282,11474,11667,11860,12054,12249,12444,12640,12836,13033,
        13230,13428,13627,13825,14025,14224,14424,14624,14825,15025,15226,15427,15628,15830,16031,16232,
        16434,16635,16837,17038,17239,17440,17641,17842,18043,18243,18443,18643,18842,19041,19240,19438,
        19635,19833,20029,20225,20421,20616,20810,21004,21197,21389,21580,21771,21961,22150,22338,22525,
        22711,22897,23081,23265,23447,23628,23808,23987,24165,24342,24517,24692,24865,25036,25207,25376,
        25543,25710,25875,26038,26200,26361,26520,26677,26833,26988,27140,27292,27441,27589,27735,27879,
        28022,28163,28302,28439,28575,28709,28840,28970,29098,29224,29349,29471,29591,29709,29825,29939,
        30052,30162,30270,30375,30479,30581,30680,30778,30873,30966,31056,31145,31231,31315,31397,31477,
        31554,31629,31701,31772,31840,31905,31969,32030,32088,32144,32198,32250,32299,32345,32390,32431,
        32471,32508,32542,32574,32604,32631,32656,32678,32698,32715,32730,32742,32752,32760,32765,32767,
        32767,32765,32760,32752,32742,32730,32715,32698,32678,32656,32631,32604,32574,32542,32508,32471,
        32431,32390,32345,32299,32250,32198,32144,32088,32030,31969,31905,31840,31772,31701,31629,31554,
        31477,31397,31315,31231,31145,31056,30966,30873,30778,30680,30581,30479,30375,30270,30162,30052,
        29939,29825,29709,29591,29471,29349,29224,29098,28970,28840,28709,28575,28439,28302,28163,28022,
        27879,27735,27589,27441,27292,27140,26988,26833,26677,26520,26361,26200,26038,25875,25710,25543,
        25376,25207,25036,24865,24692,24517,24342,24165,23987,23808,23628,23447,23265,23081,22897,22711,
        22525,22338,22150,21961,21771,21580,21389,21197,21004,20810,20616,20421,20225,20029,19833,19635,
        19438,19240,19041,18842,18643,18443,18243,18043,17842,17641,17440,17239,17038,16837,16635,16434,
        16232,16031,15830,15628,15427,15226,15025,14825,14624,14424,14224,14025,13825,13627,13428,13230,
        13033,12836,12640,12444,12249,12054,11860,11667,11474,11282,11091,10901,10712,10523,10335,10149,
        9963,9778,9594,9411,9229,9049,8869,8691,8513,8337,8162,7989,7816,7645,7476,7307,
        7140,6975,6810,6648,6486,6327,6168,6012,5856,5703,5551,5401,5252,5105,4960,4816,
        4674,4534,4396,4260,4125,3992,3861,3732,3605,3480,3357,3236,3117,3000,2884,2771,
        2660,2551,2444,2339,2237,2136,2038,1942,1847,1756,1666,1579,1493,1411,1330,1251,
        1175,1102,1030,961,894,830,768,708,650,595,543,492,445,399,356,316,
        277,242,208,178,149,123,100,79,60,44,30,19,11,4,1,0,
};

uint16_t rsv_idx[] PROGMEM =
{
        0,1,256,257,128,129,384,385,64,65,320,321,192,193,448,449,
        32,33,288,289,160,161,416,417,96,97,352,353,224,225,480,481,
        16,17,272,273,144,145,400,401,80,81,336,337,208,209,464,465,
        48,49,304,305,176,177,432,433,112,113,368,369,240,241,496,497,
        8,9,264,265,136,137,392,393,72,73,328,329,200,201,456,457,
        40,41,296,297,168,169,424,425,104,105,360,361,232,233,488,489,
        24,25,280,281,152,153,408,409,88,89,344,345,216,217,472,473,
        56,57,312,313,184,185,440,441,120,121,376,377,248,249,504,505,
        4,5,260,261,132,133,388,389,68,69,324,325,196,197,452,453,
        36,37,292,293,164,165,420,421,100,101,356,357,228,229,484,485,
        20,21,276,277,148,149,404,405,84,85,340,341,212,213,468,469,
        52,53,308,309,180,181,436,437,116,117,372,373,244,245,500,501,
        12,13,268,269,140,141,396,397,76,77,332,333,204,205,460,461,
        44,45,300,301,172,173,428,429,108,109,364,365,236,237,492,493,
        28,29,284,285,156,157,412,413,92,93,348,349,220,221,476,477,
        60,61,316,317,188,189,444,445,124,125,380,381,252,253,508,509,
        2,3,258,259,130,131,386,387,66,67,322,323,194,195,450,451,
        34,35,290,291,162,163,418,419,98,99,354,355,226,227,482,483,
        18,19,274,275,146,147,402,403,82,83,338,339,210,211,466,467,
        50,51,306,307,178,179,434,435,114,115,370,371,242,243,498,499,
        10,11,266,267,138,139,394,395,74,75,330,331,202,203,458,459,
        42,43,298,299,170,171,426,427,106,107,362,363,234,235,490,491,
        26,27,282,283,154,155,410,411,90,91,346,347,218,219,474,475,
        58,59,314,315,186,187,442,443,122,123,378,379,250,251,506,507,
        6,7,262,263,134,135,390,391,70,71,326,327,198,199,454,455,
        38,39,294,295,166,167,422,423,102,103,358,359,230,231,486,487,
        22,23,278,279,150,151,406,407,86,87,342,343,214,215,470,471,
        54,55,310,311,182,183,438,439,118,119,374,375,246,247,502,503,
        14,15,270,271,142,143,398,399,78,79,334,335,206,207,462,463,
        46,47,302,303,174,175,430,431,110,111,366,367,238,239,494,495,
        30,31,286,287,158,159,414,415,94,95,350,351,222,223,478,479,
        62,63,318,319,190,191,446,447,126,127,382,383,254,255,510,511
};

// exp(-i*2*pi*n/SEG_NUM)  n = 0:SEG_NUM/2-1
int16_t cos_sin_tab[] PROGMEM =
{
        32767,0,32765,402,32758,804,32745,1206,32728,1607,32706,2009,32679,2410,32647,2811,
        32610,3211,32568,3611,32521,4011,32469,4409,32413,4808,32351,5205,32285,5602,32214,5997,
        32138,6392,32057,6786,31971,7179,31881,7571,31785,7961,31685,8351,31581,8739,31471,9126,
        31357,9512,31237,9896,31114,10278,30985,10659,30852,11039,30714,11416,30572,11793,30425,12167,
        30273,12539,30117,12910,29956,13278,29791,13645,29621,14010,29447,14372,29269,14732,29086,15090,
        28898,15446,28707,15800,28511,16151,28310,16499,28106,16846,27897,17189,27684,17530,27466,17869,
        27245,18204,27020,18537,26790,18868,26557,19195,26319,19519,26077,19841,25832,20159,25583,20475,
        25329,20787,25072,21097,24812,21403,24547,21706,24279,22005,24007,22301,23732,22594,23453,22884,
        23170,23170,22884,23453,22594,23732,22301,24007,22005,24279,21706,24547,21403,24812,21097,25072,
        20787,25329,20475,25583,20159,25832,19841,26077,19519,26319,19195,26557,18868,26790,18537,27020,
        18204,27245,17869,27466,17530,27684,17189,27897,16846,28106,16499,28310,16151,28511,15800,28707,
        15446,28898,15090,29086,14732,29269,14372,29447,14010,29621,13645,29791,13278,29956,12910,30117,
        12539,30273,12167,30425,11793,30572,11416,30714,11039,30852,10659,30985,10278,31114,9896,31237,
        9512,31357,9126,31471,8739,31581,8351,31685,7961,31785,7571,31881,7179,31971,6786,32057,
        6392,32138,5997,32214,5602,32285,5205,32351,4808,32413,4409,32469,4011,32521,3611,32568,
        3211,32610,2811,32647,2410,32679,2009,32706,1607,32728,1206,32745,804,32758,402,32765,
        0,32767,-402,32765,-804,32758,-1206,32745,-1607,32728,-2009,32706,-2410,32679,-2811,32647,
        -3211,32610,-3611,32568,-4011,32521,-4409,32469,-4808,32413,-5205,32351,-5602,32285,-5997,32214,
        -6392,32138,-6786,32057,-7179,31971,-7571,31881,-7961,31785,-8351,31685,-8739,31581,-9126,31471,
        -9512,31357,-9896,31237,-10278,31114,-10659,30985,-11039,30852,-11416,30714,-11793,30572,-12167,30425,
        -12539,30273,-12910,30117,-13278,29956,-13645,29791,-14010,29621,-14372,29447,-14732,29269,-15090,29086,
        -15446,28898,-15800,28707,-16151,28511,-16499,28310,-16846,28106,-17189,27897,-17530,27684,-17869,27466,
        -18204,27245,-18537,27020,-18868,26790,-19195,26557,-19519,26319,-19841,26077,-20159,25832,-20475,25583,
        -20787,25329,-21097,25072,-21403,24812,-21706,24547,-22005,24279,-22301,24007,-22594,23732,-22884,23453,
        -23170,23170,-23453,22884,-23732,22594,-24007,22301,-24279,22005,-24547,21706,-24812,21403,-25072,21097,
        -25329,20787,-25583,20475,-25832,20159,-26077,19841,-26319,19519,-26557,19195,-26790,18868,-27020,18537,
        -27245,18204,-27466,17869,-27684,17530,-27897,17189,-28106,16846,-28310,16499,-28511,16151,-28707,15800,
        -28898,15446,-29086,15090,-29269,14732,-29447,14372,-29621,14010,-29791,13645,-29956,13278,-30117,12910,
        -30273,12539,-30425,12167,-30572,11793,-30714,11416,-30852,11039,-30985,10659,-31114,10278,-31237,9896,
        -31357,9512,-31471,9126,-31581,8739,-31685,8351,-31785,7961,-31881,7571,-31971,7179,-32057,6786,
        -32138,6392,-32214,5997,-32285,5602,-32351,5205,-32413,4808,-32469,4409,-32521,4011,-32568,3611,
        -32610,3211,-32647,2811,-32679,2410,-32706,2009,-32728,1607,-32745,1206,-32758,804,-32765,402,
};
#endif
*/

int16_t seq_src[SEQ_NUM] =
{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void real_fft(void)
{
        int16_t seq_comp[SEQ_NUM];
        int16_t *ip;
        void *pp;

        // Add Window
        {
                int16_t cnt;

                ip = seq_src;
                pp = (void *)wd_tab;

                for (cnt = 0; cnt != SEQ_NUM; cnt++)
                {
                        int16_t it;

                        it = pgm_read_word(pp);
                        pp += 2;
                        *ip = fmuls16(*ip,it) >> 16;
                        ip++;
                }

                // Reverse
                pp = (void *)rsv_idx;
                ip = seq_comp;
                for (cnt = 0; cnt != SEQ_NUM; cnt++)
                {
                        uint8_t bt;

                        bt = pgm_read_byte(pp++);
                        *ip++ = seq_src[bt];
                }
        }

        // N/2 FFT
        {
                uint8_t n;
                uint8_t block,half;
                int16_t *ip2;

                block = SEQ_NUM / 4;
                half = 1;
                for (n = 0; n!= FFT_L; n++)
                {
                        uint8_t bn,pn;
                        ip = seq_comp;
                        ip2 = seq_comp + (half << 1);
                        for (bn = 0; bn != block; bn++)
                        {
                                pp = (void *)cos_sin_tab;
                                for (pn = 0; pn != half; pn++)
                                {
                                        int16_t br,bi,ar,ai,tmp;
                                        int16_t c,s;
                                        // mult seg
                                        c = pgm_read_byte(pp);
                                        pp++;
                                        c |= pgm_read_byte(pp) << 8;
                                        pp++;
                                        s = pgm_read_byte(pp);
                                        pp++;
                                        s |= pgm_read_byte(pp) << 8;
                                        pp -= 3;

                                        br = *ip2;
                                        //ip2++;
                                        bi = *(ip2+1);
                                        //ip2--;

                                        tmp = (fmuls16(br,c) + fmuls16(bi,s)) >> 16;        // may overflow
                                        bi = (fmuls16(bi,c) - fmuls16(br,s)) >> 16;

                                        ar = *ip;
                                        *ip = (ar + tmp) >> 1;                // /2 to forestall overflow
                                        ip++;
                                        ai = *ip;
                                        *ip = (ai + bi) >> 1;                // /2 to forestall overflow
                                        ip++;

                                        *ip2 = (ar - tmp) >> 1;
                                        ip2++;
                                        *ip2 = (ai - bi) >> 1;
                                        ip2++;

                                        pp += (block << 3);        // 8 = (N/2)*2bytes * 2(cos+sin)
                                }
                                ip += (half << 1);
                                ip2 += (half << 1);
                        }
                        half <<= 1;
                        block >>= 1;
                }
        }
        // recombine
        {
                uint16_t n;
                int16_t *ip2 = &seq_comp[SEQ_NUM-1];
                int16_t *p_sp = seq_src;
                int16_t er,ei, or,oi;
                int16_t c, s;

                pp = (void *)cos_sin_tab;
                ip = seq_comp;

                c = *ip;
                s = *(ip + 1);

                for(n = 0; n != SEQ_NUM/2; n++)
                {
                        // s = -s;                // conjugate
                        er = *ip + c;
                        ei = *(ip+1) - s;
                        or = s + *(ip+1);
                        oi = c - *ip;
                        ip += 2;

                        c = pgm_read_word(pp);
                        pp += 2;
                        s = pgm_read_word(pp);
                        pp += 2;

                        *p_sp++ = magnitude(er + ((fmuls16(or,c) + fmuls16(oi,s)) >> 16),
                                ei + ((fmuls16(oi,c) - fmuls16(or,s)) >> 16));

                        c = *(ip2 - 1);
                        s = *ip2;
                        ip2 -= 2;
                }
        }
}

static __inline__ int32_t fmuls16(int16_t mulcd, int16_t muler)
{
        int32_t result;
        int8_t zero;
        zero = 0;

        asm volatile (
                "fmuls %B1, %B2"                "\n\t"
                "movw %C0, r0"                        "\n\t"
                "fmul %A1, %A2"                        "\n\t"
                "adc %C0, %3"                        "\n\t"
                "movw %A0, r0"                        "\n\t"
                "fmulsu %B1, %A2"                "\n\t"
                "sbc %D0, %3"                        "\n\t"
                "add %B0, r0"                        "\n\t"
                "adc %C0, r1"                        "\n\t"
                "adc %D0, %3"                        "\n\t"
                "fmulsu %B2, %A1"                "\n\t"
                "sbc %D0, %3"                        "\n\t"
                "add %B0, r0"                        "\n\t"
                "adc %C0, r1"                        "\n\t"
                "adc %D0, %3"                        "\n\t"
                "clr __zero_reg__"                "\n\t"

                : "=&r"(result)
                : "a"(mulcd), "a"(muler), "r"(zero)
                : "r0", "r1"
        );
        return result;
}

楼主:
楼上是源码,慢慢研究吧。
哈哈。写这个代码还有点费时间,那些常量表的生成也是通过编程来生成。

网友:
楼主,来点注释也好啊,这样看很乱。

我之前做的128点的,速度比楼主的慢多了,得好好研究下楼主的算法,呵呵

网友:
对啊,没有注释很难看

网友(2008-04-16):
研究研究

网友(2008-05-17):
希望楼主,来点注释也好啊,这样看很乱。

很希望搂主提供电路原理图,大家共享精神伟大!

楼主:
来解释一下:
rsv_idx: 蝶形运算前的倒序索引
wd_tab: 好像是汉宁窗
cos_sin_tab:是cos,sin函数的表,格式cos(0),sin(0)...递增。
void real_fft(void) 主要完成:加窗-蝶形运算,其中我只算了半边(因为实信号左右对称)

网友:
MARK一下,马上要用来FFT。先谢过LZ。

网友(2008-06-28):
以前看了很久都没弄清楚什么是FFT!!!

网友:
应用在什么方面啊?

楼主(2008-08-08):
什么是FFT,FFT就是快速傅里叶变换,就是一种进行 傅里叶变换 很快的算法
什么是 傅里叶变换,就是把一张 幅度-时间 的图,转行成 幅度-频率 的算法

网友:
请问一个用AD采集回来的频谱数组,他的数值是实部,那虚部是什么啊?应该怎么求???

楼主:
虚部一般可以认为等于0,也可以等于其他的

网友:
你上面的程序也是把虚部等于0??? fft后不是也是一个复数吗??他的虚部也为0??
程序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具体你得看 时域抽取的FFT碟形运算图

网友:
还没弄明白定点FFT是怎么算的,浮点好像计算时间花的长,但不知怎么转换.

网友:
我主要不是很懂 FFT变化的思路和难点

能不能多讲讲这个方面

我想只要明白了整个过程,FFT变化 估计就能作出来

网友(2008-09-08):
楼主你好:
static __inline__ int16_t magnitude(int16_t q, int16_t i);
这个函数没有些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static __inline__ int16_t magnitude(int16_t q, int16_t i);
magnitude = 开方(q平方 + i平方)

网友:
哈哈,原来是蓝色天空啊.你知道我是谁不?

楼主:
楼上的是哪位哦。不晓得耶。

网友:
源代码中没有static __inline__ int16_t magnitude(int16_t q, int16_t i); 函数

网友(2008-10-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才看到,顶一下!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强!赞!我连老师讲的FFT都没懂,悲哀啊~~~~
我想努力,可总是没有毅力,睡觉是我的天敌啊~~~~~~

楼主(2009-02-18):
开方(q平方+i平方)

网友:
【83楼】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 :
  1, for (n = 0; n!= FFT_L; n++) 中FFT_L是什么啊,没看到哪里定义.
2,
static __inline__ int32_t fmuls16(int16_t mulcd, int16_t muler) 函数功能?

网友(2009-04-01):
好帖就要先收再说

网友:
好高深的东西!!!
一直都想研究下,可惜没时间!

网友:
我自己现在也在制作只一个,

网友(2009-07-25):
谢谢,不错的东西,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提供电路图等完整信息么~~~~~~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啊~~~~~~

网友: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啦?

网友:
楼主:是否漏掉了
#include "misc.h"
#include "real_fft.h"
我没有找到

网友(2009-09-07):
也想用AVR实现FFT

楼主:
real_fft.h 文件内容
#define SEQ_NUM 128
#define FFT_L        7        // log2(SEQ_NUM)-1

============================================================

fmuls16 = mulcd * muler;   // 快速算法

网友:
楼主,电路图有没有?

网友(2009-11-06):
请教下是否可以用数字滤波器的方法来做这个 音频频谱显示,这是我找到的 数字 带通滤波器的公式:
Bandpass

Transfer Function

H(s) = s/(s2+s/Q+1)

Coefficient
alpha = sin(ω0) * sinh( ln(2)/2 * bandwidth * ω0/sin(ω0)

a0 =   1 + alpha

a1 =  -2*cos(ω0)

a2 =   1 - alpha

b0 =   alpha * gainLinear

b1 =   0

b2 =  -alpha * gainLinear
比如说我呀想显示 300~500 Hz 的低频信号,只需要用这个数字带通滤波器 滤出来 300~500Hz 的信号,算出强度显示.
是否可以这样做呢?

网友(2009-12-31):
还会回来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一定研究下~~~

楼主(2010-04-29):
看来帖子的人气不错,对本人是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改天把这个东西step by step的方式讲解一下。

网友:
哇~~~高手啊!用AVR居然可以实现FFT变换

网友:
支持楼主,等你的step by step讲解~~

网友:
很少见的顶一次贴,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帖子的人气不错,对本人是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你们的回帖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改天把这个东西step by step的方式讲解一下。

值得称赞!

网友:
看见算法就头疼

网友:
我用飞思卡尔的pc9s12xs128编过fft  做电能分析 呵呵

网友:
这一堆数组 咋样的出来

网友:
期待楼主step by step讲解,学习FFT中

网友:
原帖在这里,大家别到处找了.
http://elm-chan.org/works/akilcd/report_e.html
还有人设计出了下变频电路,使得这个设计能够支持高频信号的频谱分析.

里面还有PWM播放wave文件的设计,也很不错,我做了一个效果很好.

网友:
速度怎样?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不错的网站,不错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在12864显示输入信号的波形,采样间隔怎么考虑,楼主是将输入信号序列的虚部全部置零?实部就是需转换的幅度?经过FFT变换之后频谱横轴的频率怎么确定?
   刚开始研究这个,请楼主指条明路

网友(2010-06-05):
太牛逼了!!!
佩服!!

网友:
汉宁窗口里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
哦? 还加窗了啊?能告诉我你加窗的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Malab里面抽样出来的,可以使用公式 也可以使用wvtool。

网友:
楼主,什么编译器啊?

网友(2010-08-16):
顶,LZ是个像神一样的人

网友(2010-10-22):
LZ这个能否改成用LED灯显示的那种?

网友(2010-12-18):
关注 楼主的 step by step

网友(2011-01-29):
脚印,等楼主详解,最好是在春节前

网友(2011-03-01):
标记一下...

网友:
窗函数好像是布莱克曼吧!
FFT还是用DSP吧,C2000都很快,全汇编实现,1024点32位FFT,1秒钟可以做上千次
用AVR配合DSP做通讯IO,LCD显示这些,系统就很酷了。

网友:
想问一下 那些数组是旋转因子吗? 是怎么得来的 直接用就行吗
看了圈圈的程序数组如下 不一样呀 不明白
#ifdef USE_TABLE
#if LENGTH==32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32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04,946,851,724,569,392,200,0,-200,
  -392,-569,-724,-851,-946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32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200,392,569,724,851,946,1004,1024,1004,
  946,851,724,569,392
};
#endif

#if LENGTH==64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64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19,1004,980,946,903,851,792,724,650,

  569,483,392,297,200,100,0,-100,-200,-297,

  -392,-483,-569,-650,-724,-792,-851,-903,-946,-980,

  -1004,-1019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64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100,200,297,392,483,569,650,724,792,

  851,903,946,980,1004,1019,1024,1019,1004,980,

  946,903,851,792,724,650,569,483,392,297,

  200,100
};
#endif

#if LENGTH==128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128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23,1019,1013,1004,993,980,964,946,926,

  903,878,851,822,792,759,724,688,650,610,

  569,526,483,438,392,345,297,249,200,150,

  100,50,0,-50,-100,-150,-200,-249,-297,-345,

  -392,-438,-483,-526,-569,-610,-650,-688,-724,-759,

  -792,-822,-851,-878,-903,-926,-946,-964,-980,-993,

  -1004,-1013,-1019,-1023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128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50,100,150,200,249,297,345,392,438,

  483,526,569,610,650,688,724,759,792,822,

  851,878,903,926,946,964,980,993,1004,1013,

  1019,1023,1024,1023,1019,1013,1004,993,980,964,

  946,926,903,878,851,822,792,759,724,688,

  650,610,569,526,483,438,392,345,297,249,

  200,150,100,50
};
#endif

#if LENGTH==256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256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24,1023,1021,1019,1016,1013,1009,1004,999,

  993,987,980,972,964,955,946,936,926,915,

  903,891,878,865,851,837,822,807,792,775,

  759,742,724,706,688,669,650,630,610,590,

  569,548,526,505,483,460,438,415,392,369,

  345,321,297,273,249,224,200,175,150,125,

  100,75,50,25,0,-25,-50,-75,-100,-125,

  -150,-175,-200,-224,-249,-273,-297,-321,-345,-369,

  -392,-415,-438,-460,-483,-505,-526,-548,-569,-590,

  -610,-630,-650,-669,-688,-706,-724,-742,-759,-775,

  -792,-807,-822,-837,-851,-865,-878,-891,-903,-915,

  -926,-936,-946,-955,-964,-972,-980,-987,-993,-999,

  -1004,-1009,-1013,-1016,-1019,-1021,-1023,-1024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256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25,50,75,100,125,150,175,200,224,

  249,273,297,321,345,369,392,415,438,460,

  483,505,526,548,569,590,610,630,650,669,

  688,706,724,742,759,775,792,807,822,837,

  851,865,878,891,903,915,926,936,946,955,

  964,972,980,987,993,999,1004,1009,1013,1016,

  1019,1021,1023,1024,1024,1024,1023,1021,1019,1016,

  1013,1009,1004,999,993,987,980,972,964,955,

  946,936,926,915,903,891,878,865,851,837,

  822,807,792,775,759,742,724,706,688,669,

  650,630,610,590,569,548,526,505,483,460,

  438,415,392,369,345,321,297,273,249,224,

  200,175,150,125,100,75,50,25
};
#endif

#if LENGTH==512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512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24,1024,1023,1023,1022,1021,1020,1019,1018,

  1016,1015,1013,1011,1009,1007,1004,1002,999,996,

  993,990,987,983,980,976,972,968,964,960,

  955,951,946,941,936,931,926,920,915,909,

  903,897,891,885,878,872,865,858,851,844,

  837,830,822,815,807,799,792,784,775,767,

  759,750,742,733,724,715,706,697,688,678,

  669,659,650,640,630,620,610,600,590,579,

  569,558,548,537,526,516,505,494,483,472,

  460,449,438,426,415,403,392,380,369,357,

  345,333,321,309,297,285,273,261,249,237,

  224,212,200,187,175,163,150,138,125,113,

  100,88,75,63,50,38,25,13,0,-13,

  -25,-38,-50,-63,-75,-88,-100,-113,-125,-138,

  -150,-163,-175,-187,-200,-212,-224,-237,-249,-261,

  -273,-285,-297,-309,-321,-333,-345,-357,-369,-380,

  -392,-403,-415,-426,-438,-449,-460,-472,-483,-494,

  -505,-516,-526,-537,-548,-558,-569,-579,-590,-600,

  -610,-620,-630,-640,-650,-659,-669,-678,-688,-697,

  -706,-715,-724,-733,-742,-750,-759,-767,-775,-784,

  -792,-799,-807,-815,-822,-830,-837,-844,-851,-858,

  -865,-872,-878,-885,-891,-897,-903,-909,-915,-920,

  -926,-931,-936,-941,-946,-951,-955,-960,-964,-968,

  -972,-976,-980,-983,-987,-990,-993,-996,-999,-1002,

  -1004,-1007,-1009,-1011,-1013,-1015,-1016,-1018,-1019,-1020,

  -1021,-1022,-1023,-1023,-1024,-1024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512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13,25,38,50,63,75,88,100,113,

  125,138,150,163,175,187,200,212,224,237,

  249,261,273,285,297,309,321,333,345,357,

  369,380,392,403,415,426,438,449,460,472,

  483,494,505,516,526,537,548,558,569,579,

  590,600,610,620,630,640,650,659,669,678,

  688,697,706,715,724,733,742,750,759,767,

  775,784,792,799,807,815,822,830,837,844,

  851,858,865,872,878,885,891,897,903,909,

  915,920,926,931,936,941,946,951,955,960,

  964,968,972,976,980,983,987,990,993,996,

  999,1002,1004,1007,1009,1011,1013,1015,1016,1018,

  1019,1020,1021,1022,1023,1023,1024,1024,1024,1024,

  1024,1023,1023,1022,1021,1020,1019,1018,1016,1015,

  1013,1011,1009,1007,1004,1002,999,996,993,990,

  987,983,980,976,972,968,964,960,955,951,

  946,941,936,931,926,920,915,909,903,897,

  891,885,878,872,865,858,851,844,837,830,

  822,815,807,799,792,784,775,767,759,750,

  742,733,724,715,706,697,688,678,669,659,

  650,640,630,620,610,600,590,579,569,558,

  548,537,526,516,505,494,483,472,460,449,

  438,426,415,403,392,380,369,357,345,333,

  321,309,297,285,273,261,249,237,224,212,

  200,187,175,163,150,138,125,113,100,88,

  75,63,50,38,25,13
};
#endif

#if LENGTH==1024
//计算余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1024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COS_TABLE[LENGTH/2]=
{
  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3,1023,1023,1022,

  1022,1022,1021,1021,1020,1020,1019,1018,1018,1017,

  1016,1016,1015,1014,1013,1012,1011,1010,1009,1008,

  1007,1006,1004,1003,1002,1000,999,998,996,995,

  993,992,990,989,987,985,983,982,980,978,

  976,974,972,970,968,966,964,962,960,958,

  955,953,951,948,946,944,941,939,936,934,

  931,928,926,923,920,917,915,912,909,906,

  903,900,897,894,891,888,885,882,878,875,

  872,868,865,862,858,855,851,848,844,841,

  837,834,830,826,822,819,815,811,807,803,

  799,796,792,788,784,779,775,771,767,763,

  759,755,750,746,742,737,733,729,724,720,

  715,711,706,702,697,692,688,683,678,674,

  669,664,659,654,650,645,640,635,630,625,

  620,615,610,605,600,595,590,584,579,574,

  569,564,558,553,548,543,537,532,526,521,

  516,510,505,499,494,488,483,477,472,466,

  460,455,449,443,438,432,426,421,415,409,

  403,398,392,386,380,374,369,363,357,351,

  345,339,333,327,321,315,309,303,297,291,

  285,279,273,267,261,255,249,243,237,230,

  224,218,212,206,200,194,187,181,175,169,

  163,156,150,144,138,132,125,119,113,107,

  100,94,88,82,75,69,63,57,50,44,

  38,31,25,19,13,6,0,-6,-13,-19,

  -25,-31,-38,-44,-50,-57,-63,-69,-75,-82,

  -88,-94,-100,-107,-113,-119,-125,-132,-138,-144,

  -150,-156,-163,-169,-175,-181,-187,-194,-200,-206,

  -212,-218,-224,-230,-237,-243,-249,-255,-261,-267,

  -273,-279,-285,-291,-297,-303,-309,-315,-321,-327,

  -333,-339,-345,-351,-357,-363,-369,-374,-380,-386,

  -392,-398,-403,-409,-415,-421,-426,-432,-438,-443,

  -449,-455,-460,-466,-472,-477,-483,-488,-494,-499,

  -505,-510,-516,-521,-526,-532,-537,-543,-548,-553,

  -558,-564,-569,-574,-579,-584,-590,-595,-600,-605,

  -610,-615,-620,-625,-630,-635,-640,-645,-650,-654,

  -659,-664,-669,-674,-678,-683,-688,-692,-697,-702,

  -706,-711,-715,-720,-724,-729,-733,-737,-742,-746,

  -750,-755,-759,-763,-767,-771,-775,-779,-784,-788,

  -792,-796,-799,-803,-807,-811,-815,-819,-822,-826,

  -830,-834,-837,-841,-844,-848,-851,-855,-858,-862,

  -865,-868,-872,-875,-878,-882,-885,-888,-891,-894,

  -897,-900,-903,-906,-909,-912,-915,-917,-920,-923,

  -926,-928,-931,-934,-936,-939,-941,-944,-946,-948,

  -951,-953,-955,-958,-960,-962,-964,-966,-968,-970,

  -972,-974,-976,-978,-980,-982,-983,-985,-987,-989,

  -990,-992,-993,-995,-996,-998,-999,-1000,-1002,-1003,

  -1004,-1006,-1007,-1008,-1009,-1010,-1011,-1012,-1013,-1014,

  -1015,-1016,-1016,-1017,-1018,-1018,-1019,-1020,-1020,-1021,

  -1021,-1022,-1022,-1022,-1023,-1023,-1023,-1024,-1024,-1024,

  -1024,-1024
};

//计算正弦用的表,放大了1024倍(1024点FFT时用)
const short int SIN_TABLE[LENGTH/2]=
{
  0,6,13,19,25,31,38,44,50,57,

  63,69,75,82,88,94,100,107,113,119,

  125,132,138,144,150,156,163,169,175,181,

  187,194,200,206,212,218,224,230,237,243,

  249,255,261,267,273,279,285,291,297,303,

  309,315,321,327,333,339,345,351,357,363,

  369,374,380,386,392,398,403,409,415,421,

  426,432,438,443,449,455,460,466,472,477,

  483,488,494,499,505,510,516,521,526,532,

  537,543,548,553,558,564,569,574,579,584,

  590,595,600,605,610,615,620,625,630,635,

  640,645,650,654,659,664,669,674,678,683,

  688,692,697,702,706,711,715,720,724,729,

  733,737,742,746,750,755,759,763,767,771,

  775,779,784,788,792,796,799,803,807,811,

  815,819,822,826,830,834,837,841,844,848,

  851,855,858,862,865,868,872,875,878,882,

  885,888,891,894,897,900,903,906,909,912,

  915,917,920,923,926,928,931,934,936,939,

  941,944,946,948,951,953,955,958,960,962,

  964,966,968,970,972,974,976,978,980,982,

  983,985,987,989,990,992,993,995,996,998,

  999,1000,1002,1003,1004,1006,1007,1008,1009,1010,

  1011,1012,1013,1014,1015,1016,1016,1017,1018,1018,

  1019,1020,1020,1021,1021,1022,1022,1022,1023,1023,

  1023,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4,1024,

  1024,1024,1023,1023,1023,1022,1022,1022,1021,1021,

  1020,1020,1019,1018,1018,1017,1016,1016,1015,1014,

  1013,1012,1011,1010,1009,1008,1007,1006,1004,1003,

  1002,1000,999,998,996,995,993,992,990,989,

  987,985,983,982,980,978,976,974,972,970,

  968,966,964,962,960,958,955,953,951,948,

  946,944,941,939,936,934,931,928,926,923,

  920,917,915,912,909,906,903,900,897,894,

  891,888,885,882,878,875,872,868,865,862,

  858,855,851,848,844,841,837,834,830,826,

  822,819,815,811,807,803,799,796,792,788,

  784,779,775,771,767,763,759,755,750,746,

  742,737,733,729,724,720,715,711,706,702,

  697,692,688,683,678,674,669,664,659,654,

  650,645,640,635,630,625,620,615,610,605,

  600,595,590,584,579,574,569,564,558,553,

  548,543,537,532,526,521,516,510,505,499,

  494,488,483,477,472,466,460,455,449,443,

  438,432,426,421,415,409,403,398,392,386,

  380,374,369,363,357,351,345,339,333,327,

  321,315,309,303,297,291,285,279,273,267,

  261,255,249,243,237,230,224,218,212,206,

  200,194,187,181,175,169,163,156,150,144,

  138,132,125,119,113,107,100,94,88,82,

  75,69,63,57,50,44,38,31,25,19,

  13,6
};
#endif
#endif

网友:
回转因子和倒胃表好像都是查表来的吧

网友(2011-04-13):
呵呵,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留名了。。。

网友(2011-06-27):
这个很有必要学习下

网友(2011-08-05):
可以留作纪念~~~~

网友:
不知道用ATMEGA64算一次128点FFT要多少时间

网友(2011-12-05):
fft 想做个LED频谱指示

网友(2012-05-26):
mark,有空再看下

网友:
再次标记

网友:
我还是比太明白!

网友:
馬克帕克。

网友(2014-11-28):
感谢分享,复制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还不错!FFT的实现需要研究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