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IVT蓝牙驱动后,根本没有插上硬件居然出现硬件信息

楼主(2007-05-20):
(无正文)

网友:
楼上,你的蓝牙适配器正常,那些多出的是虚拟串口.

网友(2014-12-01):
用IVT蓝牙模块控制做节点   开始时  在把模块设为广播模式时  手机的蓝牙能够正常找到蓝牙 但是 当我用STM32 将模块的设备名称进行修改以后  设备就不能正常的被手机找到   请问原因在哪了   能够帮忙解决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