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的录音功能如果不用是不是可以将下面的电路移除?

楼主(2007-05-21):
VS1003的录音功能如果不用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电路移除,MICP和MICN悬空?

网友:
楼上是否在用vs1003,我在阿莫处买了一片,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板子来焊vs1003的,我在阿莫处买的通用转换板TQFP32-64,买回来才发现,vs1003的封装更小一些,用不上。封装知识太少,误事哪。

楼主:
板子啊....恩....还在Altium Designer 6上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7-05-21,12:30:17编辑过

网友:
呵呵,看样子只能另想办法了。我买了这块片子,也是才找了些应用图,不是很清楚接线方法,MICN MICP如果不用,我看见小俊电路里是对地接100K电阻下拉的。

网友(2013-03-19):
我会在纠结这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