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做简易的交流电流、电压传感器。

楼主(2007-05-21):
我想使用atmege128的ADC转换,制作简易的交流电流(10A以下)和交流电压(220V左右)传感器各一个,不要求精度(但不是直接用个变送器就解决,那样成本有点高)。

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想法:

电流传感器:使用10A/10mA型电流互感器,然后通过一个采样电阻接进ADC进行采样;

电压传感器:使用220V/0~7.07V型电压互感器,然后通过一个分压电阻接进ADC进行采样。

(有几个方面不懂:atmege128的ADC是否可以接受不经过整流、滤波的小交流信号?和采样频率是否有啥子关系?)

不知道以上的方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进行测量。望指教。

楼主:
高人们,请接下招嘛!

楼主:
大家随便说说也好啊,不要一句话都不说嘛!

网友(2009-08-11):
最近也在做交流电压传感器   不知道大家有没可行的方案 输入三相交流  输出0到5V  经单片机ADC采样
关键是前面的传感器部分如何实现??

网友:
http://shop58775780.taobao.com/?catId=129159022&queryType=cat&categoryName=tKu40Mb3&encodeCategoriesName=y&search=y
这里有微型互感器

网友:
电压传感器比较贵的.微小功率变压器线性不好,波形畸变严重,影响精度.
电压采样可以不要变送器,而将L和N分别用两个1.2M/1W的玻璃釉电阻两个串联后接入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运放将交流电压的中心点提升到2.5V(假如ADC参考电压是5V)并将电压幅度调节在2.5V以内.然后直接用ADC采集运放输出,每个交流电周期采样n次,再计算均方根就可以算出电压了.这是热隔离,可以过安规.
电流还是用电流互感器吧,小型的不到10块钱,但也是需要运放来调理一下输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