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在MP3试验板子上面不认文件,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07-05-21):
我用啊永的MP3试验板子,在使用SANDISK128MB 的卡不认文件,程序死在  // 读取目录区数据

                sector = fatClustToSect(FirstDirSector);

                hasBuffer = 0;

                        Prints(" de\r
");

                        ReadBlock(sector++);//本句就死掉了,下面执行不了

                Prints(" ReadBlock\r
");

是不是我的SD卡有问题啊?而我的KINGMAX 1GB的就能读出来了。大家讨论下是什么问题啊?想必有很多的人也遇见此类的问题哦?以前我也遇见过很多的,怎么格式化也不成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while (Read_Byte_SPI()!= 0xfe)

   {;}  //直到读取到了数据的开始头0XFE,才继续

   Prints("Read\r
");

问题就在上面这一段了,128MB的卡就是读不到数据的开始头OXFE;所以他就不能播放。而1GB的就可以读到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那位高手有好一些的格式化程序或其他的方法了?能否支援一下?感谢了!

楼主:
原来是MBR的引导问题,不过我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好的软件支援一下,先说声谢谢了!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哦!

楼主:
总结:

1:文件的格式不对,导致不认文件。

2:电源不是很好,干扰太大。

3:可以通过读卡器转成USB在接上试验!效果很好,可以使用!

128MB的SD卡还是不认啊!呵呵!问题查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