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距离的测试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7-05-22):
485通信距离的测试难道一定要到现场或者拉1000米的双绞线?

怎么拉?直线?

晕死哦,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网友:
买一卷卷的线啊(双绞的).

网友:
用电缆模拟器

网友:
可以用485转485中继呀!

楼主:
【1楼】 xiaoku 小苦

买一卷一卷的线也还是要拉直来测的吧,这个就麻烦了

【2楼】 bluerain 网络棋侠

用电缆模拟器可以模拟哪些参数?

网友(2014-10-27):
485的通信,抗干扰性不错的,当然通信线还是要有屏蔽层才可靠。

网友:
用电缆模拟器可以模拟哪些参数?

网友:
没见过,好像挺高级的

网友:
唉,网线就行。网线不值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