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让SD卡工作 在4。2V 的电压下? 会不会怀?

楼主(2007-05-22):
如题 。

小弟搞了个MP3 想用 LI  电池供电  , 但是电池最高是4。2V  我怕烧坏SD 卡 , 用LDO 的话 ,输出电压又达不到3。3  。  矛盾中!

楼主:
晕哦, 这个论坛 人气 太旺 了 ,我自己顶 , 免得沉了

楼主:
我靠, 沉的太快了 ,  我顶~!

网友:
并联稳压

楼主:
怎么说?  具体点好吗?  谢谢了 , 急啊~!

网友:
4.2v段时间不会烧的,昨天老师在那调SD卡,用的居然是5v。但是卡没坏。

你用LDO没问题的,达不到3.3v也没关系,一般的SD卡工作电压是2.7~3.6v

所以你用LDO,当锂电快没电的时候基本上这时SD卡还可以工作的,如果mp3不能工作了,此时电池也快耗尽了。

这样有个好处,当电池用完的指示好了。

如果用那种压降200mv左右的LDO,当mp3不能工作时,估计锂电池也快挂了(如果没有电量检测的话)

我做的mp3 没电的时候先不工作的是单片机,然后才是SD卡。

网友:
3.6V 就可以稳3.3啊

楼主:
我用的LDO 是1117   , 没看手册 , 测试了一下  输入 3。6V  输出 就只有2。8V 了 。

压差太大了 , 还叫  LDO   。

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型号的 LDO

网友(2007-11-24):
用HT7533,绝对没问题。台湾盛群的,国内叫盛扬,通常叫他:合泰

网友(2014-02-11):
请问楼主,SD卡工作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