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ISP制作完整资料

楼主(2007-05-22):
根据网上的资料整理制作的基于M8的USB接口的ASPISP下载线。做了30几块,有30几位使用,除个别由于焊接问题,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现提供全部资料。

sch图

pcb图

实物图

最终实物图(外面用透明热塑管封装)

首先声明,我没有编写一句代码,仅对硬件做了调整。

1。AVRISP的固件采用网上德国人的07.3.28的最新版固件,各位可以跟踪该网站,获得最新的信息。他提供2种模式的固件,我使用的是兼容AVRASP的。该网站还提供了固件的源代码。

2。windows驱动也是该网上提供的,我仅改了一句:

    将;Modem3="Communications Port"改为Modem3="USBASP-ISP"

    这样在windows中看到的设备为“USBASP-ISP”

3。 下载软件采用最新版的AVRSTUDIO。该3月28日的固件就是配合最新版的AVRSTUDIO使用的,老版的AVR STUDIO也能用,可能要跳出更新固件代码的窗口,直接关闭即可。在AVR STUDIO外的其它开发环境中使用不正常,或不支持,或支持的不好。

制作

1。硬件......

2。将固件写入AVRISP的M8中。

    a/ 在USB口接入5V电源,将JP短路,选择其它的一个AVR编程器如并口的ISP编程器,将其编程口接在AVRISP的编程口上。

    b/ 配置AVRISP上M8的熔丝位:电源检测电压为2.7v,检测有效;系统使用高频外部晶体;满幅震荡!!

    c/ 写固件

3。将AVRISP上的JP开路,插到本本的USB口上,安装wondows驱动(分别支持XP 和 VISTA)。驱动安装成功后,可以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中看到一个串口设备USBASP-ISP。该驱动将AVRISP作为串口设备,占用一个COM口。请查看该COM口的号码。

4。如果你的本本中有很多的串口设备,需要进行调整,将USBASP-ISP对应的COM口号降到9以下,即在COM0-COM9。原因是AVR STUDIO中的串口仅能连接COM9以下的串口设备。(这个对计算机不熟悉的用户就不方便了)

使用

1。以上完成后,打开AVR STUDIO。在Tools->Program AVR->Connect中选择STK500 or AVRISP

可以使用aoto让STUDIO自己找,也可直接选择AVRISP对应的COM口。

2。出现以下窗口STK500 with top module '0x00'说明AVRISP正常,可以工作。

注意选择要编程的AVR芯片型号,和编程方式为ISP mode!!

3。在这里可以设置AVRISP的编程速度(AVRISP有记忆的)。选择速度后按WRITE按钮。

4。对于编程工作在1M以下的AVR芯片,要降低AVRISP的编程速度,否则回出现错误提示:

5。当被编程的AVR芯片工作在2M以上时,可以使用最高的速度,下载程序还是比较快的。速度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采用低速,下载程序的时间不太容易忍受了。

6。在使用中可能会由于目标板的上电、断电等,会造成USBISP连接不上,此时将AVRIAP从本本的USB口拔下,然后从新插上,在AVR STUDIO中需要重新连接一下(从1开始)既可。

总结:

不如并口的ISP方便,因为在ICC、CVAVR、BASCOM中可以直接使用STK200/STK300的并口ISP。AVRISP只能在AVR STUDIO中使用,并且速度不能自动调节。但对没有并口的本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另外,对于这个AVRISP的制作,可以在它的基础上深入学习,提高水平,因为是全部公开的。其它的方案只能作为工具使用,不方便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也是我推荐AVRISP的原因。

本方案全部采用免费资源,应该无版权的官司之争。如果有侵权的部分,请告之。

网友:
马老师,晚上好!

我下午按照这个电路焊了一个下载线,插上电脑USB的时候要安装WINDOWS驱动。

我想问的是:您的资料里没有WINDOWS驱动啊。我该在哪里找?

谢谢马老师!

网友:
资料里有个.inf文件就是驱动文件了.

网友:
致:linwayavr

你好,可是我试过这个INF文件啊,电脑提示无硬件信息啊

是不是我的M8程序哟问题啊?请问你的M8熔丝位是多少啊?我的是:C9AF,正确吗?

网友:
请问支持下载m64吗?我原来做的无法给64下载,给16下10k的文件要两分钟,想再做个了!

楼主:
6楼,你可以直接到德国人的站上下载,上面有联接地址,除了硬件,其它我没做任何改动。M8熔丝的配置已经说明了,我是一位位设置的,总的配置值我懒的计算。

7楼,M64没试过,手头没有。M16的系统时钟为4M时,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了马老师,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网友:
很久没玩AVR了,今天花了2个小时弄了一个,现在在等驱动USBSER.SYS,可能是没装AVR STUDIO的原因吧,马上就要download完了.有戏!

网友:
马老师您好,我是浙江的爱好者,上次邮购芯片的时候不小心买成了贴片的M8,一直没做成USBASP或者AVRDOPER。

请问一下您这里的PCB有没有多?能否提供一片PCB+7536?谢谢~~

网友:
马老师:您好!您提供的资料里怎么没有源文件?您提供的德国人网站里有它的源文件吗?

楼主:
德国人网站里有它的源文件。

网友:
马老师:您好!

  请问源程序是http://www.fischl.de/usbasp/下的

  请问有没有CPU是M48的*.hex文件和源文件?USBASP

网友:
马老师,请问下你硬件部分改动的HT7536用什么作用?能不能省掉这个稳压模块而直接用5V?谢谢!~

楼主:
具体参见USB协议,或在“我们的AVR”技术论坛中找一下,我在那里做过解释。

网友:
多谢马老师!

楼主(2007-08-30):
注意:我叫“AVRISP”,不是“USBISP”。电路与USBISP相同(增加了3.6v电源),软件采用AVRISP的(兼容USBISP的)。

实际最好全部使用AVRISP的设计,我是因为板子已经按USBISP的设计制作了。下次再做的话,我会全部采用AVRISP的设计。

AVRISP、USBISP分别是两个德国人的设计,基本原理一样,但支持的上位机编程软件不同。AVRISP是直接使用AVR STUDIO下载的,尽管还是有些小问题,但我倾向AVRISP。

楼主:
答16楼:请问下你硬件部分改动的HT7536用什么作用?能不能省掉这个稳压模块而直接用5V?谢谢!~

1。AVR芯片不带L是可以工作在3v的。注意溶丝位配置:BOD电压为2.7v,外部高速晶体,满幅振荡。

2。使用3.6v电源主要是为了保证USB的D+、D-、信号电平的匹配。USB标准规定D+、D-信号的电平为3.6v。

3。直接使用USB的5v电源可以,但D+、D-需要使用3.6v的稳压二极管嵌位。另外,万一AVRISP上出现短路,可能会直接损坏PC的USB口电源,不保险。

网友:
咨询老师:按老师的硬件搭了个板子,能连接上studio,在对目标编程效验FLASH时出错,不效验能烧写进程序,是什么问题啊?是IC的问题?我烧写的是M48V,用并口烧写是正常的。

楼主:
将下载速度调低些试试。

网友:
烧写完后弹出对话框

速度已经调过了,这个是4K对速度下载出错问题

下面这个是更改为1.845M的下载速度后出现的问题

把效验的勾去掉后,烧写正常,可是程序不能运行

还有,老师调试用的studio是那个版本,我用4.12build452跟你的版本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呢?请老师帮忙解决

网友:
咨询老师:按老师的硬件搭了个板子,台式电脑一切正常,而笔记本电脑连硬件都侦测不到

网友:
同意【10楼】 hgwell

“ 有了马老师,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

网友:
不错,这个东西好!坚决要做一个。谢谢马老师

网友(2007-10-01):
我是个没基础的初学者,我这里没那么好的条件做板。请问马老师:有成品卖吗?我的笔记本就差这个东东了。请马老师救我。yinjunwy@163.com

网友:
我也把其它的固件,烧成这个avr-isp(stk500),用这个挺好。当成功连接在“comX"时...按上图把isp写成低速的就OK了。不错.
谢谢!马老师

网友:
各位,你们3.6V的电源怎么得到的?

网友:
还有个偷懒的办法,用2个1N4148串连降压也能得到近视3.6V的电压。

网友:
还可以 刚做了个 也是用2个4148压降的,忙活了半天做成了这个,一开始很不顺利 电路很简单。还省下了max232.真的太感谢德国的老大了。不过下载了0723的版本的firmware,好象不是转串口的,是不是只能用avrdude

楼主:
还是使用AVR STUDIO吧。

网友:
但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不是一个串口号,不属于串口。不想楼主的固件那样是COM3 或者COM4...

有空稍微研究一下,用M8做USB2串口的设备还是比较不错的

楼主:
估计你参考的是另为一个德国人的设计。网上有2个德国人的设计,都是使用M8的,电路基本相同,USB部分也类似,但使用与上位机的协议不同。我推荐的一个,有3个版的固件,其中一个兼容另一个的硬件,上位编程软件使用AVR STUDIO。

网友:
是的不是同一个人做的,但是电路基本是一样的,马老师的那个多了一个3端的稳压器件

网上另外一个叫USBASP
而马老师的这个叫USBAVR-ISP

楼主:
1。USBAVR-ISP
   http://www.ullihome.de/index.php/USBAVR-ISP#Functions
   我主要采用这个设计,只是增加了一3.6v的稳压模块,选用的是USBasp兼容的固件(因为电路是先按USBasp设计的)。准备再做一批,电路采用USBAVR-ISP的,它使用了3个LED,而且新的固件好象已经没有与USBasp兼容的了。其主要特点见下面:

Functions
small Hardwaredesign
STK500v2 conpatible (direct from AVR-Studio useable)                                         ======!
AVR910 Support (alternate Firmware or Atmega168)
Singleside useable
Firmware compatible to USBasp Hardware                                                       ======!
Firmware compatible to CCCB Programmiergerät Hardware
Has 10 pin,6 pin and Micromatch ISP Connectors
1 khz - 3 Mhz ISP Frequency
Target Status is displayed with LED´s (not connected, wrong connected, connected ok)
Target can be supplied with 5V @ 100 mA max from the programmer
Automatic shutdown when current is to big
Automatic detection of higest ISP Speed if wished (only with Atmega168)
ANSI and VT100 compatible Terminalmode to make Settings and view Target Information without Programmer Software
USB/RS232 Converter
Bootloader Support (without Menue Routines)
USB/TWI Converter (alternate Firmware)

2。USBasp
   http://www.fischl.de/usbasp/
   是另一个设计,主要特点为:

Features
Works under multiple platforms. Linux, Mac OS X and Windows are tested.
No special controllers or smd components are needed.
Programming speed is up to 5kBytes/sec.
SCK option to support targets with low clock speed (< 1,5MHz).
Planned: serial interface to target (e.g. for debugging).

3。USB2LPT
   http://www-user.tu-chemnitz.de/~heha/bastelecke/Rund%20um%20den%20PC/USB2LPT/ul-15.htm.en
   这还是一个德国人的设计,利用M8实现USB到并口的转换,这样就可以使用原来简单的并口ISP下载线了。准备仔细看看,并尝试一下,是否能将这个设计与并口ISP下载线合在一齐,作成专用的USB接口STK200/300下载线,这样可直接在ICCAVR、CVAVR、BASCOM-AVR中使用。希望有兴趣的参与。下面是功能简介。

USB2LPT – Cloning instructions for Release 1.5
This device was built using USBDRV firmware developed by  Objective Development.
This Low-Speed device violates following USB specification rules:

Detachable cable (must be captive for Low-Speed)
Output drivers with 5 V (must be 3.3 V, but USB is 5 V tolerant)
No differential data input (only one line D- is sampled)
No data clock regenration while receiving (only at packet start)
No error detection of input data (OUT direction), no time for CRC16
Data transfer using BULK pipes (not specified for low-speed, but works on Windows – for Linux there is an "Alternate Setting" with INTERRUPT pipes instead)
However, new to this firmware, following rules are accepted:
Suspend detection and lowered suspend current (below 500 µA)

网友:
真的是造福AVR人类啊
USB2LPT的速度估计很慢,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64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并口&bbs_id=9999

原本也想做,但是看了shark 说的 不做的

网友:
那个terminal mode 很有意思。

网友:
icefire 指的是 avrdude 的 terminal mode?

修改 fuse byte 时把fuse 读回来,修改后再写回去。

网友:
atommann:

我觉得好像是avrisp虚拟了串口,可以通过超级终端修改编程器的参数
http://www.ullihome.de/index.php/USBAVR-ISP
见网页下方的若干截图

网友(2007-11-02):
to 马老师:
使用
1。以上完成后,打开AVR STUDIO。在Tools->Program AVR->Connect中选择STK500 or AVRISP
可以使用aoto让STUDIO自己找,也可直接选择AVRISP对应的COM口。
以上有一个疑问,avrisp不是使用的usb口吗?怎么是连接com口呢?

楼主:
1。早先的STK500和AVRISP是通过串口与PC连接的。

2。USBIAP使用了M8模拟了USB《》串口,在PC上看是个COM口(同市场上的USB转串口道理相同)

3。这样AVR STUDIO就可以按原来的方式通过串口下发编程命令了。

4。在USBIAP的M8的上层代码里,收到串口的编程命令后,控制相应的I/O对目标AVR编程。

5。东西虽然简单,但技术含量非常高,仅各种协议牵扯到至少是4个。

网友:
这条下载线是不是不能使用USB延长线的,我做的电脑总是不能识别

楼主:
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
哪位老大试过没支持s51、s52吗

楼主:
该AVRISP目前应该不支持S51、S52。

看看其他人的吧,我好象看到有人改动过,有帖子介绍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个玩玩

网友:
马老师,我记的avr单片机中带L的工作电压是2.7-5.5V,不带L的工作电压是4.5-5.5V,为什么原理图中它的工作电压是3.6v呢?还有市场上ht7536不好买,有没有其他可替代?

楼主:
在20楼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它3.6v稳压都可以,最简单是串2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谢谢马老师,我以前做过一个,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一识别,再做一个!

楼主:
最后请告之情况和经验.这是开源的东西.

网友:
马老师:你好!
     我照上面的电路图做了个avr-isp,mega8工作正常,驱动也装好了,在设备管理器中也可以看到。。问题是:
     (目标芯片mega128)
     1、使用avrstudio4.12时,提示那个驱动版本只是用于avr studio2.05,提示要我升级!
     2、取消升级,在操作过程中出现: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
     3、程序无法下载,目标芯片连接的管脚为:mosi、miso、sck、reset、gnd。不知是否有错?

    请马老师或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查看128手册.128的SPI不使用mosi、miso,使用USART0的rd,td.

网友:
谢谢马老师这么快回答!我明天到公司试一下。。
  上面的那些管脚我使用并口isp下载时就必须用这些脚!!!呵呵。。。真给这些定义搞混了
  前面的1,2问题都是由于这些管脚接错引起的吗?

楼主:
1不是.你下个新的AVR STUDIO 4.13试试,可能就不会出现1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按马老师的办法在USB电源到下载器的5V电源上串了两个1N4007,下载器能通信了,Vista也没问题,感谢马老师! 我又能省一笔不少开销!

网友:
楼上你好,我在笔记本中使用vista系统,但是在安装驱动过程中说遇到一个问题不能安装
注:我的avr-isp在xp台式电脑中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报这样的错:windown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他时遇到错误

楼主:
楼上2位是赶潮流的,偶还是XP了.vista不是为硬件工程师用的,我还要再等段时间考虑的.

网友:
马老师你好,买笔记本到现在还没装xp,在公司就是使用xp的,但下班后还想用用vista,呵呵!确实有比较多问题,但我感觉大多电子软件还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办公\游戏\娱乐等方面的软件会跟的快些,电子的东西比较慢.我吃过苦头的.一端时间我的电脑是双系统,W98和W2K,维持了近1年.所以我是在XP推出后近2年才升级到XP的.我要等大部分我使用的软件明确提出可以在vista上运行时,再考虑升级.老了,没有年轻人的那种冲劲了,求稳^_^

网友:
那可还要等好久。。我打算用一段时间后就装xp,作双系统,呵呵,郁闷-现在还没找到好方法解决。。网上有说可装xp的usb驱动可以解决,马老师你每天都要熬夜。。。

网友:
马老师,我做了一个usb-isp,固件是最新的,对8,16下载正常,对128 就出现那个clk问题对话框。128板一直用并口isp下载正常。我把AVRISP的编程速度降到最低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DD是网上的设计,我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上课学习的困难做了一批.我也是测试过M8\M16.M128没做过测试.

我自己平时不用这个,化了500元,买的转换卡,使用并口的ISP下载线.

USB-ISP还不完全成熟,使用也不如并口的方便.对于学习AVR的可以使用,关键是便宜.在公司做开发,不建议使用它.

另外,国内有人也在次基础上经过了改进,你可在本站找一下.

网友:
哦,谢谢马老师。也就是跟我一起的同学只有USB,所以就做了一个。反正可以报销,又有老多东西可学,没有白做。还是有价值的。看来也只能让他们买usb转接口的了。

楼主:
不是USB转接口,市场的通常的USB转打印口是不能用的.只能支持打印机,不支持并口下载的.

网友:
呀,这还有区别啊!那转并口的是不是很贵啊!!!刚才您说话了500.有这么贵啊!!!

楼主:
是的,这东西用的人少.买的时候不能买错,首先要知道你的笔记本上支持的是什么卡槽.

如果你手头有我出的新书,在附录D中有对这个东西的介绍.

USB-ISP之类的DD本站上有人做出并宣传,对外卖,好象叫"zhengfeng"的网友,不会超过100,你查查,并了解是否支持M128.

我还看到有人说USBISP能烧M128,但不支持>64K字节下载,你到主坛找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马老师了。

网友(2007-12-18):
用洞洞板做了一个,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上的你好
请问你的元件在那里买的了,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做的在台式机上用非常好,但在本本上连驱动都装不上,接上去后提示“无法识别的新硬件”,都没到装驱动的那一步!(试了几台本本都这样,是XP的系统)哪位朋友遇到过?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呵呵,这是你的本本USB功率不够吧,要么就是你做的电路还有点问题,耗电大了才会这样,我以前试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和USB功率无关呀,我用外部电源供电也一样!应该是本本的电路对USB的数据线保护的比较好,我将电压降到3.6V左右就好了!

网友(2008-01-21):
马老师吗?我是在校学生,刚接触51,我刚做了一个usbasp,但是不知道怎么给atmega48写程序啊,我看到一些评论就说先用一个编程器先给atmega48编程,然后这个usbasp才算制作完全,请问是这样吗?但是我手头上没有编程器啊,其实我做这个usbasp是想用它来给51单片机的下载线的,因为我的电脑没有串口跟并口,考虑制作这个usbasp比较便宜,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给atmega48烧写程序啊

楼主:
1.首先,我推荐的这个USBISP方案是不支持51的.
2.不管是USBISP还是USBASP当然要将编程器的固件写到M8或M48中的,因此首先你需要有一个ISP的下载工具.
3.对AVR不熟悉的话,这个编程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至少要知道AVR是如何实现ISP下载和如何下载.

网友:
呵呵,不知道速度快了稳定不?我做了个,下载也不慢,但是下载到M64里面的程序往往不能用,报告是成功但是M64程序没运行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图中的HT7536我也尝试换成5V和3V的LDO均没什么变化,但是M64要用5V才能下载,其他型号用3V都行,真搞不懂。

网友:
马老师你好:
   按照你的资料作了一个,下载速度还是很快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使用它后电脑速度变慢,好像占用CPU太多,而用同样的USB接口和协议的AVR-Doper就不会占用太多的CPU,不知为何?请马老师看看帮助解决。

网友:
VISTA的兼容性还不足,我现在还用XP做东西!

网友:
请问马老师 它的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因为我没买到HT7536  只有HT7136 不知道够用不 谢谢

网友:
請教马老师怎樣安装wondows驱动?
我用ATMEGA8535L代替ATMEGA8行不行?

网友:
各位高手
    我的英文不太好,有谁下载了驱动程序的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he.guisong@163.com 谢谢!

楼主:
1.我提供的资料中有WINDOWS下的驱动.
2.M8不能用8535替代
3.驱动安装与其它的设备相同.

网友:
现在对我来说还是高难度,很向往!!

网友(2008-03-04):
在XP系统中装着OK,可是在98系统中,好像固件是不能用,那位大侠有支持98的固件呢

网友:
請教马老师怎樣安装wondows驱动?
我用ATMEGA8535L代替ATMEGA8行不行?

ATMEGA8535L 直接 做 atmel 版的 avrisp啦

网友:
谢谢马老师

刚做了一个,速度还是挺快的,M16大约14K在最快速度下只要18秒。

楼主:
我已经说明了.USBISP不仅对于AVR的学习和一般应用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同时也是深入学习掌握AVR、USB、等多方面技术的好的实例。做到第一步,有了一个工具容易。要向第二步发展才是重要的。

网友:
同学的本本上没的并口,看来得做一个了。

网友:
可以用来下载S51系列吗?

网友:
马老师,你好!
按照您的资料我也手工用万能板搭了一个,写入固件后,能发现新硬件了,然而硬件位置似乎跟你提供的出现界面不一样呢?
如图:1
说明一下自己的使用条件:
DIP封装的M8,已按您的建议串入两个IN4007限压;XP系统;AVR Studio 4 版本;
另外是在AVR Studio 4 试图连接时候(auto模式)未能连接上;发现新硬件后老提示安装驱动程序,为此顺路问个弱弱的问题:那个安装文件的安装办法是不是鼠标右键后点安装?
写入的固件未你一楼提供的固件版本!
望老师不吝赐教~~~~~

楼主:
旁边有人吗?请人帮助装一下驱动.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2008-04-04):
呵呵....说下我安装Window驱动...
在弹出的欢迎使用找到新硬件向导选"是,仅这一次",Next->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s),Next->不要搜索...->从磁盘安装,选择下载文件中的后缀为.inf,然后安装,在弹出的带!警告框选仍然继续,OK...

网友:
就当是一个动手的机会吧.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这有块别有洞天的地皮,真不错,第1次来。
收藏了,谢谢。

原想有时间玩玩51的,浏览了一阵子网络发现AVR要优秀得多,于是见异思迁了,决心从现在起用业余时间玩AVR……

网友:
发现一个疑问:
根据数据手册,ATmega8 的电源必须在4.5V才有正常工作的保证,但这里把电压降成了3.6V,严格说是违规的。
另有一型号 ATmega8L 可在2.7V~5.5V工作,但其始终上限只有8MHz,不能用USB必须的12MHz。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用5V给CPU供电,然后在 USB 的 data 线上做下嵌位处理。

网友:
前几天发现Atmel的USB应用资料里自己也有矛盾(俺正是冲着AVR能很便宜地做出USB口而对它感兴趣的)。
AVR309里有份资料,是用 ATtiny2313 做简易USB的: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2556.pdf

参考电路里的AVR是用3.5V供电的,但这时数据手册只保证芯片能工作到10MHz,要接12MHz晶振则须给4.5~5.5V电源。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有明确的答复了.

用3.5V供电数据手册保证芯片能工作到10MHz,要接12MHz晶振则须给4.5~5.5V电源是不错的,因为是数据手册,官方正式资料,当然是要100%保证的,实际芯片肯定有余量的.就怕楼上这类的找毛病.

用AVR模拟USB,你会用在航空军用设备上吗?

网友:
绝对是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2008-05-06):
我上星期做了一个,不是太好用,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我的笔记本上用的,可感觉不是太好.
不过这资料是满好的.

网友:
多谢马老师

网友:
我是avr初学者,有电子基础,做板子焊元件都没问题,下面这步怎么办?还要找一个编程器把固件写到m8上?哪去找编程器呀!那个贵!写不了固件,这个东东电路做好也没用啊!

将固件写入AVRISP的M8中。
    a/ 在USB口接入5V电源,将JP短路,选择其它的一个AVR编程器如并口的ISP编程器,将其编程口接在AVRISP的编程口上。
    b/ 配置AVRISP上M8的熔丝位:电源检测电压为2.7v,检测有效;系统使用高频外部晶体;满幅震荡!!
    c/ 写固件

网友:
to 106楼:
我也是个新手,但这个问题我知道。

确实先要把固件写进M8, 不过不一定要专用编程器,如果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有信心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并口的isp编程器,外部元件不多,买现成的也不贵。
不过我建议新手还是买个现成的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  玩玩

网友:
谢谢greeham
网上去讨一个了。红日的好像不用编程器烧固件的吧?

网友(2008-06-10):
做一个玩玩!

网友:
建议大家,还是做个AVR-Doper吧,那个稳定性高点。

而且支持HID免驱动方式和STK500V2两种方式,可以用AVRDUDE下载,速度不算太快,但稳定性可以。

下次我把我仿制的拍个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刚注册,就看到想要的东东,非常感谢!!!

网友(2008-07-13):
请问各位高手,我手头没有M8,只有一块M88V,请问能不能直接代替?
若不能,这个HEX有谁有吗?

楼主:
有问题,不行,好象没有,需要自己改动。

网友:
我用两个二极管进行降压可以吗?5V-0.7V-0.7V=3.6V

楼主:
上面都讲到了,仔细看看,动手试一下,然后根据实践和你学到的知识判断为何可以或不可以。

网友:
马潮老师说ATMEGA8可以工作在3.6V 12M的环境,可我没有这个芯片

我只有ATMEGA8L TQFP32贴片的,请问这个芯片能用吗?能用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
我用ATMEGA8做了一个,并成功下载了固件,但插上USB后却自动安装驱动,我无法甚至没机会手动安装指定的驱动驱动。强行安装驱动却又提示没发现驱动文件,奇诡!
郁闷!还请好心朋友指点一番,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出在写熔断丝那里,已解决,谢谢马老师的资料!

网友:
能不能请问楼上的是那个熔丝会造成这种影响?谢谢,想知道原因。

网友(2008-08-20):
请教, 我做参考马老师的电路作了一个,稳定压IC,我用的是3.3V,前面都是正常的,
但是在下程序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提示: stk500DII  Could not contact programmer . check your connections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FAILED !

网友(2009-01-07):
我的电脑认得出USBASP但是下载的时候说没有USBASP驱动,那为高手

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做了一块,但是不能识别这个设备,我的是用的mega8-8pu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123楼】 shenglinwan

积分:13

派别:

来自:

 问题出在写熔断丝那里,已解决,谢谢马老师的资料!

我的和这个问题一样,请问是哪个熔丝位啊!能把能把熔丝位贴出来看下,谢谢

网友:
马老师您好:

   您能给我发一个usbisp下载线pcb吗?

    我看马老师的《AVR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想做一个,配合教材试验一下。

  要是能给;我的邮箱是:nwpchennan@126.com

     万分感谢!

楼主:
我手中到还有十几块USBisp的PCB板,原来想让学生学习使用的,不一定就是做USBisp的,主要是学习USB协议和C编程,做点USB接口的DD,如:简易USB鼠标,USB-I2C桥,USB读卡器.......可是偶的学生都不感兴趣。这批板已经睡了3、4年了。

原理图和PCB板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0184.rar(文件大小:20K) (原文件名:USBisp_N.rar)。是PROTAL99画的。

注意:我设计的比网上德国人的多使用了一片3.6v的电压模块。从硬件角度上,USB稳定多了。M8使用带L和无L的都可以,工作在3.6V下,系统必需使用12M。

关键溶丝配置如下:起用BOD、BOD门限选择2.7(千万不能为4.5!否则M8根本不工作)。另外熔丝CKOPT = 0(编程),这样M8内部的振荡器为全幅震荡工作,使M8L也能稳定工作在12M(3.6v)。

固件完全使用德国人的,有源码,非常值得学习。唯一不足的是,他没有提供Vista系统的USB驱动。那位有能力的可以尝试弄个Vista系统的USB驱动,提供大家使用。

我原来想用这个USBisp做PSoC-ISSP编程器的,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后来觉得,从学习的角度,PSoC的编程器,当然应该使用PSoC芯片来完成了。

我使用PSoC的CY7C64215已经完成了PSoC-ISSP编程器的设计,尽管也是USB接口的,但那是借用了CYPRESS的USBART用户模块,方便是方便,直接跳过低层的USB,是在COM口层上完成的。

因此要学习USB的话,还是USBisp好,尽管PC上还是针对COM口的,但在M8方面,可以深入下面的USB了。

关于USBisp我只能支持到此了。各位感兴趣的自己DIY吧。不过说实话,做出来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没有基础,碰到问题就根本不能解决的,而且仅是做出来,除了练练焊功,下载固件,其它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

网友:
新年到了,祝马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2009-03-13):
马潮老师,我按照你上面提供的资料,做了一个,制作成功,电脑上硬件也安装成功,但是在进入AVR Studio 4,『版本4.12』选择stk500 ,串口自动选择,连接,提示
An STK500 with firmware version 2.OA has been detected. The firmware version corresponding to this installation of AVR Studio is 2.04. Press OK to launch the upgrade program to perform a downgrade,  or Cancel to continue without downgrading. NOTE! Correct operation is not guaranteed if a downgrade is not performed.

Make sure the STK500 enters upgrade mode by following the sequence below:
- Power off the STK500.
- Remove all cables and devices from the target area of the STK500.
- Hold down the ' PROGRAM' button while powering up the STK500
- Press OK below.

好像是版本太低了,请问是否能够提供新版本固件啊? 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刚接触avr,atmega8还用烧程序吗,能直接用吗?如果用的话应该如何操作,谢谢

楼主:
to 136楼:请仔细看楼主位的介绍。这不是武打小说,光看热闹不行,请认真多看几遍。

to 137楼:原先学什么专业的?不是顺便就能进这个行业。

网友:
我是学机电的,很喜欢avr单片机,以前学过51,我买了你设计的avr电路板,用rs-232口向单片机烧程序,总是烧不成功,是不是不支持rs-232下载,没有下载器,想做这个usbisp,但不知道如何向atmega8烧程序,请教马老师,谢谢。

网友:
还有,稳压芯片ht7536用ht7533替换行不行啊 ?谢谢

网友:
我做好了硬件,m8让系里老师烧的程序,安装驱动后,笔记本上不显示,硬件连接也正确,不知道什么原因?特急,请教马老师,谢谢

网友(2009-04-13):
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请问马老师,你那个有三个灯的USBisp的固件程序及驱动程序在那下呢?我用了那有两个灯的程序好像有些不对。

网友:
看了那么多好贴 手痒了

楼主:
lz位的全部资料中,已经增加了VISTA下的USBISP驱动程序。现在在XP和VISTA下都可以使用。

网友:
马老师,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趁五一放假有空,我按您的资料做了一块,驱动装好了,正确检测到com4,但是出现这样的错误,何故呢?多谢!
  我用是AVR Studio V4.13

楼主:
楼上的,说明USBISP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1。检查下载的连接是否正确。
2。确认你的M16,ISP熔丝位没有被禁止掉。
3。如果你的M16是新的,由于它确省采用是内部的1M RC振荡源,因此必须在AVR Studio V4.13中设置USBIAP的编程速度,将它降低。因为AVR的ISP编程速度必须低于系统时钟的1/4(在1M系统时钟时,要低于200K)。在你的贴图中的那个错误中,有明确的提示。

网友:
马老师,好样的!
今日我用通用编程器读了一下熔丝位,竟然都是1(新买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給用过的),后来打开了ISP的禁止位,成功下载了,呵呵O(∩_∩)O~,再次多谢马老师了!

网友:
马老师,您好:
   请问有没有下载过atmega328p,我用dragon下不成功,不知用这个能行吗?

网友:
很简单,做了个,可以下m8,m88,就是不认m328p,用dragon并行也不认(读出来都是ff),难道买的是假货?

网友:
如果把内部rc校验字(8Mhz)写到flash的$5e之后会出现‘Calibration byte write verified failed’

网友:
好像问的最多的就是如何下载固件到mega8的这一步?
建议,那位仁兄贴点图来,让大家明白一下。
谢谢先。。。

网友:
马老师,HEADER5*2的第2脚能否直接接到USB的+5V上,用于给目标板的MCU供电?

网友:
好啊  顶   留下记号

网友(2009-05-14):
问下 哪有USBASP的吗?是不是这个可以烧录S51的? 谢谢

网友:
楼上看这个贴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915298,
置顶的重量级贴,不过最好是要耐心看完哟。。。

网友:
AVRISP制作完整资料,mark

网友:
新手~想制作个USB的AVRISP,手头上只有M16 看马老师说可以制作. 现在的问题是原理图是用的M8和M16的引脚有区别,在USB接口的D+ D-上判断不好 是按M8引脚的第一功能脚去接对应的M16,还是按M8的第二功能去接M16呢?还是需要自己去分析呢? 望高手指点下.没找到原程序,不好分析.即使找到了估计也不一定能分析出来,望指教 感谢中.

楼主:
楼上新手还是用M8吧。等你成为“老手”时再尝试用M16。我说可以不是针对新手说的。

网友:
今天没事试着用M8L做了个,然后对M88 进行烧录,对M88熔丝位操作都可以正常读写,ISP频率也设成如下图1,但烧入程序的最后提示如下图2:
M88用内8M       熔丝位都可以正常读写,连接上应该没有问题,,,我用DRAGON  对M88 这板操作是正常的   不知道马老师能不能看出问题所在
从下图1上看Vtarget 才0.1V  板上实测是3.7v   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

网友:
烧M48 的板也一样,在烧入程序的最后一刻,提示上图2所示警告,

网友:
非常谢谢 马老师回复,呵呵,我现在手上没有M8,我就想用M16做一个~~~ 关于引脚问题马老师给点思路.是不是在原文件中也需要改动?M16焊接中, 终有一天能搞顶的 哈哈

网友:
我这个问题真的是无从下手了啊,马老师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马老师: 呵呵 焊出来反复实验了引脚都不行,可以下载程序了,但M16的USB识别不了,是不是原程序需要改动吧? 还是买来M8做吧~~
在用M16做的过程中原程序太复杂看不明白,关于引脚 M8和M16 USB的D+ D-应该接第二功能引脚吧?原程序应用了AVR的外部中断IN0,和输入捕获功能? 通过中断 直接把数据通过D+ D-接受进来, 看来很复杂,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 问题解决不了 呵呵 学习中~~ 买来M8制作 以后一直关注M16制作USBISP下载线

网友:
我用M8做一个,下了固件,配置了FUSE,结果也是UNKNOWN DEVICE.
换了几台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可能是电压上不去,明天改串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2009-06-13):
问题找到了,不是电压的事情.
USB D+ 到M8有两根线, 32脚的那一根线忘连接了.

是否能下载,现在手上没有别的器件可以实验.

我用的是LM317做的3.6V.不过LM317的压降比较大.
和位还是用AS1117-ADJ来做吧.

网友:
请问马老师一下,ht7536稳压芯片能否用BM1117 5V转3.3V来替代!先谢谢您了!

网友:
请问马老师及各位:
我照图焊的USBISP板子,因为手头上没有稳压IC和3.6V稳压管,所用将HT7536直接用了二个4148代替,实测经两个4148的电压为3.6V;
之后,驱动可以安装,设备管理器中也可以发现硬件端口,但为何AVR Studio却一直连不上?我的Studio版本是4.13的。

端口检测OK:

版本:

连接失败:

请问可能原因是什么?线路我对着几次,没有焊错。

网友:
我做了几个,都好用.展示一下.

USB_A接头的. (原文件名:AVRISP_A1.gif)

USB_A接头的. (原文件名:AVRISP_A2.gif)

USB_B接头的. (原文件名:AVRISP_B1.gif)

USB_A接头的. (原文件名:AVRISP_B2.gif)

USB B接头的做了可以使用二极管或LM1117-ADJ,LM317之类的二选一方案.

原理图和PCB.Altium Designer 8.3ourdev_453221.rar(文件大小:241K) (原文件名:AVR_ISP.rar)

原理图 (原文件名:AVR_ISP_B_SCH.gif)

PCB效果 (原文件名:AVRISP_B_PCB.JPB.jpg)

原理中要用了ADC的功能,以备以后用来做目标板电压检查.

网友:
173楼 你选一下 COM5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myfingerhurt

我试过了选COM5,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

我是用从USB的电源脚用二个4148串接然后进单片机的,用表测了正好3.6V左右

网友:
USB认了驱动也装了就不是电压的问题了。
试试新版的AVR STUDIO。

还有我想看看你说连不上的截图。

网友:
截图就是我在第173楼的最后一幅啊。

4.13的studio应该版本够了吧,我换个其它版本的试试。

网友:
郁闷。。。换成4.14的还是不行。。

网友:
原来是电脑的问题,驱动可以装,就是用不了。。。。
后来在同事电脑上一试就OK了,自己的电脑就是不行。
无语。。。。

网友:
试试这个版本的驱动和固件.

由于原版图与马老师的图有一点出入。原版的能检测外部开发板的电压。
烧入的新固件后指示灯和电压检测就不起作用了。

修改程序中main.c的
led_t leds[] =  {{0,LED_OFF,LED_OFF},
                 {1,LED_OFF,LED_OFF},
                 {3,LED_OFF,LED_OFF}};
注意它受到宏定义的控制

使能config.h中的
#define USBASP_COMPATIBLE
就可以使用指示灯了。

原版的图 (原文件名:TARGET_ AVRISP_mini.gif)

我的图ADC部分有一点儿错误。
如果要使用电压检测.
硬件修改:

硬件中不要焊接100欧姆的R19
在PC2和GND之间接入一个20K电阻。
原来的接在VTG和PC2之间的1K电阻换为30K。只要形成3:2的阻值就行,要K级的,阻值别太小。

软件修改:

就要在Config.h中自己再定义一个类似#define USBASP_COMPATIBLE 的宏比例
#define USBASP_MY_COMPATIBLE

然后修改main.c,加入刚才定义的宏。
#ifndef USBASP_MY_COMPATIBLE
#ifndef USBASP_COMPATIBLE
   #ifndef CCCB_COMPATIBLE
led_t leds[] =  {{4,LED_OFF,LED_OFF},
                 {3,LED_OFF,LED_OFF},
                 {5,LED_OFF,LED_OFF}};
   #else //CCCB_COMPATIBLE
led_t leds[] =  {{2,LED_OFF,LED_OFF},
                 {3,LED_OFF,LED_OFF}, //not there
                 {5,LED_OFF,LED_OFF}};//not there
   #endif
  #else
led_t leds[] =  {{0,LED_OFF,LED_OFF},
                 {1,LED_OFF,LED_OFF},
                 {3,LED_OFF,LED_OFF}};
  #endif
#else
led_t leds[] =  {{0,LED_OFF,LED_OFF},
                 {1,LED_OFF,LED_OFF},
                 {3,LED_OFF,LED_OFF}};
#endif

把ISP.h中的
#define ISP_SUPPLY                 PC1
改为
#define ISP_SUPPLY                 PC2

把ISP.C中SP_getsupplyvoltage函数里
  ADMUX = 1;                      // Kanal waehlen
改为
  ADMUX = 2;                      // Kanal waehlen

重新编译下载就OK了。

楼上的兄弟,我突然想到可能是你的ISP下载速度太快了,把速度调低。必须低于四分之一你的AVR目标芯片的工作频率才行。

另外我在使用马老师提供的固件在烧写ATINY13V的时候总是有问题,老是失败。更新一下固件后就好了。

德国人的网站使用这个硬件衍生出很多工具,感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有逻辑分析仪,示波器等。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菜鸟用M16没做好,今天用M8制作成功,下载速度和理论一致.谢谢!

网友:
马老师手焊的吗?贴片的话不会贴成这个样子的
马老师,如果手焊的话要注意什么?手焊能焊成这样已经是看到过的高手了~~!!

网友(2009-07-14):
这个下载器可以对 AT89S52 下载程序吗?

楼主:
不支持对AT89SXX的下载。希望有能力的改写固件,增加对AT89SXX的支持,并提供大家使用。

国内有人参考这个设计,做了改动,并做成产品,好象支持AT89SXX,但需要购买。

网友(2009-08-14):
马老师,我用M16L做的在vista上能发现硬件并成功安装了驱动,为什么avr studio4.13 老是连不上呢?(M16L貌似不能跑12MHz的吧,可是vista任然发现硬件了,很奇怪啊)

网友:
4。如果你的本本中有很多的串口设备,需要进行调整,将USBASP-ISP对应的COM口号降到9以下,即在COM0-COM9。原因是AVR STUDIO中的串口仅能连接COM9以下的串口设备。(这个对计算机不熟悉的用户就不方便了)
如果你的本本中有很多的串口设备 ==> 对计算机不熟悉的用户 ?

楼主:
楼上,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用M16L做成功了,不过提示固件版本过低,需要更新。(看来要好好看看stk500的协议了)

网友:
很奇怪。昨天我在這裡提了一個帖子,今天想看看有沒有朋友回應,但找不出來。我上次看的時候,有一個帖子是用DIP的M8做的,有多個USBISP圖像的,但今次郤看不到。我記得是在『马潮AVR专栏 -> AVRISP制作完整资料』,但今天看不到,所以再寫一次,請各位幫忙解決,謝謝。

我做了三個M8的USBISP,有兩粒LED的,有三粒LED的。我在華碩ASUS L1400和BENQ Joybook S52手提電腦都能正確運行,可以編程。但在東芝Toshiba M5 Tecra上郤無法連接,有Connect Failed訊息。請教馬教授和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原因?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找到了。原來在『最新USPISP(基于M8)的制作和使用介绍』的主題下的140樓。請各位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
原来制作这个采用的必须是12M的晶振,我当时没有,
采用的是11.059M的晶振,导致下载了固件后插入电脑,
提示  无法识别硬件  ,
改天我换成12M的晶振试试啊,,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2009-09-15):
嗯。学习了。。有时间自己做一个。!!

网友:
求助:请教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用马老师的固件烧了,windows能找到硬件,烧录却提示找不到usb设备??是什么原因,烧录目标板时我把短路块都去掉了。

可以排除是连接线的问题,线是好的,目标板也是好的,用其他usb可以烧,,

请高人解答是啥原因,谢谢

楼主:
你应该仔细看LZ的帖子,那里面清楚的说明只能在AVR STUDIO中使用。

楼主(2009-10-26):
补充说明:

1。本贴推荐的USB-ISP上位机支持软件是AVR STUDIO,其他上位机软件不支持,或支持不好。
2。查在PC的USB口上,如果在WINDOWS的硬件管理器中看到USBASP-ISP(COMn)设备,说明USB-ISP的底层连接成功。
3。如果此时在AVR STUDIO中连接不到USB-ISP的话,最先检查你在安装AVR STUDIO时,是否安装了它的USB底层驱动软件,有的人安装时跳过了这个选项,是造成AVR STUDIO与USB-ISP连接不上的原因。
4。我已经提供了VISTA下的驱动,但是注意精简版的VISTA装不上,因为它精简了必要的底层驱动,最好安装完整版的VISTA。

以上是本学期中上课学生发生的问题,今年我做了100个USB-IAP,因为学生大都使用笔记本了,并口ISP面临淘汰。

网友:
这个电路为什么要用3.6伏供电?5v不行吗?

网友:
马老师的补充说明很重要。支持!
建议也加到顶楼合适位置。

网友:
请问马老师,我手头只有M48和M88,有M48和M88的固件程序吗?

网友:
请问马老师,这个isp支持 校正内部RC振荡器 吗?

网友:
11.059M的晶振不行吗

楼主:
USB协议规定频率为12M或整倍数,其它不行。11.059M的晶振是针对UART串口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马老师!

网友(2009-12-28):
mark,先留名,现在还看不大懂。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准备做一个

网友:
明天做一个

网友:
我也做了一块,但是不能识别这个设备,装不上驱动 。我的是用的mega8L??不明白哪有问题

网友:
搞定,用普通的二极管还不行,开始用的是M7,不行,本想换二个4148的,手上没有,只有SS14  换上去就找到了,不过SS14的压降才0.2V。现在相当于4.6V供电,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下载,呆会试试

网友(2010-03-08):
好东西 留着做一个

网友:
请问,我装完驱动后与avr studio4.12连接不上为什呢?有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熔丝位怎么设置啊  那位能转告下 啊 我烧坏了N片了   烧坏的能恢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

网友:
留脚印。谢谢马老师

网友:
MARK一下
     什么时候玩一个!
          谢马老师!

网友(2010-04-13):
晕  真的是马老师啊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啦!

网友(2010-05-17):
请问马老师,此下载器win7能兼容使用么?

网友:
我的本本奇怪了,D+D-串上68R的电阻根本不能识别设备,换成510R的就好了,而且很稳定,我用的是5V供电方案,用两个3V3稳压管钳位的方式。

网友:
马老师 J2接口没电源 引去目标板也可以下载啊 只要信号线和地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才认识了马老师,真是受益菲浅,谢谢了

网友(2010-06-23):
我做了这个 插上笔记本 没提示有找到硬件 请问M8的熔丝位怎么设置?

网友:
马老师 我M8写成个了 可是插上本本没反应 有一个LED亮!!请教下~!!

网友:
我在那个德国人的网站上下载的文件中有三个固件,应该怎么烧写啊?

网友(2010-12-16):
老帖子啊,可惜下不了啊  来迟了

网友(2011-04-0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用你的资料做了一个试板,程序烧好了,熔丝位我只是把晶振的最后一个选项划上勾,烧好后,也找到硬件,显示AVR ISP,我都以为成功了呢。但是却进不了AVR STUdio的下载界面,很郁闷,请指教。QQ 360318095

网友(2011-05-29):
现在 WIN7 的本本,搞这些有点难度,(似乎驱动跟不上)

网友:
try fabisp and you wouldn't worry about any of that.

网友(2011-08-25):
这个东东不支持AT90USB1287,可以擦除,可以设置熔丝,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在程序下载后却不能运行,AVRStudio 提示错误。而atmega8、atmega16、atmega64是可以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好东西啊 准备做一个

网友(2011-10-11):
受益菲浅

网友:
马老师的专栏
原来在这里啊

网友A(2011-11-10):
要是能开发一个自制的AVR仿真器就更好了

网友:
恩,不错,挺好用的,做了几块,赞

网友:
D+ 和D- 好像不需要两个都接稳压管。

网友:
验证中学习了,谢谢马老师的分享

网友:
顶一个
有空我也做。

网友B(2012-01-21):
在线的高人!请问usb接口的AVR-----用CH341或CH340T可以实现吗?有相应的硬件电路!和读写软件吗?

网友:
就是用CH341或CH340T制AVR最小系统的ISP!???

网友(2012-04-01):
不知道win7的行不行

网友:
小巧玲珑,很漂亮!

网友:
好资料记号留存

网友(2012-05-06):
马老师的第2版书已经到手了,开始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2-06-17):
你好,马老师,我刚制作了一个下载器,驱动都安上了,不过进avr studio 4.17就出现以下图片

楼主:
楼上的,建议你还是买个现成的先开始学习,等你具备了一定的功力再自己做。
这里不是卖手机,是学习做手机。是根本不同的出发点。

网友C: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台式机的前提下,要想制做这个编程器,你得先有个AVR编程器,要不然就没法下载程序.
这个项目要是能移值到51上就方便多了.这样有51开发板的人学AVR就方便多了.

楼主:
楼上的,通常的51基本上没有戏的,这就是AVR的优点。

我曾仔细分析过,采用STC的改进型51(已经是所谓1T而不是12T的架构),需要MCU至少工作在36M。

关键的地方,时序非常重要,需要采用汇编。AVR限制在8条指令可以完成,而完成同样的事情,51需要22条指令。

做个类似LED走马灯的系统,51、AVR都可以,51还便宜。但某些系统,51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通常的51基本上没有戏的,这就是AVR的优点。

我曾仔细分析过,采用STC的改进型51(已经是所谓1T而 ...

呵呵,谢谢马老师,我是按着书上的资料把板子做回来了,就是想了想,现在没法下载程序,所以还没有去买元件.
看来还得先弄个编程器再说.

网友(2012-08-16):
相当不错的料呀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
不错,这个东西好!

网友:
可以烧写JTAG器件(如atmega406)吗?如果不行,请推荐一款,给个链接。谢谢啦。

网友(2012-10-05):
可以实现被烧写单片与主机的通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台式机的前提下,要想制做这个编程器,你得先有个AVR编程器,要不然就没法下载程序.

用CH341做一个吧,比这个功能更强更好用,当然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仿真,看看我刀刻的电路板做的编程器http://bbs.yleee.com.cn/thread-399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的高人!请问usb接口的AVR-----用CH341或CH340T可以实现吗?有相应的硬件电路!和读写软件吗? ...

看看我做的编程器http://bbs.yleee.com.cn/thread-399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CH341做一个吧,比这个功能更强更好用,当然只能下载程序,不能仿真,看看我刀刻的电路板做的编程器htt ...

谢谢,看起来挺不错的,抽空做一下……

网友(2013-08-10):
马老师,请教下这个AVRISP可否对MEGA32操作下载程序,我试了M8,M16均可正常工作,但M32在编程下载最后一步报错,如下图附件所示,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看完,自己都想做一个了

网友(2013-09-23):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开发一个自制的AVR仿真器就更好了

我和你同感.

网友:
果断收藏。。谢谢马老师分享

网友(2013-12-06):
是不是得先有一个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