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 请教8279

楼主(2007-05-22):
马老师,我用8515的频率发生器做8279的时钟源,可使能8515的第二功能后,示波器显示PA口输出无规律,我仅接SL0,SL1,RL0,RL1扩展四按钮实验,可始终没有IRQ的高电平输出。定义命令状态口为f100,数据口为f000,#define Ctr8279 (*(volatile char *)0xf100)

#define D8279 (*(volatile char *)0xf000) 其中选择了A0 ,CS控制,然后用Ctr8279=0x21语句是对8279的初始化语句吗?

谢谢赐教

网友:
时钟输出有没有?硬件电路对不对?

用示波器看PA口?PA口是地址和数据复用的,用示波器可以看?

无法回答。

楼主:
马老师,时钟有信号,我用示波器测了!硬件电路应该没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写访问外存的语句!先定义,#define Ctr8279 (*(volatile char *)0xff00)

然后死循环调用Ctr8279=0x00,应该在PA口有输出,可以用示波器看吗!

网友(2007-09-18):
8279的复位端接低电平了吗?
初始化设定了显示和按键的扫描方式符合硬件电路了吗?
还需要设定输入时钟的分频比,使分频后的时钟频率约100K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