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WM模式9怎么就没波形出来呢??马老师看看啊!!!

楼主(2007-05-23):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我用VMLAB防真不出来啊!!!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呢???

小弟很头疼,谢谢了!!!

#include<avr/io.h>

int main(void)

{

PORTD = _BV(PD5);

DDRD = _BV(PD5);

TCCR1A = _BV(COM1A1);

TCCR1B = _BV(WGM13)|_BV(CS10)|_BV(CS11);       //64分频 模式8

TCNT1 = 0xFF01;

ICR1 = 0x01FF;                       // TOP值

OCR1A = 0x0080;                      // 控制占空比

while(1);

}

楼主(2007-09-05):
我用万用表测试所产生的波形电压(占空比)判断是有波形的,只能说明软件仿真不准确,呵呵!!!

网友:
我讲义第8章中有对PWM的介绍和设计的例子,请参考。

网友(2007-10-27):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应该将经验和教训告诉大家,互相提高才好。

楼主:
To马老师:
    其实怪我没说清楚,我用上面的程序在Vmlab中进行仿真时,就是没波形出来,因为我手头上没示波器,我就用改变占空比办法,在OC1A(PD5)脚上用万用表测电压值,发现改变占空比后,电压的值也改变,比如50%时候,电压为2.49V,
    我现在明白了,软件仿真是不可靠的,现在我基本不用软件仿真了,真枪实弹的干才是硬道理,只有多动手实践,就会有收获!!!

网友:
软件可以的,我讲义中的例子用软件模拟过,使用虚拟示波器看,与实际情况相同,而且高频的毛刺看的更清楚。

软件仿真是与实际的情况不同,但可以证明一些算法和处理方法在理论上是否可行,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当然,最后结果是要真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