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的传输距离最长有多少?

楼主(2007-05-24):
如题!

网友:
题目不明

硬件环境,速度等等

楼主:
avr的spi接口的传输距离不同速度下传输距离资料哪里能有?

网友:
spi的传输距离最长有多少??准备把剪刀,和100米网线.不能通讯剪了,这样多剪几次不就知道啦!!!哈。。。

网友(2010-06-14):
大家好,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理论上的问题,150cm的网线,用的是SPI接口通信,不知道能通过不。

网友:
SPI能用雙絞線嗎?

网友:
用差分线试试吧。

网友:
不用试了,SPI最好不要作长距离通信,就算是可行,抗干扰性也是极差的

网友:
回复:【4楼】 xiaohai8272
-----------------------------
别说150cm,2cm以内的线长都会被小直流电机或手机信号干扰到从机芯片出错。。。

网友:
SPI不是差分的

网友:
spi和i2c都不行的,只能机内用

150米,can吧,现场总线就can可行性最高了。成本也不高,线也简单,速率也不低。

网友A(2010-09-10):
1米左右可以做,我最长做过1.5米,过EMC没问题,但是要改驱动电路的。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A:
1米左右可以做,我最长做过1.5米,过EMC没问题,但是要改驱动电路的。

不加驱动,1米,能过EMC?
主要是时钟信号受干扰吧?

网友(2013-06-16):
12楼的朋友,能说下你的EMC测试过的是哪个等级的吗?谢谢了

网友:
板子里面用一下还行,拿出来肯定不行.
速率高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