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 + IRF540 MOS电机驱动全桥 学习与实践过程

楼主(2007-05-24):
使用L293或L298等全桥芯片来控制直流电机虽然简便而且成本低廉,但由于它们的内阻较大,在控制大电流的马达时芯片常常过热,导致系统的整体效率较低。在电动车上,马达控制芯片的内阻过大会导致车子的加速度变小。

    本人设想在暑假制作一个大的轮式或者履带式机器人,并且希望它能跑到公交车那么快,于是开始研究如何使用MOS管来控制更大电流的电机。

    首先,本人参考了 《大功率直流马达的驱动——ABU ROBOCON 2005比赛之动力方案》一文中的电路图 (原文地址 http://www.robotdiy.com/article.php?sid=192 )

    按照这个原理图,我热转印制作了单个全桥的实验电路。个别的电阻电容值有所变动。

    上电并给予有效的持续高电平信号后发现电路不能驱动马达,而2104开始发烫,540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更换2104,但仍出现同样的现象。通过示波器检测发现,高端MOS没有被驱动,而低端MOS的G端信号正常,因而桥没有被导通。更换信号方向,另外半桥仍然出现相同的现象。

    本人开始怀疑是BOOTSTRAP电容的问题,于是实验了不同的电容值。但无论怎么变换,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由于手头没有4148,使用了IN5819作为续流二极管,按道理5819只会比4148更好,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原因。

    由于手头2104只有6片,而所有的都上电并且发热过,于是重新购买了一批2104。在这里感谢周顺同学,那天刚好他毕业考考好,帮我到科技京城买了2104。

    更换2104后,电路工作正常。周顺看了看我原来的2104,恍然大悟:原来的芯片是97年前的旧货。

    马达欢快地转了起来。由于540的内阻要比298小很多,马达的加速度明显提高,变向时电刷更是发出了闪亮的火星。

    回到家后用示波器开始研究高端MOS的G端驱动电压波形。发现在EN端为高的初期,高端MOS的驱动电压突然升至比VCC高10V。此时强推动作用起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该电压逐渐衰减为VCC,MOS的导通程度越来越不完全。直到下一个脉冲到来,G端电压又恢复为VCC+10V,但又逐渐衰减。也就是说,用持续的高电平信号来驱动MOS会导致MOS不能被完全导通,致使MOS发热,马达的实际功率低下。使用PWM信号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使BOOTSTRAP电容反复充电放电,使高端驱动电压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倘若想让马达全速前进,不能使用持续的高电平,而需要用3%左右占空比的PWM,这是驱动2104与驱动298等全桥芯片的最大差别。

    不同的BOOTSTRAP电容值适应于不同频率的PWM信号与不同的MOS。电容值大的充电和放电时间都比较大,电压衰减得也比较慢,因而适合较低频率的PWM;电容值小的充电放电时间比较短,适合于较高频率的PWM。虽然IR给出过一个BOOTSTRAP电容的计算公式,但本人更倾向于通过实验来寻找合适的电容值。这样做既避免了繁杂的计算,又可以通过实验来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而且还可以适应板载电容。

    通过实验,本人确定了1UF的电容值。该电容采用了旦电容,以减少漏电。但如果没有旦电容,其他漏电较大的电容影响也并非很大。相对于高频的PWM,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漏电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从理论上来说,BOOTSTRAP电容漏电会导致高端MOS的导通电阻变大。

    总结了以上经验,本人又制作了一块双电机的MOS驱动电路。电路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把续流二极管改为原图所说的4148,把阻容换成了贴片封装,并且采用了1UF旦电容作为BOOTSTRAP电容。

    该电路制作好后成功地驱动了我的机器人小车。小车在全速启动以及突然反向运动时的性能明显比使用298要好。主要原因为突然变向的电流很大,而298的驱动能力有限,导致变向的电流较小,加速度较小。

    实验并没有发现该电路有什么问题,于是电路基本定型,转向于研究设计印刷电路板。由于TO-220封装的MOS管直立很占空间,而且还需要散热器,于是本人决定采用贴片的D2PAK封装的IRF540,其他元件也都改为贴片封状。另外为了散热,本人还在芯片的上面设计了散热器和风扇。降低MOS温度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一周后我拿到了印刷电路板,同时我也去购买贴片元件。IRF540S(S是贴片,N是TO-220)并没有买到正品,而是买到了打磨后重新刻字的拆机件,其他元件都买到了正品。回家焊接好后,电路工作正常,绿的散热器很漂亮。

    虽然该电路工作正常,但总感觉拆机的MOS管发热很大。于是我决定将TO220的正品540改为D2PAK封装,以做对比实验。

首先,用凿子将BACK凿到合适的位置

剪去一个脚

用老虎钳弯到合适的位置再剪到合适的长短

改装好的540与D2PAK封装的7805对比

    我将这些改装好的正品540焊接到了电路上,而且没有安装散热器。由于急于想看到实验结果,在使用完焊锡膏后我没有洗板就上电了,结果2104突然冒火,被烧成两半。我急忙断电,但为时已晚。更换2104后,电路仍不能正常工作。通过检测发现,问题出在74HC00上。更换74HC00并洗板后,电路工作正常。我突然意识到74HC00的剩余引脚没有接地,而焊锡膏则可能导致漏电。因而我将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归结为:CMOS剩余引脚没有接地,而焊锡膏漏电导致惨剧发生。

    电路修理好后,通过驱动同一马达,我发现正品540没有任何感觉得到的升温,而拆机540则明显升温。我断定,拆机540并非540,而是其他电流较小的MOS打磨后冒充540。

    我来到科技京城,到处寻找IRF540S,但所有的商家都告诉我,只有假的,真的没有。而其他的贴片MOS,电流都比较小。因此我意识到只能采用手工加工540N的办法来获得540S。。。。。真是无奈啊。

    回家后我开始实验较大电流的驱动,我将驱动电压和2104工作电压设为同路的12V,由一个2A的稳压电源供电,并且将限流开到最大。驱动信号为97%高电平的PWM,每隔1秒反转马达。当马达反转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达停了下来,电流却被限制在了2A!此时板上的元件一定开始发热了!我迅速地将电源关闭。摸了下2104,滚烫!不过还好没有烧毁。重新上电驱动小马达一切正常。但一反转大马达,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经过反复思考,我将该问题归结于电源的限流。由于马达反转时电流巨大,拉低了电压,使2104工作电压低于了正常范围(10V-20V),最低甚至到达了3V,而此时外围电路却在继续工作,2104极有可能发生错乱而导致发热。因此本人建议:2104的VCC最好能单独供电,千万不能因为马达而拉低电压,否则后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解决了该问题后,我想到电路的设计电流过小,50MIL的线顶多只能通过5A的电流,而540却能驱动30个安培,该电路对它的驱动能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因此决定重新设计。

    在重新设计的电路板上,我没有改变任何的电路,而是把心思放在了走线以及散热上。我在每个MOS的正面和反面都采用了长方形的敷铜充当散热片,并且在MOS安装的地方用数量众多的过孔将两片敷铜连接起来,使正面的热量能够迅速传递到反面进行散热。另外在大电流的网络中,我还运用了SOLDER层去除阻焊层,使之能够镀锡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昨天我拿到了PCB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焊接,洗板以及上电实验,一切顺利。电路自身的散热性能极佳。

可以看到MOS反面的散热敷铜以及热传导用的过孔

焊接好的板子(正面)

焊接好的板子(反面)

    MOS的研究基本上告以段落,因此作该文以分享我研究过程中的经验以及快乐。有一些多余的打印好的热转印纸和5张第一板的PCB可以送给大家,请需要的人跟贴。前提是你在索取之前已经进行过一些相关的学习和实验,并乐意将自己的快乐与大家分享。

    6月10号后,也就是我高考后将继续大机器人的设计与实践,有兴趣的人可以关心机器人版块的文章。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子

真让我汗颜

我比楼主大很多

可是一事无成

惭愧啊。

祝楼主早日事业有成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mos管可以用的很多啊,在5imx那里抄来的

SI4336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2A

导通电阻:4.2mΩ

SI4404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8mΩ

SI4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4mΩ

SI442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0mΩ

SI481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7.3A

导通电阻:28mΩ

SI9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9A

导通电阻:50mΩ

IRF73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A

导通电阻:29mΩ

IRF74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18mΩ

IRF7477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1A

导通电阻:20mΩ

IRF7831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4Ω

IRF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TPC800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6mΩ

FDS6688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6Ω

SI440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7.5mΩ

SI442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9A

导通电阻:19mΩ

SI4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A

导通电阻:20mΩ

SI4463  P型管(贴片)

耐压:20V

电流:12.3A

导通电阻:16mΩ

SI9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5.3A

导通电阻:50mΩ

IRF7424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8A

导通电阻:22mΩ

STM4439A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4A

导通电阻:18mΩ

FDS6679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3A

导通电阻:9mΩ

BUZ111S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80A

导通电阻:8mΩ

5N05   N型管(直插)

耐压:5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0.0095Ω

6N60   N型管(直插)

耐压:600V

电流:5.5A

导通电阻:0.75Ω

50N03L   N型管(直插)

耐压:25V

电流:28A

导通电阻:21mΩ

60N06    N型管(直插)

耐压:60V

电流:60A

导通电阻:14mΩ

BTS11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200mΩ

BTS12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9A

导通电阻:100mΩ

IRF15 0  N型管(铁壳非直插)

耐压:100V

电流:40A

导通电阻:55mΩ

IRF14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31A

导通电阻:5.3mΩ

IRF2804   N型管(直插)

耐压:4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2mΩ

IRF32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10A

导通电阻:8mΩ

IRF37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210A

导通电阻:2.3mΩ

IRL38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140A

导通电阻:6mΩ

网友:
想知道绿色的散热器怎么和管子良好接触的?

楼主:
1楼:谢谢你的祝福

2楼:可用型号的确很多,但正品大电流贴片的MOS很难买到。

3楼:导热橡胶。事实上正面安装的散热器效果并不明显,大部分的热量都已经从背面散掉了。因此在后来的板子上没安装。

网友:
TO :【3楼】 bg6agb

---用导热硅胶,一种有粘性加热后会凝固的那种。不是导热硅脂。

网友:
对了,感谢无敌的分享!

楼主:
我所使用的是导热橡胶(R型单组分硫化硅橡胶),在空气中会结成有弹性的能导热的橡胶。

导热硅胶粘得太牢,万一MOS坏了就没辙了,所以用导热橡胶,好拆一点。

网友:
导热橡胶? 国产的还是外面的牌子?

还没见过。能不能把 你买的导热橡胶一整瓶 拍张清晰的图看下。改天去电子城买瓶,之前的买的一瓶是韩国的,不过好象是过期的,被骗了~~等了好久才固化一点点~~~

网友:
irf3803还是比较好找的.irf2804就找拉很久都没找到,谁能找到啊?

网友:
OK,了解了,导热硅脂倒是常用,硅胶和橡胶就没怎么用过了

看来以后可以考虑用这两种材料试试看辅助散热啊

网友:
又看到WUDI的强贴了!!

一点看法:

对于3~5A的驱动建议使用L6203或者MC33887,集成的DMOS工艺H桥,用起来还是相当的方便。更大一点的话可以考虑VNH3SP30,可达到30A。

MOS管搭建的H桥驱动10~20A的电流基本就可以了,再大的话对于电源也是很苛刻的要求了。

如果要买很大电流的MOS管可以考虑力源代理的ON的产品,应该没有假货的了;

另外可以看看这里,也许会有惊喜:

http://shop34062174.taobao.com/?catId=12762082&queryType=cat&categoryName=%B5%E7%D7%D3%D4%AA%C6%F7%BC%FE&browseType=#pagebar

网友:
强!不过这么大的电流用这么小的插针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无敌设计前要是看过模型的电调就不会考虑散热片了,跑得跟公交车一样快,小心交_警哦!

谢谢共享!

网友:
模型也有加小散热片的升级件的,主要是体积要控制得比较小.

长时间使用还是加散热片比较好些

楼主:
导热硅脂与橡胶都是一个牌子。橡胶有好几种型号,有黑色,白色,灰色,红色,其中红色是导热的,黑色是普通的,其他的颜色也各有千秋。

小模型好象772/882的管子很常用,配合简易的铝制散热器。

楼主:
这种橡胶干的的确比较慢,一般要6个小时以上

楼主:
12楼:大电流的线都被剥离了阻焊层,需要用到大电流的时候可以直接焊在上面

网友A:
高考前再飘过来下....

IRF540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相当好的MOS

至少相当易购和价廉。

同时100V的耐压,28A的电流,0.077欧的导通电阻还是够用的。

至于贴片不容易买到正品估计是用量的问题。540贴片用的好像不多。

2104既然独立供电,索性把逻辑电源独立出来算了。光藕隔掉。

好像IR的mos驱动电路都是白字的。大家注意一下。

有人买了一批激光字的。问题多多,虽然我没分析电路,不知道是否在电路上还有问题。

楼主:
分了三路电源,5V给74HC00,10-20V的给2104,还有10-100V的给马达。都没做稳压。这玩意对电源要求比较高。2104一掉电很容易烧

网友:
买电源去吧。你那个单路2A的太麻烦了....

网友:
另:

把540的扫把图放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VGS=10V(2104的最低值)VDS=10V时已经有100A的电流(瞬间)

所以,在PWM为恒高时mos的导通也是比较完全的。

而换向时的强推,正好可以提高导通速度。

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如无MCU,PWM通道不够的情况下。EN恒高也可。

因为以前做mos时,用的分立件。不加强推。MOS的温度也尚可。
-----此内容被zhou_1989于2007-05-26,10:50:06编辑过

楼主:
2104的VDS=10V并不是最小值,如果PWM恒高VDS会衰减。实验发现PWM恒高明显比95%的慢很多

网友:
无敌少侠:

最近我想做个小车给小孩玩——要结实耐摔的。但我觉得机械结构加工麻烦,阿莫这里也没有相关的配件卖,好像只有轮子和PCB卖。

你有不要的小车吗,卖一个给我。或者你推荐一个卖此类配件的地方给我。

-----此内容被rube于2007-06-01,17:39:21编辑过

楼主:
24楼:

小车没有生产,少数的几量样品都被我用在了课题中,所以没有剩余的给你,很抱歉。

如果只是想做出小车的话是很简单的,只需要一块板和4个马达支架就可以解决机械部分。没有必要事先就想要做出一辆什么样的车来,要根据材料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设计。

网友(2008-01-02):
不知道无敌还在不在?我按照这个原理图搭了电路,(24V电机),实验发现:刚上电,电机输出电压在23.6V左右,过了几秒钟,电压就开始下降(PWM恒为高),后来加PWM波(11059200  1024分频),但现象还是一样,频率上升到256分频,可还是一样,请问:这个电路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
请问:50%占空比的PWM可以不??有人解答下不??

网友:
我用双联继电器加一只MOS管做的,继电器控制方向,MOS管PWM调制转速

网友:
to 26f:不可以恒高的吧!BOOTSTRAP电容放完点后电压就举不上去了,H桥的上臂就不容易导通了。
to 29f:最好还是用芯片吧!不然H的上臂mos管的Vgs不会等于G的电位的。

另外标准整流公司有好几款这样的芯片的,感觉IR2111用的最舒服了,我所有的桥式电路都选它。
还有驱动它的时候最好是用三极管把驱动的电平拉高,或者是用OC输出的光耦,还带隔离的,呵呵!不管一般开关的频率都不低,找高速的光耦···

网友:
哈哈,你也认识周顺啊...

网友:
2楼有好多MOS管的型号呀,我要美餐一顿啦

网友:
楼主是有钱的闲人,这种东西都玩得起,而且说做块板就做块板

楼主:
33楼:本人无聊,拿电路板开涮,消磨时光

网友(2008-02-24):
顶楼第一张图是错的,2104的IN引脚
是高电平有效,而不是低电平.
需要分析原理,修改后才能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要尽量避免低速和堵转情况的出现,否则过大电流时MOS很容易热烧毁
如需低速应用可加大自举电容解决问题,堵转启动就涉及行业最核心的机密了

网友:
从资料上看2sk2986(4.5m欧)的导通内阻比irf540(44m欧)要比小很多,那为什么楼主说irf540比较好用内,而且540的电压损耗要比2986要大很多!!!!

网友:
1.27MM的线可以通过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2008-06-01):
楼主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有急用!!

网友:
无敌,我最近也在弄这个电路,呵呆,当初也看参照过引用的那篇《大功率直流马达的驱动——ABU ROBOCON 2005比赛之动力方案》,我原本来是用IR2184的,但本地找不到,不知你贴片的2104S都是多少钱买的,没钱啊,得计算的用了,羡目你呀。原先不懂买了IR2103\2153\2110烧了不少钱啊~

IRF540是没有贴片的,IRF540S也是TO220封装。呵呵,散热器做正面没多少效果的,背面又要隔离,印版上应该留多点上锡用哦。

我的QQ:2475034方便的话可以交流一下,祝安~

网友:
楼主~~`你还在不在啊。。。。

网友:
堵转什么的使用逐周期限流保护,象电流型PWM芯片那样模拟一个PWM latch。如果长时间超过,就停机,过一会再重新开机。基本上算是限流型驱动。可以防止短路的。

网友:
导热最好的是一种相变材料,道康宁的,型号忘记了。

网友: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呃,至少广州这边还是很容易买到全新的比540性能要好的管的............不过很少现货就是了

网友:
之前也做过这样的电机控制

也使用过这个方案,但最后找到更好的芯片了

英飞凌的芯片BTS7960B(贴片),BTS7960P(直插)   这芯片的内阻很小,我用到的电机正常工作电流要4A,运行半个小时,只有点小烫,呵呵,没有加散热片的.

网友C:
这个线路略显复杂.只要上臂桥换成PMOS管就可以了,并且只需一套电源.简单可靠.我用它驱动步进电机.效果特好.

网友(2008-07-13):
【30楼】 woodtower   请问2111为啥最舒服了?它可以恒高或者恒低么?

网友:
好贴留名 有空看 IR2104貌似不便宜吧?

网友:
无敌,你好!

    我在调试此电路时,发现:
    输入条件:IN1:高电平 IN2:PWM  SD:IN1、IN2异或
    1) 若不连接电机时,HO1始终为高,LO1始终为低。
    2) 连接电机时,HO1波形正确,但HO2在HO1为低的时候却突然变为高电平,在HO1为高电平的时候又变为低电平。
    3) 测试电机两端电压,发现电压在HO1为高电平时为正电压,在HO1为低电平时为负电压。
    4) 在IN2波形占空比低于60%时,电机不运转或运转极慢。当占空比在60%~95%之间时,电机运转很快。当电机不运转时,发现负电压时间大于等于正电压时间。
    5) 我是初次接触此类设计,问题肤浅,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2104有人要的话我送你几片。邮件ruixiang_fan@msn.com

网友(2009-02-23):
手头有2110

网友:
还有更小内阻的mos

网友:
非常好,好电机驱动

网友(2009-05-30):
最近在搭大电流的2相步进驱动,MCU+DA+恒流斩波+ir21xx+H桥的方案
QQ:851588397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 之前做的LM298N的 感觉速度还是不是很快 请问LZ的正反转与调速的怎么解决,能够QQ聊?我的QQ见说明

网友:
本以为这个电路好简单,按图搭了一个,居然不能转动.

请各位大侠指点.

我按WUDI的电路来搭的,电阻使用100,二极管是IN4007,电容使用105,

电压使用13.5V.

IN1接高电平,
IN2接低电平,
EN接PWM,PWM是51单片机产生的,我也不知道是多少K.

上电后电机不转,测试电机脚与地是3V,与VCC是12V

各位大侠请帮分析下问题可能出在那里?

不知WUDI的联系方式,知道的支一声,谢谢

网友(2009-07-01):
楼主知道540的引脚的排列,告诉下啊

网友(2009-08-03):
这贴不顶,枉自了~!!

网友(2009-09-25):
楼主做的好啊。佩服

网友(2009-11-07):
楼主及楼上各位都是高手哇,本人初到宝地,请多指教。

请各诸高手分析以上电路各元件的作用,重点分析D2-D5,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7.2v的电源能带动ir2104 驱动整个h桥吗

网友(2010-05-02):
好帖,学习中,恶补模电

网友(2010-06-11):
楼主能到多少K的频率?

网友:
好帖。。。。。。。看世界杯咯,先Mark一下。。。。。。。。

网友:
我猜想是控制部分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集成模块,ma306。

多参考ti的c2000或者onsemi例子,呵呵,想烧片子都难。

楼主:
是日本人的图的逻辑不对,我当年犯二,没注意想就抄了,把门去了就对了.

还有,老烧板到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线性稳压很容易被击穿,要注意防反向电动势!

网友:
无敌哥现身了!

网友:
在雕刻机论坛看到楼组的帖子“我今年的课题(做完了)。。”,2007年的,作者是高三学生,让我震惊不已--高中生的编成能力,匠人这个年纪也够呛;硬件能力直逼老黄牛,真可谓软硬兼施,于是把楼主从2005年开始的帖子重新拜读一边。
结论是:楼主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家境也好。但估计高三获奖的那个作品,80%以上的设计时由你的老师完成的,硬件肯定是你完成的,所以楼主需要时间学习再成熟,如若方向走对了,定是前途无量!

网友:
楼主很厉害。。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0-08-12):
回复 网友D:

减小gs放电电阻  对emi有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我现在也在用IR2104和IRF3205做个可逆的桥路驱动直流电机,电路在单面板上焊了出来,基本上是参考楼主的原理图做的。我现在调试不出结果。我分别在两片IR2104的IN端加了高、低电平 ,在两个SD端加了高电平。后来在第一片 IR2104的IN上加了500HZ的方波,其他输入信号不变。电机还是没有转起来。麻烦楼主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和师兄一起做过ir2111+irf540的组合,估计他没看过楼主的帖子,因为楼主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也都遇到了,费了很大力才搞定。楼主分析的更加详细,有道理,学习

网友(2010-11-07):
回复 楼主:

强大!

网友(2010-12-10):
MOS型号大全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2011-01-21):
很好的帖!

网友(2011-03-08):
好帖  相见恨晚啦   这里那么多的强人

网友:
看完,咋觉得我高中白读了

网友:
2年前做了这个板,每个H桥用了8个MOS。驱动能力不错!

网友:
想用 IR2103 和 IRF3205 搭H桥驱动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2011-04-10):
我要学习,先留个记号了

网友:
此贴不回,天理不容!!!

网友:
学习了,阿莫是个好地方

网友:
东西很不错啊。

网友:
lz  我的是用ir2104 和irf540的,,为什么我pwm波占空比低于50%不行?要高于50%电机才会转,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用ir2104 和irf540的,驱动频率是20KHZ,为什么我pwm波占空比低于50%不行?要高于50%电机才会转,这是为什么?

  有没有朋友了解或是正在做这个的,加我QQ:1507769015

网友:
楼主强大,我前年做驱动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纠结了快一年才搞定,汗颜……
我用的是IR2104+IRF3205,另外加了max4080作高边电流检测,电源是6节6AH的锂电池串联,驱动24V/50W永磁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楼主,最顶上那张图为什么两片IR的SD引脚都接在了一起,这样如果控制桥左半臂上边MOS管通和右半臂通的时候不是左半臂下管也通了吗?这个逻辑是不是搞错了啊,还是我哪里没看清楚,请朋友们看看!

网友:
用AOT430吧,这可是驱动器专用管。便宜又好用!75V 80A  RDS 0.011 TO220封装。

网友(2011-05-30):
这个很好  但是2104要10V以上的电压就不好了

网友(2011-07-04):
楼主,经常烧IR2104是什么回事,是不是跟电容C7有关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
哈哈哈,我也留个记号

网友:
mark!虽然还用不上.

网友(2011-08-11):
很好的   进来学习了!

网友:
不马科是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此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呀?能达到100A么?谢谢

网友:
这个很强大,可惜我不太懂ir2103的驱动原理

网友(2011-10-12):
小弟我正在学习MOS管,楼主很强大,此为初次接触,多多学习

网友:
我的能驱动,但两个上边桥的MOS管很汤,  而两个下半边桥不汤,

是因为GS驱动电压小, 导致不完全导通, 而发热.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IR2103能上吗?代替IR2104

网友:
后生可敬阿

网友(2011-12-12):
这贴发了有几年了呀,现在看到楼主的贴子,心想不知现在楼主怎样呢,在哪一展身手

网友(2012-02-06):
楼主2007年高考至今也许本科毕业正进研究生吧!

网友:
楼主好有钱啊  高中就弄了那个烧钱的玩意,要是如果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好,我会做个格斗机器人出来,像博茨大战的那些机器人,要安装上气压杆,像小时候看的“托罗”(英文名TOLO),好厉害,好好玩,但前提要是有银子

网友E(2012-04-29):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要尽量避免低速和堵转情况的出现,否则过大电流时MOS很容易热烧毁
如需低速应用可加大自举电容解决 ...

vivalite前辈您好,关于您说的,“尽量避免低速和堵转情况的出现,否则过大电流时MOS很容易热烧毁”情况,我理解低速和堵转时,电流太大,容易烧管子,是不是得加入电机软启动环节呢,具体实现就是PWM慢慢加起来,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得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ivalite前辈您好,关于您说的,“尽量避免低速和堵转情况的出现,否则过大电流时MOS很容易热烧毁”情况 ...

这种电路的上桥靠升压电容产生一个高于电源15V左右的电压,而升压是靠同侧下桥反复开启关闭完成的,如果转速过低或堵转则会造成上桥升压的电压效率降低,直接造成上桥MOSFET导通阻抗变大,发热加大最后烧毁。通常这种电路最低PWM不低于10%,最高PWM不高于9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的上桥靠升压电容产生一个高于电源15V左右的电压,而升压是靠同侧下桥反复开启关闭完成的,如果 ...

vivalite前辈,您说的这种,是不是就是boost升压的情形,这种升压后的电动势,对电源都是有影响的,应该如何避免才合理些呢,
前辈还有个问题,看了您的贴子高性能分立元件H桥驱动(非自举电容升压,没有IR21XX的缺点PWM可维持在100%),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国内目前看不到您设计的电路了,不知道您可否馈赠我一部分,以供学习,学生不胜感激,我的邮箱,827468435@qq.com,您方便的话,加qq也行。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ivalite前辈,您说的这种,是不是就是boost升压的情形,这种升压后的电动势,对电源都是有影响的,应该 ...

我说的是开关电容法升压效率在占空比<10%和>90%情况下很低的情形。一般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如电动玩具等)完全可以使用这种开关电容自举法升压,只有对效率和堵转要求高的情况下才采取主动升压给上桥驱动电源供电。

抱歉,那是几年前的帖子了,我电脑换过,没有留那个电路了。主要思路是用Boost或开关电容产生一个高于电源电压12~15V的驱动电压来给上桥NMOS做栅极驱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开关电容法升压效率在占空比90%情况下很低的情形。一般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如电动玩具等)完全可 ...

谢谢vivalite前辈,明白您的意思了,大致是提供上桥的vgs压差,能让其内阻保证很小这样发热才少。
关于上桥采用NMOS理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以前接触的H桥都是P\N个两个的。PMOS时,VGS小于即可开启。如果换成NMOS的话,漏极接电源15v,源极接电机,控制栅极,觉得怪怪的,NMOS以前理解是电压控制型,VGS大于开启电压方口导通。受限于下桥的通断。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合理。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vivalite前辈,明白您的意思了,大致是提供上桥的vgs压差,能让其内阻保证很小这样发热才少。
关于上 ...

工业上的应用都是上下桥NMOS,主要考虑是NMOS可以做到比PMOS更低的RDSON、更小的漏电、更好的一致性,这些对降低驱动系统功耗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需要小体积或低价格也许上P下N的结构更适合一点,主要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上P下N结构不需要高压驱动,电路也会简单很多,而且能做到0%~100%PWM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的应用都是上下桥NMOS,主要考虑是NMOS可以做到比PMOS更低的RDSON、更小的漏电、更好的一致性,这 ...

谢谢vivalite前辈,关于H桥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 关于上桥采用NMOS理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上桥是NMOS的话,漏极接电源15v,源极接电机,控制栅极电压实现mos通断,觉得怪怪的,NMOS以前理解是电压控制型,VGS大于开启电压方口导通。学生觉得受限于下桥的通断。您看我这样理解,是否合理。
第二 L298、MC33886H桥中,都有一个使能控制端,方便用户PWM控制,设计H桥时,有没必要将其加入考虑呢?
十分感激您这么晚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vivalite前辈,关于H桥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 关于上桥采用NMOS理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上桥是NMOS ...

1. NMOS导通需要Vgs>Vth也就是比漏极高个2V左右,要达到最小RDSon则需Vgs>10V,所以需要栅极G的控制电压高于漏极10V以上才能使管子导通。上桥NMOS导通后源级电势就和漏极一样了,这时栅极必须继续保持高于源级10V以上才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采用4个NMOS的H桥上桥必须有主动或者被动的高压驱动的原因。

同侧上桥导通时同侧下桥肯定不能导通,否则就短路了,所以同侧下桥在上桥开启时可以不考虑。

2. 你可以用使能来输入PWM,但这样的缺点是除了要使用4个普通IO口外还需要一个PWM输出。为什么不直接在IO口上给PWM呢?这样使能可以省下来做基于比较器和双稳态门的过流保护。

网友(2012-05-29):
呵呵,终于看到一篇电机控制的详细文章。。顶了。 电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2012-07-16):
MARK,留着参考

网友:
古老的帖子,顶一个。

网友:
以后再看

网友:
PWM频率几多适合?我用IRF3205,驱动380电机,电机一动一动,驱动小电机就很快。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2-08-24):
不顶对不起楼主啊!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的强大和无私!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你共享的第二个PCB和你上的图是一致的吗?感觉有点不一样!

网友:
markmark,收下等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考前再飘过来下....

IRF540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相当好的MOS

至少相当易购和价廉。

问一下,场效应管的焊接都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最忌要做一个数控电源要用到IRF540,自己从来没有焊接过MOS

网友(2012-09-23):
这块板子打算投板回来做做实验

网友:
楼主太NB了,我佩服啊,求楼主加QQ,找LZ帮忙。。。电源新手

网友:
真牛。。。。
才人啊。。。。

网友(2012-11-28):
引用 楼主:
24楼:   小车没有生产,少数的几量样品都被我用在了课题中,所以没有剩余的给你,很抱歉。

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LZ基础很好哦

网友:
有点长,看完了。

网友(2013-01-05):
问题是这个电路如何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
请问,我在用这个电路的时候,如果转向改变,电机立刻会停机,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换向电机控制没任何问题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共享~~~~~~~~~~~~~~~~~~~~~~~~~

网友:
楼主很细心,分析问题也有耐心!顶

网友(2013-04-16):
首先,用凿子将BACK凿到合适的位置<====利害~~利害~~

网友(2013-06-02):
这么多年这贴一直没沉 楼主无敌啊

网友(2013-07-17):
直插的MOS耐流耐压都比贴片的强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贴片的耐流比较高的mos管,80A左右

网友:
为什么非用540,用3710更好。

网友:
最近在做驱动,想向你学习一些技巧

网友(2013-09-27):
占比能达多少呢,你那散热器怎么贴上去呀

网友:
貌似不错的方案,也想来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路略显复杂.只要上臂桥换成PMOS管就可以了,并且只需一套电源.简单可靠.我用它驱动步进电机. ...

如果电机的电压是100V的,换成Pmos管还简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 NMOS导通需要Vgs>Vth也就是比漏极高个2V左右,要达到最小RDSon则需Vgs>10V,所以需要栅极G的控制电压 ...

我想做个电机电压100V的,电流才200MA,4个N的,也是大概用这种电路可以吗?请问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方案,新手,谢谢,要是采用2P2N,这么高的电压,上P的电路是不是很难实现了?我做过7V的2P2N的倒是挺好做的。

网友:
板子做的还挺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想做个电机电压100V的,电流才200MA,4个N的,也是大概用这种电路可以吗?请问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方案, ...

可以的。如果上面想用P管也有很多选择,比如IRF6215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如果上面想用P管也有很多选择,比如IRF6215

感觉对2P2N的H桥理解额还不不够深入,当是自己做了个7.2V的,输出电压用0和7.2就可以方便的控制P管,现在采用110V电源的话,如果上面两个用P管,类似于N管,是不是Pmos管的控制电压低于100,就导通,大于110截至?那个这个控制电压的获取岂不是很不方便了?还不如用自举电路4个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对2P2N的H桥理解额还不不够深入,当是自己做了个7.2V的,输出电压用0和7.2就可以方便的控制P管,现在 ...

工业设计一般用全N管电路,主要原因是一致性好,不会出现上管没完全关闭下管就导通造成的短路现象。2P2N则必须加入死区。P管的Vgs最大-20V,如果一下拉到地的话没有严格限流容易击穿,所以高压2P2N看似简单实际上想做稳定难度比4N高。

网友:
我按思路也做了一个。纯手工制作

网友:
好贴,一直期待能够实现

网友:
看到楼主做的黑板字真漂亮,很很崇拜楼主的精神
顺便把我的板子也献上来 让大家批判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5029-1-1.html

网友(2013-11-27):
顶一下,挺详细的,最近也在做IR2104.感觉东西还不错~

网友:
弱弱的问下!你这个是如何实现刹车的啊?

网友G:
楼上大哥发的 图是有问题的 需要把逻辑门去掉  日本人的逻辑有问题 已经验证

网友(2014-03-04):
文章写得不错!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精神不错,先做个标记,以后有用

网友(2014-04-21):
你好,我也是用ir2104s做NMOS管的驱动,SD给12V,VCC给12V,IN输入低电平的时候HO输出12V,LO输出0V。IN输入高电平的时候HO和LO输出只有3-5V。想咨询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NMOS导通需要Vgs>Vth也就是比漏极高个2V左右,要达到最小RDSon则需Vgs>10V,所以需要栅极G的控制电压 ...

分析的很透彻,谢谢

网友:
你好,我最近在研究这个,都已经一个月了,一直没有头绪,能传一份你测试用的原理图吗?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4-06-27):
坑爹的电路!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成功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位H桥驱动电路,电路中驱动芯片前级的逻辑芯片7400起什么作用呢?能否取消,直接通过单片机IO口连接驱动芯片IR2104有问题吗?
希望大师指点一下迷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大哥发的 图是有问题的 需要把逻辑门去掉  日本人的逻辑有问题 已经验证 ...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逻辑有何问题啊?

网友(2014-09-01):
你好,我最近做MOS管电机驱动,用的就是你贴子上的电路,但驱动的时候,电机一会儿转动,一会儿停止。不知道你当时调试的时候怎么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帖子漂亮,电机H桥控制2104很经典……

网友:
这个帖子历时7年,看样子我有必要做一个从头开始的东西!!!

网友:
做的不错,MARK一下。

网友:
楼主的发帖时,我正好也是大二。。。想想自己大二的时候做了什么,再跟楼主对比,惭愧啊!!!

网友:
漂亮,楼主舍得用料

网友:
年轻有为,鼓励一下

网友:
这电路能实现刹车的功能吗

网友(2016-05-24):
这个帖子可以再用N年

网友(2016-07-05):
才看到这个高质量的帖子

网友(2016-08-31):
准备做相关项目,看了收益匪浅,多谢楼主

网友(2016-11-15):
随便找个旧的电脑主板,拆上面的mos,多得很,内阻比540小多了。

网友(2016-12-20):
呵呵  好早的帖子了  mark! 楼主现在从事哪个行业了/

网友(2019-04-09):
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