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WINAVR)里定义的EEPROM变量是如何绝对定位的?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2007-05-24):
GCC(WINAVR)里定义的EEPROM变量是如何绝对定位的?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绝对地址定义的时候,eeprom里面的是一些乱数,需要初始化,但是不用绝对地址,用变量定义的时候,一开始里面就会被初始化了,都是0.

比如:

#define  a  0x01;

#define  b  0x02;

这样定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define  a  ( unsigned char *)0x01;

#define  b  ( unsigned char *)0x02;

网友:
编译连接时加  -WL 参数, 指定地址

具体我自己也没用过,等待高手~~~

楼主:
用#define 能将变量定义到EEPROM里面吗?

网友(2007-09-11):
static unsigned char epvar[3] __attribute_((section(".eeprom"))) = {1,4,5};

或者

#include<avr/eeprom.h>

unsigned char epvar[] EEMEM ={"dfdkhd"};

网友:
自己用自己的函数,或者用自带的函数,但在使用的时候直接传递地址就行了。

网友(2010-08-21):
#define  a  ( unsigned char *)0x01;
#define  b  ( unsigned char *)0x02;

引用展开,如:
a = x;
b = y;
展开后:
(unsigned char *)0x01 = x;
  (unsigned char *)0x02 = y;
相当于给0x01和0x02地址附值,指向x和y。

网友(2010-11-16):
记下来楼的。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