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马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单片机计算出自己所执行某程序段的执行时间?

楼主(2007-05-24):
看上去是个很拗口的问题(我也这么觉得),

前提是不能通过使用定时器试运行程序一次来计算出程序的执行时间(请注意要求)

比如一个函数

void aa()

{

int a;

a += 1;

a &=0x34;

a ^=4;

}

这样一段程序有赋值,有加法,有位操作,有指数操作,如何靠单片机自己获得程序的执行时间(虽然人自己看看就知道,就那么几个周期,但是机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设定运行频率已知,无中断干扰。

我设想过,去计算程序区的地址然后推,但是如果涉及到调用函数的话就很复杂了……最近写C#的上位机程序,写的是晕头转向,一直没什么思路,不知马老师是否到此类问题有了解,其他人知道也请拍砖~

网友:
使用AVR STUDIO中的软件模拟功能。在我的讲义的第5章中有介绍的。

楼主:
呵呵,马老师没有看出我的意思啊,不能通过外部软件来进行计数,否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搞笑了吗,我是要让单片机程序自己计算出执行程序的时间

网友:
那只能使用定时器了。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器功能,对系统时钟的某个已知频率计数。

测试代码开始前先清另计数器的计数寄存器,然后启动计数器工作,接下去执行你的代码段。当代码段执行完,停止计数器工作。读出计数器的计数值,就是执行时间了。

楼主:
“前提是不能通过使用定时器试运行程序一次来计算出程序的执行时间(请注意要求)”

马老师,呵呵,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那我从代码区算地址的方式行不行呢?比如一段函数已知从0x0000开始至0x0004完毕,如果里面都是单周期的话,就是4个周期,如果二周期的话可能要另外处理了,但是这也是最简单的了,还要考虑调用,中断之类……我这样的思路行不行呢?

网友:
可能不行。因为你只能知道代码区的长度,并不知道是什么指令。你不会把一个反汇编设计在AVR内部吧。

楼主: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就和我写这个函数的初衷违背了,我在做RTOS,程序调度模块需要这样一个函数,但是如果把反汇编写进去,就违背了微核化的设计思路,现在对反汇编的代码规模还没有计算过,如果大小尚可,可以放在ARM级的应用上,但是AVR的小容量型号就不可能了,也可以把这个功能裁剪掉,但是对于我的OS来说就少了一个与其他OS不一样的关键点,一直想跳出抢占式和时间片调度算法的限制,用其他的方法进行任务调度,如果不行只能作罢了……这个功能,我先放一放吧,可能对于中断的处理上,更需要我细致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