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用哪个操作系统好?

楼主(2007-05-25):
求助:AVR用哪个操作系统好?

网友:
AVR整体而言不太适合跑操作系统,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建议AVRX吧,其他的操作系统对AVR的应用来说太庞大了。我移植的UCOS在atmega162只是跑了两个任务一个点亮LED,一个向串口发固定的两个字符串,flash就占去了一大半,RAM占了20%。

楼主:
求助:AVRX可以删除任务吗?

网友:
就1楼的任务情况来说,我经过裁剪ucos可以做到flash占用1K以下,ram 10%

网友:
AVRX可以删除任务吗?

可以

楼主:
求助:

1.如何估算AVRX各任务堆栈用量?

2.如果一个任务被终止了,它占用的堆栈空间能释放出来吗?
-----此内容被ATmega16于2007-05-25,19:08:02编辑过

网友:
关注5楼的问题
-----此内容被qjghj于2007-05-26,22:11:20编辑过

楼主:
继续求助:

AVRX中断用堆栈在哪里?

AVRX中断用栈,系统用栈,任务用栈是分离的吗?

如果是分离的,中断用栈和系统用栈怎么设置?

网友:
三楼说的不错,如果关掉邮箱,信号量这些差不多可以做到,不过我觉得如果缺少了这些任务同步措施UCOS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楼主:
继续求助:AVRX对某个任务多次调用AvrXRunTask()会出现什么情况?

或者对已经运行的任务,再调用AvrXRunTask()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2008-08-25):
邮箱。。顶起来

网友:
个人任为要跑os的片子最好是60Mhz以上的,ram 4k+,flash 64k+,否这不是裁掉很多系统功能就是任务跑的爆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