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PD0口似乎坏了???

楼主(2007-05-26):
我在做试验例9.3键盘扫描时,发现Y1排的四个键按下去LED无反应,之后发现是PD0口有问题。于是我检查了一下连接并让PD0口输出一个数,都是好的。难道I/O可以输出是好的但输入是坏的??

P.S 程序是书上的,没有错误。

网友:
请尝试自己找到问题所在,比如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等。

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其实是好事,可以锻炼和培养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只有通过实践的积累。

实在找不原因,下星期四课后我可以帮助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