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验三(简易秒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7-05-26):
首先,秒表系统是这样的“使用Mega16两个外部中断源INT0和INT1。将其中一个外部中断源与板上500Hz的标准频率相连,另外的一个外部中断源与一个按键相连。500Hz的标准频率被作为秒表系统的计时基准。按键的起到了“开始/停止/清零”作用。”

我的问题是:根据中断优先级的判断(中断向量地址越小优先级越高),INT0的优先级应该大于INT1。如果我把INT0接频率,INT1接按键,那么每次按键时都会因为INT0的优先级高而屏蔽掉按键(人按键的频率远远小于500HZ),照理来说运行就不正确了。但是我试过这种情况,运行结果是正确的。难道是我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
INT0中断每500HZ一次,间隔2ms,INT0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的时间仅需要几十个us,其它的时间处理按键和时钟也还是非常富裕的。

一旦按键按下,INT1便产生中断申请,此时可能会被INT0屏蔽(当INT0和INT1同时产生,或在INT0中断执行中),但屏蔽不意味着取消。一旦INT0中断服务完成退出,马上就会响应INT1中断了。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你不是考虑太多了。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你在学习、思考,是好事。它只是反映了你对中断的概念、中断的过程,以及应用还没有真正深入的理解和掌握。

楼主:
谢谢老师,这个明白了。以后要站在us级的时间概念上考虑系统执行程序的过程,人脑能够想象到的时间相对于CPU实在太长了。

对于此实验还有一个疑问:

有一次无意中发现秒表的最低两位在“清零”后再“开启”时,最先跳动的几位数字会非常快,然后的跳动频率就正常了。把输入频率接低了就看得非常明显。

这是不是由于“INT0”的中断执行的时间太快了,而主程序“调整时间”太慢,以至于显示还没到位,INT0就执行了很多次了??

网友:
有门。能再深入分析吗?

楼主:
我能想到的就是:

按下“开始”后,MCU响应INT1后,立即转到while()执行时间调整,然后到显示缓冲程序,再到display()后,我们才能看到LED的跳动,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当响应INT1结束后,MUC立即就会相应INT0,INT0立即开始计数。当LED能开始显示第一个数时,INT0也许已经计满了一两个500次,在while()能跟上“节拍”之前,这几个数就快速地显示了出来。

汗~~~,文字实在不能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啊。而且我写着写着,又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问题。

麻烦老师帮我评评分,看看对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