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晶振不起振,或是偶尔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5-26):
最近做的设计有两次都是晶振不起振,其中一次是焊接问题,芯片的一个管脚本来要连GND的,结果没有焊好,结果怎么搞都不起振,最后一个脚一个脚的查才找到问题!第二次不起振可能是晶振本身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所以我自己总结的两条就是:

1、如果不起振可以先换一下电容、晶振,排除晶振本身问题;

2、仔细检查电路,特别是焊接,该接地的有没有焊接好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总结出来,共享一下。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啊!!

网友:
1、如果不起振可以先换一下电容、晶振,排除晶振本身问题;

2、仔细检查电路,特别是焊接,该接地的有没有焊接好

3.  应该是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
还有就是 晶振没正负 呵呵 补充的很菜呀 呵呵

楼主:
我还有遇到过板子时而起振,时而不起振,这个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是电路问题吧

网友:
回复2楼的兄弟:

有的晶振有四个腿,那是只有一个脚输出时钟的,不能笼统的说没有正负吧,只是单片机用到的一般都是两个脚的无源晶振而已——个人见解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起振不起振的时候,有可能,表棒碰到晶振改变了环境参量,使得晶振不振, 但其实拿掉表棒它就振了,就象测不准原理一样

网友:
6楼所说的我也遇到过,在做红外遥控时,用示波器看时起振,但拿掉探头后就不工作了。后来将电容换掉OK。

网友:
请区分一下概念

晶体谐振器    晶体振荡器 ,不要搞错

网友:
若使用8M以上晶振,选择高摆率输出。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时而起振,时而又不起振的情况呢?我现在用的8019,一开始晶振两边有电容,就时而不起振,结果我就干脆把那两个22P的电容给去掉了,情况好了很多,但是昨天仍然发现一次不起振,反复上电都不行,最后搁在那儿没理他,过会儿有可以了!真的很怪!

网友:
呵呵。目前为止没有碰到过

网友:
晶振有时候质量不好,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1-02-22):
哈 这几点都遇到过,现在就是一个不起振的 上面的说法都不是,该怎么办啊, 都换了5快板了!

网友(2015-03-01):
都遇到这种问题,最怕的就是一直都正常工作,但是偶尔几次不工作,很头痛,不知道大侠们有无解决办法

网友:
刚刚遇到,16M 3*8毫米的晶振,以前板子是好的;
给板子重新上电很多次都不工作;
换了一个晶振,就能工作了;
为了验证以前的晶振是“坏”的,又重新把以前的晶振换上;
结果,换上以前的晶振,又能工作了。
----------------------------------------------------

修改:
重新修改了一下熔丝,以前配置是低功耗的,现在改成全功耗的了,让时间来检验吧

网友:
碰到过晶振不好的,哎,什么原件也有不好的,

网友:
有可能助焊剂导电造成的,用医用酒精洗洗

网友:
       振荡电路一般都按手册典型参数,正常情况下振荡不该有问题,绝不能忽视的是晶体自身质量好坏。
       有时遇到不起振或停振,换一个晶体或改变一下电容参数看起来正常了,往往认为晶体坏了或参数不合适也就不往心里去了,这很有可能留下隐患,因为晶体及外围参数,只要不是偏离太大,不是十分苛刻。
       实例:安装电路板,有的振荡正常,有的不正常,或开始正常后来不正常。结果是,晶体离散性不是一般的大,逐个测试,有的振荡极其微弱容易停振或不起振,有的振幅很大时间长了彻底损坏。重新选购晶体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不要随便搞一下似乎好了就算了。

网友:
1、有的芯片有特殊的熔丝位控制晶振稳定性的,比如AVR的32768Hz晶振,有一个熔丝位可以选,起振不稳定的时候选上,就好一些;
2、选用稳定的晶振很重要,现在晶振厂家多,有的很便宜的晶振就是不稳定;
3、单片机的振荡电路有时候有微调电容的要求,必要的时候调整微调电容,具体参考手册;
4、如果成本不是很重要时用有源晶振,3225封装的才1块多,那就很稳定了。

网友:
大家都说STM32的RTC不容易起震,LZ用的是AVR吗?看你发在AVR论坛。  是主晶振的问题吗,多高频率的?

网友:
烤,一不小心成挖坟贴了,罪过 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