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毒,很厉害,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7-05-27):
电脑上装的是卡巴,病毒让卡巴失去作用,想装瑞星,刚点下一步,就自动关闭!

打开网页正常,但只要是搜索“杀毒”,网页自动关闭!

想上瑞星,卡巴网站在线杀毒,刚打开网页,自动关闭!

上帝啊,我改怎么办啊?

请各为高手赐教。

帖子放在这儿不合适,还请站长手下留情。

要是问题解决了,请站长删除。

楼主:
刚试过

在GOOGLE 搜索”杀毒软件自动关闭“,网页真的自动关闭!

         搜索”网页自动关闭“  则正常!

郁闷,病毒就这么牛?!

楼主:
别沉了啊,顶一下!

网友:
我所见过的pc机一台只能装一个杀毒软件,卡巴和瑞星不能共存,否则系统重启正常.

网友:
带网络功能的安全模式  看看

楼主:
我就装的是卡巴,瑞星没装。

现在卡巴根本就启动不了。

郁闷啊

楼主:
三种安全模式都进不了,

比如当你选了一种安全模式后,电脑重启,还是老样子。

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方法。

要真是解决不了,只好重新装系统了 。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这种病毒论坛里见过,中后结束一大帮常用杀软及安全工具的进程,打开IE时遇到关键字词会自动关闭IE,确实难搞,因为病毒没有进程,是通过服务的形式加载的,手动杀的话也可以,但是对电脑水平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楼主电脑没有重要的东西吧,建议还是重装吧~

楼主:
谢谢 各位,

看来真的要重装了!

命苦啊

网友:
不要忘了ghost

网友:
安全模式都进不去吗?

“比如当你选了一种安全模式后,电脑重启,还是老样子。”到底可以进安全模式不?

可以的话,会方便一些。

如果不可以,可以试试用其他启动盘启动,如深山红叶等一些网上流行的光盘。

带网络的安全模式或是深山红叶启动应该可以上网的,上网后可以用瑞星的免费在线查毒查查有什么病毒,发现病毒后可以继续用baidu、google查一下手工清除方法。有一些也不是很难的。

如果重装系统,之前记得备份自己重要的文件,这可能是个重要而痛苦的过程(谁知道到底备份全面没有,有什么遗漏没有,重装完才发现就晚了,所以我宁可自己先试试手工杀毒,1台电脑5年没有重装过,只是从98升级到xp,现在这台3年了,也没重装过,当然,还没遇到什么特别棘手的病毒),重装后记得打上系统补丁。尤其是在ghost前。重装完系统后首先是安装补丁和杀毒软件,然后升级病毒库、杀毒,接着ghost。ghost时不要把病毒、漏洞也ghost进去了!

注意一下你的xp安装盘是SP1还是SP2,SP2更安全些,需要打的补丁也少些,重装时尽量安装SP2。前不久才发现现在用的这台电脑当初电脑公司安装的居然是SP1!前一段居然没有中熊猫、灰鸽子什么的NB病毒,真是幸运,回想起来也是一身冷汗,发现后马上打上了SP2。

网友:
加一个新盘,重装系统,装个一键恢复,一定要刻盘。

一旦有异常,立即从光盘恢复。

你目前的盘仅做工作盘
-----此内容被david1234于2007-05-27,17:38:01编辑过

网友:
自己手工杀毒

我杀毒从来不依靠杀毒软件,虽然装了咔吧,也只是用来报警提示

网友:
接到usb硬盘盒上去,再接到另一台电脑上杀毒,记得将这台电脑里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升级到最新版本,杀毒选择直接杀毒,不要直接删除;

试一下没准能行。。。。。。

网友:
任务管理器还能用不?看看什么鬼进程,如果不能用就用第三方的任务管理器看看,有次我和楼主一个情况,后来用procexp一看,结果有个进程是熊猫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回11楼,安全模式有三种,一种也进不了,电脑装的是SP2。

楼上的是什么病毒?

请问“自己手工杀毒”具体怎么做 ?是不是就是手动删除?小弟电脑玩的不好。
-----此内容被kaiwenavr于2007-05-27,22:00:08编辑过

楼主:
回15楼:

刚才下了 procexp 结果运行不了?

郁闷!

网友:
重装系统是最简单、高效的办法,别忘了先拷贝出有用的资料!!!

楼主:
暂时还不想装系统.

看看还有没有ban法

晕倒

打开的网页只要有 ** 字样, 就自动关闭!

网友:
试试icesword可不可以运行。

注意,下载软件要到正规网站,如电脑报、黑客防线之类的网站,好像有icesword。

个人觉得重装系统不一定是最简单、高效的办法,要知道可能你以前的系统安装后对其又打了补丁,这些补丁在重装后不得不重新安装。

不用说还需要安装所有的应用软件,相关的个性设置全部要重新来过。

有些软件可能有Key软盘的,安装一次后软盘上有了记号,不先卸载的话,下次无法重装。

备份重要的资料谁都知道的,问题是可能有些资料应用软件会保存在哪里你也不是太清楚,能够找到算是幸运的,如果不幸没有找到,或是时间长了,有个重要的资料给忘了,重装后的某天,你发现......

所有,可以先试试手工清除病毒的

尝试几次,可以让你成为高手。

如果你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与病毒作这样的斗争,简单格式化、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碰上的病毒连杀毒软件都杀不掉,网上也没有专杀工具和手工清除的

办法。除非对病毒有较深的研究,否则99%是杀不干净的,忙活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得重装。

存放资料平时就应该养成好习惯,系统盘除了放操作系统,其它的东西一概不放。如果你习

惯用“我的文档”那可以把它重定位到其它盘。IE的收藏夹、UltraEdit、SourceInsight等

常用编辑软件的设置也可以导出、导入。这样就不用担心把重要的资料格了

补丁确实比较麻烦,如果你不嫌慢可以让系统慢慢升级,要不然就到网上去下载别人打包好

的补丁包,把所有补丁一次性打上。

实际上刚重装的系统不需要把以前所有的应用软件都重新安装上,因为有好多你几乎不会去

用。把那些常用的先装上,剩下的用到时再装,这样既减少时间又能让系统轻便、反应敏捷

网友:
我遇到最猛的病毒是用驱动加载的形式的,如"my123".其他一般能手动清除.

楼主:
看来,真的要重装电脑了。

还好,这个电脑用的时间还不长.要不,真的很麻烦。

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楼主如何确认卡巴是无效? 杀毒软件本来就是病毒老大 你的机器里根本容不下两个老大 所以崩溃在所难免 我有类似的教训  哈哈。。。。

网友:
不用问了,我的机器也中了类似的病毒,重新分区安装吧。

网友:
此类病毒感染所有盘,一般重装C盘没有用,D盘,E盘……都被感染了

它通过鼠标双击盘附运行病毒

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首先结束掉病毒程序,升级江民杀毒软件,重新启动电脑杀毒

(江民杀毒软件在开启电脑时首先扫描)

楼主:
回25楼:

“楼主如何确认卡巴是无效? 杀毒软件本来就是病毒老大 你的机器里根本容不下两个老大 所以崩溃在所难免 我有类似的教训  哈哈。。。。”

机器上原本只有司机,偶然发现任务栏中没了图标,想重新启动司机,不成功。

以为是司机有问题,想卸掉卡巴,卸不掉。

想装瑞星,装不上。

可见,问题并是两个杀*软件的相互冲突。

【27楼】 bluerain 网络棋侠:

“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首先结束掉病毒程序,升级江民杀毒软件,重新启动电脑杀毒”

在哪儿可以结束进程?病毒进程根本就看不见,第三方的进程管理软件运行不了。

估计在电脑启动时,病毒要早与杀毒软件启动。

网友:
同意27楼意见,我的电脑出现楼主所说的同样现象,有两个自运行程序dtstorp.exe和ouvjwsc.exe无法删除,卡巴不能运行。后安装avast!4.7后在开启电脑时首先扫描,可清除病毒。卡巴也就下岗了。

网友:
阿莫不要太迷信卡巴了,这个病毒就是最好的例子--不是卡巴杀病毒,是病毒把卡巴杀了;

只要做病毒的人愿意,过所有的杀软都是可以做到的;

想要做到真正的防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好的杀软+HIPS+防火墙的组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病毒和黑客的入侵;

这种厉害点的病毒一般通过服务驱动的形式加载,不会有自己的进程,所以你用进程查看类软件是看不到进程的,而且它阻止一些常用的安全工具如IceSword、Autoruns运行,不过听说只要把IceSword改名后还是可以运行的(只是听人说的,楼主可试试改名或后缀名,如.com .scr);

另外它在安全模式下也会加载的,所以在安全模式杀也比较麻烦,上次看过一篇手工清除的文章,有点印象的就是先找到它的服务,把它禁止,然后删掉那些dll文件(或驱动文件?),最后删掉启动项,不知道楼主弄得怎么样了,要是我估计已经格盘投降了~
-----此内容被the world于2007-05-28,13:16:36编辑过

网友:
我用的是瑞星,打开了注册表 监控, 暂时没问题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关注。

我最终还是投降了,最终还是有些郁闷,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没耐心!

重装C不行,结果是C,D,E,F都FORMAT,再重装才了事。

代价惨重,教训深刻。

网友:
1.拆下硬盘,挂到别人机子上杀毒。

2.用卡巴做应急光盘,光盘启动杀毒。

网友:
装个linux或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有病毒直接换过去删文件就可以,或者把windows那边的系统与软件复下来刻了,重装也方便.

网友:
to 23楼

通常装c可以解决问题。

装完c,立刻装杀毒软件,升级。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动其他的盘,哪怕是打开盘符。一打开就可能感染。

升级后全盘杀,从技术上讲没有解决不了的病毒。

(以前曾经连续装了3次系统,就是因为开d盘装软件又感染了。)

杀软用光盘装,一定要升级。

网友(2007-11-09):
重装系统,再ghost,

网友(2010-01-22):
同意愿34楼的办法,挂从盘杀毒!

网友:
对了 说到杀毒这个问题,我的卡巴KIS7已经半年没更新了,请问论坛朋友有KIS7的Key麻烦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