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为何IR2110驱动电机电路,一接大功率电源时MOS管容易烧掉?

楼主(2007-05-27):
如图该电路是一个IR2110驱动电机的电路,输入信号为两个反向的PWM波,PWM为一反向器产生.

不知道为什么接到小功率的24V电源上的时候电机可以转,但是接到大功率电源上去的时候H桥里面的MOS管就烧了,而且IR2110芯片旁边的二极管也击穿了,

楼主:
大家来帮帮我啊,昨天把12V换成15V还是烧了,郁闷中,IR2110又烧了两片,上面图不完全的,点那个图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图了
-----此内容被mike2415于2007-05-28,09:52:12编辑过

网友:
自举二极管,4148可能搞不定。MOS的G极,和E之间加一个10K的电阻。G极的30R电阻可以并一个1N5819,其阳极对着G,关断的时候可以快速释放掉G极电荷。试试看

楼主:
谢谢斑竹的提醒.

我把4148换成了并连3个FR157电路,二极管已经不烧了,但是MOS管的DS之间有好大的尖峰,导致MOS管发好大的热量,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我没玩过2110,但是我烧过很多2104。我的MOS DS也有尖峰,有保护二极管应该没事。给点建议:

1。把电路板洗干净

2。马达并个电容串个电感

3。检查前端逻辑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4。更换其他批号的2110

网友:
在MOS端加上RCD吸收电路试试看。

楼主:
你太强了,今天早上去问了一个超牛比的老师和你讲的竟然一模一样,等我做完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另外建议楼主在MOT+ MOT-接电阻到地,形成C3和C5另外的充电回路

网友(2009-02-24):
To 【楼主位】 mike2415

我想,H桥里面的MOS管或是三极管被烧毁,追其原因,主要应该是:
该导通的,没有可靠导通,管压降大,功耗大,发热量剧增,不仅容易烧毁开关管,还影响电源效率,电机速度上不去;
该截止的,没有可靠截止,与同侧的已经处于导通状态的开关管一起,形成对供电电源的短路;
还有,在驱动电路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一个导通过的开关管尚未可靠截止,同侧的另一个截止的开关管已经开始导通,会形成对供电电源的瞬间短路,每个周期发生两次。我不知道 IR2110 中是否集成了避免瞬间短路的措施。

“接到小功率的24V电源上的时候电机可以转,但是接到大功率电源上去的时候H桥里面的MOS管就烧了”,那是因为:
小功率的24V电源的内阻较大,同侧开关管形成的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相对较小,没有达到烧掉开关管的程度;
大功率的24V电源的内阻很小,同侧开关管形成的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必然很大,已经达到烧掉开关管的程度。

眼前的首要问题,不是保护措施的问题,而是解决驱动电路的逻辑和电平转换的问题。
先在你的那个小功率的24V电源上,确认逻辑正确,重点把驱动电平搭配好,确保开关管的可靠导通和可靠截止。

我从未接触过直流电机的驱动,仅从电路原理分析出发,提出上述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2009-06-13):
就同样的这个电路,当我接上电机后,电机不能转动,测2110的HO输出脚为0V,Vs脚也为0V,输入逻辑电平正常,当断掉电机后,HO和VS脚电压都回升到11.3V左右了.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死区问题。

网友(2010-05-23):
来晚了,不知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0-09-26):
我在研究一个大功率MOSFET的H桥驱动电路,希望与楼主共同研究MOSFET驱动电路,我的Q252508900

网友:
dt要设置合理   MOSFET的GS要加10K电阻   那个自举二极管要快速的 电流至少1A的吧   自举电容在加大点(具体看MOSFET的参数)  尖峰大,DS之间加100pF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A:

G、S间加10K电阻有什么作用?是为G极提供较低放电电位吗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B:

网友:
量一下PWM的波形,看看MOS管的导通情况,有没有出现上下桥同时导通。

网友(2011-11-25):
把你的R1,R2,R3,R4的阻值变大,同时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C(2012-04-11):
mark,个人感觉也是死区的问题,直接用反相器驱动,没任何死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个人感觉也是死区的问题,直接用反相器驱动,没任何死区处理。。。

我想也是死区问题。

网友(2012-07-11):
12楼分析的很清楚,我在时间当中显示发现经常MOS管被烧坏,也在考虑是不是没有完全可靠导通。

网友(2013-05-22):
到底什么问题呢,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2021-08-20):
标记一下,我的现在也在烧,准备把二极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