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ATtiny15外部能接晶震吗?

楼主(2007-05-28):
我用ATtiny15做通信,内部晶震受温度影响不准。内部标定,我怕不能够达到时序要求。想外加晶震。 可是。PDF资料没有这方面介绍,特,麻烦马老师。谢谢您!

网友:
AVR系列中8个脚的芯片基本上使用内部震荡。原因是一共8个脚,去掉电源和地还有6个脚,在用外部晶体就只省4个脚了,内部功能再好也发挥不了。所以ATMEL还推出debugware的单线调试系统,也是为了节约I/O口。

8个脚的AVR基本上用于小的家电或传感器上,通信量不会太大,采用低一点的波特率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