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我写的热转印制PCB全过程!很详细的哦!

楼主(2007-05-28):
见阿莫的宝地这么热闹!我也来一个热转印的详细制作过程,希望对刚接触的朋友们有点帮助。大量图片哦。高手就不要见笑啦!

认为有用的朋友顶一下哦!

-----此内容被sun137于2007-05-28,14:56:12编辑过

网友:
好帖,虽然这个教程网上很多,但是没有楼主的详细和图文并茂,我认为好的教程要注重细节,细节往往是最重要的,谢谢楼主分享,顶。

网友:
热转印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部分区域面积比较大片,则成品中有沙眼的问题,最近尝试使用1010打印机做了一张热转印的FM发射板,发现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大片有沙眼,很可能是你的打印机的打印浓度不够哦!

我以前试过在单位的EP-6000的打出来效果也不是很好。

在我自已买了激打后,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和我的打印机有关;我用的EPSON-1900,当时叫朋友帮我调过里 面的电路的,加深的打印浓度,打出来的图就觉得凸起的,很有立体感!呵呵!我的打印机平时打电路图是最多的了!

网友:
不用调电路,把ret调为 深 然后把经济模式关闭

网友:
真羡慕楼主有女友,哈哈。

补充一下,配FECL3的水最好是开水,而FECL3浓度要高,这样可以极大加快反映速率。加上不停地摇晃,反映速度可以感上H2O2+HCL。

网友:
wudi的板做的真不错,根据高中的化学原理来进行操作就可以

不过有一点注意,画板的时候不要把线拉到焊盘的中心,这样显示孔的时候就会有多余的一个线条出来,如上图中所示,这根线容易让钻头打偏,造成孔位略有偏移,做之前稍微调整一下就好,没有线的孔打很方便,边上的铜箔自动会帮你修正有点歪的钻头,个人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10楼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个问题在99SE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2004中已经能自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惭愧,还没有见过2004的样子,工具够用就好,懒的学太新的软件,另一个原因是PC太烂怕跑不起来,多谢提醒

网友:
FECL3浓度过高会减慢反应速度的

冷了的话,可以弄到微波炉里转1分钟就又热了

网友:
顺路问一下,业余条件下PCB切割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美工刀?锔子?效果都不好呢。

网友:
写不错,顶一下。

wudi的板做得很专业啊。

网友:
用勾刀切边,小锯条也可以

网友:
10楼说的那个问题,只要在打印的时候把 MultiLayer 层提到最上层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
做了一块,按此法还不错!

再请教一下大家如下的方法能不手工做出来啊?^o^

1、请问做双面板,过孔的沉铜自制好不好搞啊!

2、另听说论坛上的朋友讲用废定影水可以度银,有没有朋友试过啊!

网友(2007-07-08):
我正想搞这个,收下了,谢谢啦!

网友:
19楼,有相关的资料和文章吗?

介绍出来发动大家都来试试

如果能简便的沉铜,那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2008-03-31):
9楼的板做的真不错.自己还没做出过这么好的.公司的打印机打出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顶一下,我正想学一下,谢谢啦!!!

网友(2009-04-01):
虽然会了 也来、顶一下楼主

网友:
【19楼】 feel

台湾有家专门做感光板的有过孔DIY方案,用了N种药剂,除此之外还没见过能DIY过孔的。淘宝还没见有卖这个材料,厂家也没细说是什么化学成分。

另外看见淘宝有卖过孔钉的,DIY应该还可以应付一下,就是过孔多了比较累人。

至于我自己,通常是用铜线焊的,两边都有个疙瘩,而且不能在IC下过,很不爽,但总比动不动就出去做板省很多钱。

网友:
10楼说的问题,只是没有注意99SE里的一个设置,,在printout properties 中把Multilayer层MoveUP到最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德国的LPKF有介绍做使用化学电镀或刮锡膏形成过孔.

网友(2009-08-07):
9楼的板做的好精致哦 摄影技术上乘

网友:
留个记号,日后下来看看!

网友(2009-09-14):
没搞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0-03-20):
回复 网友A:

漂亮

网友:
非常不错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楼说的那个问题,17楼说得没有错,只要在打印的时候把 MultiLayer 层提到最上层就可以解决了 。
我之前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同事说了一下就搞掂了。

网友:
漂亮,漂亮回复【9楼】wudi 无敌

漂亮,漂亮

网友(2012-08-01):
倒可以一看

网友:
好吧,确实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2-10-16):
看过了,不错不错,你是用的激光打印机和热转印机?热转移机多少钱?

网友(2012-11-23):
板子做的不错,下来学习了

网友(2013-03-25):
我也做过,确实如此。

网友(2014-01-28):
我也发一个,厂家的说明书,也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