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笛及各位请进,帮忙推荐一下驱动美的台扇电机的管子!

楼主(2007-05-28):
想用PWM做无级调速,没有驱动过电机,不知道要用那种MOS管好,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否有驱动IC?

请大家来扫盲。

网友:
风扇用的是交流电机吧,而其好像还是多抽头绕组的,一定要调速可以用可控硅来做斩波调压实现,有很多BTA12,BTA16都可以

网友:
Z00607就够了

网友:
我现在需要在一块板驱动44个液压电磁阀,DC24V,1.5A,用三极管还是用MOS管,成本哪个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去看下资料。

网友:
TO 【3楼】 wqb202

可以用IRF的 MOS管

网友:
驱动电磁阀为何不用继电器?便宜呀

网友:
驱动电磁阀如果要求切换的速度较快的话 就不能用继电器了。

网友:
继电器便宜?

我一直用的松下PA1A的继电器6.5元,而且这种感性负载寿命比较短,.

MOS可能才2元左右吧?

网友:
呵呵,继电器与MOS管各有优缺

哪个便宜又可靠用哪个

网友:
还是三极管比较便宜

网友:
但上如果用光耦驱动三极管还是不行吧,

网友:
楼主:对不起,本人才疏学浅没玩过台扇,具体的不了解

3楼:1。5A的电流只要三极管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使用MOS管更好,不但减小了在驱动电路上的能量消耗,更是让电磁阀的导通速度增加(同样的电压情况下,MOS压降少,器件的电压就大,导通相对较快)。价钱当然是MOS管贵了。

我的气枪上用的是OMRON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当通电延少于40MS时,继电器没有任何响声,也就是说在我的电路上继电器用了40MS来闭合,而电磁阀的开启速度要比它快很多,因此在高要求的场合,继电器是不适合的。

如果要用到IR的MOS,可以去IR的代理处(一般电子城里都有自称IR的代理)询问,他们有一本厚厚的IR MOS产品目录,所有的技术参数都有。而且可以询问店员,他们对这些东西有一些了解,而且价格可以帮助你选择合适的芯片。

本人这次设计就是犯了缺乏市场调查的毛病,看DATASHEET上有贴片的IRF540,到了市场却发现买不到。所以本人建议,在设计新板前务必先做调查,以免出现此类情况

网友:
楼上的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