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PS/2鼠标实验程序和电路,相信对很多人都很有用的,欢迎大家改进!

楼主(2007-05-29):
小弟依照别的人程序改造了一个PS/2鼠标的接口程序,用Codevision写的,用的MCU是Tiny2313,PA0和PA1接鼠标的数据线和时钟线,PB口接上8粒LED灯,用来显示接收来鼠标发送过来的数据。我和程序默认显示的是第一个字节数据。这个程序有时会有点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如果我显示的第二或第三,或第四字节,有时自己会变成第一字节,呵呵,可能是一个BUG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听别人说这个程序会挑鼠标,如果能和一个鼠标通讯,换成另一种鼠标就无法通讯。估计是mouse_send()这个函数有点问题,导致在鼠标初始化时无法进入3D滚轮模式(4BYTE),而只能工作在2D模式(3BYTE),而主程序里却在按3D的模式来接收数据。请大家来改进。

-----此内容被iamyanh于2007-05-29,00:21:26编辑过

楼主:
把程序直接贴出来吧,呵呵

#include <Tiny2313.h>

#include <delay.h> // 延时

#define DATA_IN  PINA.0 //PA0接鼠标数据线

#define CLK_IN   PINA.1 //PA1接鼠标时钟线

#define DATA_OUT PORTA.0 //PA0与鼠标相接

#define LOW      0

#define HIGH     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data @4;

//**************************************************************

// Datalow   数据线电位拉低

// Reldata   数据线电位拉高

// Clocklow  时钟位电位拉低

// Relclk    时钟位电位拉高

#asm

        .equ PORTA=0x1B

        .equ DDRA=0x1A

        .equ PORTB=0x18

        .equ DDRB=0x17

        .MACRO DATALOW

        sbi DDRA,0    ;DDRA.0=1

        cbi PORTA,0   ;PORTB.0=0

        .ENDM

        .MACRO RELDATA

        cbi DDRA,0    ;DDRA.0=0

        sbi PORTA,0   ;PORTA.0=1

        .ENDM

        .MACRO CLKLOW

        sbi DDRA,1    ;DDRA.1=1

        cbi PORTA,1   ;PORTA.1=0

        .ENDM

        .MACRO RELCLK

        cbi DDRA,1    ;DDRB.1=0

        sbi PORTA,1   ;PORTB.1=1

        .ENDM

        .MACRO OUTH

        sbi DDRB,5

        sbi DDRB,6

        sbi PORTB,5

        nop

        sbi PORTB,6

        nop

        cbi PORTB,6

        .ENDM

        .MACRO OUTL

        sbi DDRB,5

        sbi DDRB,6

        cbi PORTB,5

        nop

        sbi PORTB,6

        nop

        cbi PORTB,6

        .ENDM

        .MACRO LATCH

        sbi DDRB,7

        sbi PORTB,7

        nop

        cbi PORTB,7

        .ENDM

#endasm

//*****************************************************************

//子程序

void mouse_send(char data);         // 向鼠标发送一字节的程序

unsigned char mouse_read(void);     // 读取鼠标一字节的程序

unsigned char mouse_x,mouse_y,mouse_z,mouse_status;

//******************向鼠标发送数据的子程序*********************************

void mouse_send(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parity,i;

  #asm("RELDATA");

  #asm("RELCLK");

  delay_us(300);

  #asm("CLKLOW");               //拉低CLOCK脚

  delay_us(300);                // 最少等 100us

  #asm("DATALOW");              // 拉低Data脚

  delay_us(100);

  #asm("RELCLK");                //释放Clock,继续拉低Data脚,其实这个是开始位

  delay_us(40);

  while(CLK_IN!=LOW) { }        // 等Clock变低

  i=0; Bit=0b00000001;

  parity=1;                     // 校验位 = 1 ^ bit0 ^ bit1 ^ ... ^ bit7

  while(i<=8)

    {

      if(i==8)                  // 如i=8,输出校验位,否则输出数据位。

      { if(parity)              // 校验位判断

          { #asm("RELDATA"); }  //数据线输出高电平

        else

          { #asm("DATALOW"); }  //数据线输出低电平

       }

      else

      { if(data & Bit)

          { #asm("RELDATA"); }  //数据线输出高电平

        else

          { #asm("DATALOW"); }  //数据线输出低电平

      }

      while(CLK_IN!=HIGH) {}                    // 等Clock变高.

      while(CLK_IN!=LOW)  {}                    // 等Clock变低

      parity=parity ^ DATA_OUT;                 // 刷新校验位

      Bit=Bit<<1;                               //

      i++;

    }

  #asm("RELDATA");                              // 释放Data脚,也就是停止位

  delay_us(50);                                 // 延时

  while(DATA_IN!=LOW) {}                        // 等Data变低

  while(CLK_IN!=LOW)  {}                        // 等Clock变低,开始鼠标的确认位

  while(DATA_IN==LOW || CLK_IN==LOW) {}         // 确认完成

}

//**************向鼠标读取数据的函数**********************

unsigned char mouse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t[10];

  #asm("RELCLK");         //释放时钟线

  #asm("RELDATA");        //释放数据线

//  delay_us(200);          //延时 100us

  while(DATA_IN==HIGH) {}

  while(CLK_IN==HIGH)  {} //等时钟的下降沿

  delay_us(5);

  while(CLK_IN==LOW)   {} //等时钟的上升,其实就是接收了开始位,但是忽略而已。

  for(i=0;i<8;i++)

    {

      while(CLK_IN==HIGH) {} //等时钟的下降沿

        t=DATA_IN;        //储存一bit

      while(CLK_IN==LOW) {}  //等时钟上升

    }

  while(CLK_IN==HIGH) {}

  while(CLK_IN==LOW) {}      //等时钟下降

  data=128*t[7]+64*t[6]+32*t[5]+16*t[4]+8*t[3]+4*t[2]+2*t[1]+t[0]; //把接收的8个bit组成一个Byte.

  while(CLK_IN==HIGH) {}

  while(CLK_IN==LOW) {}

  return data;

}

//**********************************************

void reset_mouse(void)

{

  mouse_send(0xff);     // 重启

  mouse_read();         // 鼠标的回答

  mouse_read();         // 重启成功.

  mouse_read();         //回应鼠标ID

  mouse_send(0xf3);     // 进入滚轮模式

  mouse_read();         // 读鼠标的应答

  mouse_send(0xc8);

  mouse_read();

  mouse_send(0xf3);

  mouse_read();

  mouse_send(0x64);

  mouse_read();

  mouse_send(0xf3);

  mouse_read();

  mouse_send(0x50);

  mouse_read();         //此时已经进入滚轮模式

  mouse_send(0xe8);      //设分辨率

  mouse_read();

  mouse_send(0x00);

  mouse_read();

  mouse_send(0xf4);     //开鼠标报道功能

  mouse_read();

  delay_ms(100);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asm("cli");

  reset_mouse();        //初始化鼠标

  DDRB=0xff;            //PORTB作为输出显示

  while(1)

  {

    if(DATA_IN==LOW)           //工作在stream模式

    {

      mouse_status = mouse_read();//读取四个字节的信号

      mouse_x = mouse_read();

      mouse_y = mouse_read();

      mouse_z = mouse_read();

      PORTB=mouse_status;      //这里可以改成其他的,比如mouse_x,mouse_y,mouse_z,PORTB接上八个LED灯,就可以观察各个位了

    }

  }

}

网友(2007-08-03):
我们一起学习!

楼主:
又翻出来,这个程序会选择鼠标的啊,有些鼠标可以,有些鼠标无法通讯!

网友:
谢谢,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2007-09-26):
能留下通信方法吗?

楼主:
楼上是找我吗?QQ:344359659 邮箱:iamyanh@126.com

网友: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我会向大家好好学习的

楼主:
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生产把程序写进单片机后,单片机无法读到鼠标的数据了

网友(2010-05-31):
还是好人多啊~~感谢楼主

网友(2011-12-13):
可能对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