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这一节估计您可能写的有问题

楼主(2007-05-29):
8.4.2 16位T/C1应用示例

例8.7 利用T/C1设计实现的单音手机音乐播放器

因为音高由频率所确定,而音长由节拍决定.节拍决定音长,对于所有相同节拍的音高它的音长是一样的,所以原来的节拍常量应该一样.

flash unsigned int t[9] = {0,956,865,759,716,638,568,506,470};

flash unsigned char d[9] = {0,105,116,132,140,157,176,198,209};

修改为

flash unsigned int t[9] = {0,956,865,759,716,638,568,506,470};

flash unsigned char d[9] = {0,105,105,105,105,105,105,105,105};//代表1/4拍的音长

这样听起来才自然.

楼主:
本人理解错误不是马老师的错误,因为计时和频率生成共有一个TIMER所以.....

网友:
纯属理解上的错误。

节拍的时间应该是固定的,时间=周期×节拍数

所以t*d应该约等于一个常量。

956×105=100380

865×116=100340

759×132=100188

…………

…………

如果把d数组的数都改为105会听起来更自然的话,楼主是否经过亲自验证呢?

本人表示怀疑。

网友:
看过2楼的贴之后

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