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菜鸟求助:用M128对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29):
看到很多的帖子分析到,步进电机拍子为“0100 1000 0010……”以逐步驱动电机

1.那么这些拍子该如何查询的到,或者计算得到呢?

2.如何通过T/C对脉冲进行计数或者计时呢?

3.如何动态的改变计数或者定时的时间呢?

网友:
用M128来控制四相电机有点浪费吧.

楼主:
虽说如此,可如果应用不了岂不是更浪费

请指教。。。ORZ

楼主:
啊 还是沉了。。。再试一次

救助

网友:
ta8435能直接驱动二相和四相步进电机,只要送脉冲就可以了,还有细分数选择!

-----此内容被kimiyang于2007-05-31,09:43:52编辑过

楼主:
我使用的SANYO的 STK672-080 同样是输入脉冲就可以运转

可关键是现在我不知道单片机的定时器如何产生方波,用ICC自动生成不知该如何选择

网友:
看一下L297里面驱动L298的时序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