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硬件上UDRE是如何置一的呢?

楼主(2007-05-29):
可能是我对于问题的描述不太清楚吧,我仔细看了讲义,只是不太明白硬件的具体顺序吧,

因为从C语言程序上,我看不出来硬件的执行顺序吧。具体的程序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是串口的发送程序,可能具体的细节会有问题

void USART0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wait for empty transmit buffer*/

while ( ! (UCSR0A&(1<<UDRE0)));

/*Put data into buffer ,sends the data*/

UDR0= data;

}

main()

{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

USART0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在调用发送函数后,会查询UDRE的状态,置一后会自动发送字符。那么UDRE是如何置一的呢?

书上说移位寄存器写入后会将UDRE置一,在硬件上是什么样的操作或者是什么逻辑操作使UDRE发生变化的呢??CPU是如何检测发送程序的?

网友:
请学习数字电路和计算机原理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