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的状态机按键法是个好东西!

楼主(2007-05-30):
一般书都是互相抄,一说道按键就是延时消抖,马老师的状态机法不错,最近正在试验一个小东西,用显示延时10ms和按键状态机结合,很好很好。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我发明的,只是利用按键的例子介绍如何状态机进行系统的设计。这个思想在许多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越是大的系统、复杂的系统,更能发挥作用。

    当然,需要存储器的支持,AVR有比较多的存储资源,要充分利用,不仅在硬件方面,系统软件的设计方法和能力也要提高。

网友:
我也用了这个状态机的键盘和液晶配合,但液晶刷新要等写满一屏,然后再延时200ms才看起来不闪,但这样键盘相应时间也要等200ms以上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液晶显示也采用状态机设计。

5ms执行一次液晶显示任务,

状态1,5ms刷新液晶够了吧;

然后进入状态2,状态2转上40次。

网友:
好主意!受教了

网友:
这个主意你不是已经学到了,用在键盘上了吗?

状态机的设计难道只能用在键盘上吗?学习了就的深入理解,并应用在其它的设计中。死搬别人的程序不会有大的长进。关键是思想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中国的教育把人都培养成机器人了。

网友:
我想了下应该把200ms分割成小块插入按键处理程序,用循环来实现也行吧。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状态机我是学会的,液晶功能菜单的切换就是用的状态机,倒是没想过再套一个状态机。

最近学FPGA,那个真是离不开状态机写时序。

网友(2010-03-27):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2012-06-13):
感謝,在學校裡都沒有聽說過還有這樣的玩法。受教 。

网友:
最近也在学状态机

网友:
没试过,也没看过这样的用法,学习了

网友:
我昨天才学会的...

网友(2012-07-19):
新人,要学!!!

网友(2012-11-04):
新人受教了,最近在学状态机

网友(2013-10-08):
最近在弄状态机

网友(2015-03-12):
看看这个,一直在找好的按键程序

网友:
最近在学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