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128L内部BOD和外部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马老师:您好

    我们当前使用的是ATMEGA128L,程序中增加了程序跑飞的复位处理,并且外部增加了MAX706看门狗芯片.以前的熔丝位没有编程BOD功能,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使用了内部BOD功能后,能否完全替代MAX706芯片,这两种方式那种更可靠?

    另外,我想咨询一下ATMEGA128L和ATMEG64L的生产工艺是否一样,各用多少微米的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正常用的是128L,但现在反映复位情况较多,由于程序量小,所以用64L代了几片,自己实验效果比128L好一些.

    希望马教授能指点一下.谢谢.

    青岛兴仪电子   郭庆亮   0532-86888067

网友:
1。AVR的BOD功能与MAX706相同,一般情况下可以只使用BOD。但BOD的电压监测电平只有2挡,没有MAX706可以细分。此外,不管是MAX706还是BOD只是对电源进行监测,如果系统的复位主要由于电源造成的,你首先要改善电源的设计。

2。关于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不了解,请你直接询问ATMEL公司。至于M128与M64的比较,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根据你的介绍,可能还需要在你的电路设计上找原因,通过实验,发现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