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BQ2060测试管理系统HDQ16操作测试受阻

楼主(2007-06-04):
我做的uS级定时器定时1分钟基本没误差,估计在50uS内出了问题.

因为村里无存储示波器,只能摸黑调试了.

看来有是一个不眠夜了~~~

倒塌了!!!下辈子一定不搞这个行当了~~~

楼主:
感谢testcode~~~刚做完实验,大概问题基本索定

从实验结果来看,问题出在并口上.

不过刚好满足2060的需要~~~

/*-----------------------------------------------------------------------------

测试程序:

    double t = 0.000100;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I2C_Init ();

            while (1)

            {

                I2C_SetSCL ();

                HotTimer_Delay (t);

                I2C_ClrSCL ();

                HotTimer_Delay (t);

            }

            I2C_Quit ();

            break;

    }

误差调整实验结果:

在17.5uS时              17.4635uS时

时间      结果          时间      结果

20uS   19.635uS      20uS    19.93uS

25uS    24.02uS      25uS    23.90uS

32uS    30.25uS      32uS    31.72uS

40uS     37.8uS      40uS    37.88uS

45uS    44.34uS      45uS    44.42uS

50uS      47.5uS      50uS      48.16uS

55uS     54.22uS      55uS      54.38uS

60uS    59.15uS      60uS    58.15uS

80uS     77.3uS      80uS    79.44uS

100uS    97.45uS     100uS    99.15uS

145uS    140.6uS     145uS   144.25uS

190uS   191.10uS     190uS   189.10uS

205uS    202.3uS     205uS   205.40uS

320uS     320.5uS     320uS     316.90uS

------------------------------------------------------------------------------*/

网友(2008-08-20):
请问菜农:bq2060可以通过IIC烧写eeprom么?

网友(2011-11-14):
之前单位是做笔记本电池的,BQ系列的东西用得太多了,对于一些数据是需要密码才能访问,每一个笔记本电池在出厂时都会加密一次

网友:
BQ数据更新比较慢,读取太快的话,有部分数据出来不正常

网友(2012-08-13):
有完整的源程序,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