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 超级终端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6-04):
我用台式电脑中超级终端能接收到单片机USART发送的数据,,,

但用笔记本电脑上的超级终端就不能接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大家有清楚这方面的吗?

楼主:
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也不能接收数据。。。。

只在台式电脑上才能接收,,,不解中。。。。。。。。

网友:
1.笔记本上的串口是坏的

2.笔记本上的超级终端配置有问题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两产品,其中一个是从美国买回来的,它既可以用台式电脑的超级终端接收数据

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的接收数据,但自己做的产品却只能用台式电脑接收数据,

用的串口配置都是9600波特率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们试了几台笔记本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
哈哈,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在证监会的RS-232通讯线(有20米长)经过滤波器穿过屏蔽机房连接大金空调的时候只有我的联想笔记本电脑能通讯上,而其它电脑或扩展卡甚至工控机都不能通讯。后来我花了10多元用MAX232在万能板上搭了个RS-232的中继就搞定了。

1,检查通讯线是否太长了,RS-232一般不要超过15米(我在招行总部用过最长的96米:P)。

2,可能你的单片机波特率有较大误差。不同的电脑对波特率有不同的兼容能力,有的允许最大20%的误差。

楼主:
1:通信线很短

2:就算波特率有一点误差,起码也能收到乱码吧,但是我的产品就是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串口就不能接收一个数据,只在台式电脑上才行,真是不解啊,,,,而别人的则行

网友:
测一下波形、幅度。看是否有干扰

还有,共地线是否连好。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6-05,08:14:38编辑过

楼主:
【8楼】 powerful 大哥

如果有干拢,也是由于来自笔记本电脑的吗。

而且如果是干扰的问题,也应该可以接收到数据的啊,,,但什么数据都接不到,

笔记本电脑的串口与台式的难道有区别吗。。?

网友:
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连接,看是否笔记本的问题。

或者,把笔记本RXD-TXD连接,自收自发,试一下

楼主:
我想干扰只会导致接收会有乱什么的,为什么用笔记本电脑串口根本就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另外,笔记本电脑串口是正常的,它可以接收另外一个产品的数据

楼主:
主要问题是:在台式电脑上可以正常接收,在笔记本电脑上则不行,

而另一产品既可在台式电脑上接收,也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接收,说明笔记本电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试了其它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如此现象。

估计是我单片机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更像是硬件问题。

可以看看那个都能用得产品川口部分与你的有什么不同
-----此内容被ilymy于2007-06-05,10:41:21编辑过

网友:
不明白,找个示波器看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用示波器直接检测,TXD,RXD。 看看是单片机没发出来,还是电脑没收到。

当然,要是没示波器,就麻烦了。

网友:
笔记本用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
回【16楼】 kaiwenavr

可以确定单片机是已经有发出来的,因为用台式机电脑可以正常接收

试试用电池供电。。。。。。。。。。。。。

楼主:
用示波器检查,接上笔记本电脑后,串口数据波形就不正常,

但接在台式机电脑上,波形又是正常的

经过一步步的检查,换波特率,及误差范围,都不行,最后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能猜出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此问题一定出在楼主身上,楼主能猜出我说的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是通信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