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过spi口进行多机通信吗

楼主(2007-06-05):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通过mega16作为主机和下面的单位控制器tiny26(主要用到差分输入)进行板内通讯,tiny26可能有多个(最多18个),是不是也可以通过spi进行板内通讯,用两线制方案,并在从cpu上设置一个I/O作为片选以使主cpu来选择通讯对象。主cpu不做计算等功能仅做通讯使用,以避免频繁进入中断。

以上是一个大概的构想,但是没有找到现成的实例,所以请大家评估一下实现的可能性和实施中的可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A(2007-10-24):
呵呵,可以的,我尝试过一块主机M16带6块从机M16是没问题的,通过软件协议实现选择通讯对象。
主机通过UART与外界进行联系。主机接收UART数据与命令,依次与从机进行SPI数据交换。
从机采集信号或发送信号(电平),并通过SPI与主机进行数据交换。
主机与各从机数据交换完成后,判断采集信号与UART接收的数据是否相同,并通过UART发送数据给外界。
如果感兴趣,可以交流。
zdyyongjing@163.com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以的,我尝试过一块主机M16带6块从机M16是没问题的,通过软件协议实现选择通讯对象。
主机通过UART ...

Sir:
Can you share the code?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