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方波信号发生器(含计算方法)

楼主(2007-06-05):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

做试验急需一个在50-70KHz范围内,步进(分辨率)小于10Hz的方波信号源,大家有什么自制的高招??

我也知道用DDS芯片是最容易的,但是当需要“自制”时,只能利用手上现有的器件。

最后是用比较器搭的标准方波振荡电路,

用200p的电容,22K电阻串电位器(47K再串1K,粗调微调都有了)

用的是普通瓷片电容,在示波器上能看到频率有点抖动,但是好歹还是够用验证了试验。

再想想,好像用555也可以搭成压控振荡器。。。。

模拟是基础,但是不常用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

笔记如下,顺便复习了一下三要素法,早忘了。。。。。

f(t) = f(8) + ( f(0+) - f(8) ) * exp( -t / tao )  ,

【f(8) 里的8要横着放倒,呵呵。 "tao" 就是那个希腊字母啦】

用比较器做的振荡器,在V+端:两个100K左右同值电阻分压,再用同值电阻接到Vo,

Vo端上拉1K左右,同时接RC到地。RC的C端再接V-。这样可以得到方波。

这个电路查LM393,LM339的datasheet上都有。

上电时Vo= V,此时V+ = 2V/3, 所以开始充电到V+时翻转,然后V+ 跳变到 1V/3,等放电到此值再翻转。

充电时,f(t)=V+(1V/3- V )exp(-t/tao), 在f(t)= 2V/3时翻转

放电时,f(t)= 0 + (2V/3 - 0)exp(-t/tao), 在f(t)= 1V/3时翻转

推算得:

周期=2 *(-ln0.5) * tao = 1.386RC

频率=0.7214/tao . (R用k,C用n时单位为M,R用k,C用u时,单位为K)

当C=200p=0.2n 时,R= 72k 时出 50KHz,R=31k 时出 100KHz

网友:
用施密特反相器(74hc14)加电阻电容也可以做成振荡器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用任何一个AVR的CTC很容易完成此任务。

网友:
楼上说的正是

楼主:
2楼和3楼,你们看清楚需求:是频率变化小于10Hz @ 50-70K,你们能实现的话能否给个说明出来?

所有MCU的定时器都是数时钟,就计数clk用到了16M ,在产生60KHz方波附近,一个计数值偏差就相当于频率差不多变化了200Hz。

网友(2011-08-27):
关键字:mini DDS
搜索引擎:google

一看日期,我在挖坟。。。

网友:
学习,差不多忘得干干净净

网友:
哈哈哈。。。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