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实验板似乎有一个设计上的小问题。

楼主(2007-06-05):
M区的三极管用的是PNP管,JM引脚电平为低时蜂鸣器为导通状态。

但我做用按键控制蜂鸣器发声的程序时,电源芯片7805的发热量很大,几乎烫手。

我用的是TIME1的中断,CTC模式,PD5输出。

经万用表检测,发现在蜂鸣器不工作时PD5的输出为0或1不定,即蜂鸣器有可能处于恒定导通状态,此为7805发热的元凶。

尝试在程序中加一判断语句:if(TCCR1B==0x08) PORTD.5=1;,但没有任何效果。此时已排除程序的逻辑错误。初步怀疑是TIME1工作在CTC模式下且引用PD5输出时会导致PORTD.5置0。后来改输出为PD3脚,将以上判断语句改为:if(TCCR1B==0x08) PORTD.3=1;

且对中断语句进行如下处理:

interrupt [TIM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PORTD.3=~PORTD.3;

if(--f==0)

TCCR1B=0x08;

}

发热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所以我认为,要最终解决TIME中断CTC模式控制蜂鸣器的发热问题,应该将M区的PNP管改为NPN管。

网友:
PD5输出为0C1A的输出,你可以把他作为IO脚,也可以把他作为比较匹配输出脚,如果在比较匹配中,有输出.定时器未关闭

网友:
楼主说得好!看得出楼主是一个蛮有钻研精神的人。我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试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嗯。马老师如何回复一下?

网友:
这个与定时器无关。你们可以看一下蜂鸣器的驱动电路。

当控制端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如果不考虑蜂鸣器本身线圈的电阻,5/10 = 0.5A,这是7805发热的原因。

使用PNP管道理相同。

解决办法:

1。增加限流电阻的阻值,如20-50欧,但蜂鸣器的声音可能会减小。

2。在不发声的时间,控制端应保持高电平(常态),使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板上的蜂鸣器是无源的(不要与有源蜂鸣器混淆),为了时发声,尤其是放音乐时声调比较准确。如果不放音乐,只是响一下做提示,建议使用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在内部封进了产生固定频率的振荡电路和驱动电路。只要通电就会自己响的,控制起来比较方便,不需要用方波控制。

我设计产品,如果只需要按键发声或报警提示,肯定使用有源蜂鸣器。实验板考虑放音乐好听,使用的是无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外表看上去相同,但实际不同,控制方式也不一样的。看来你们的基本功还不到家。

早就看到LZ的帖子了,本想有其它人能给出正确的分析。不过,总是发现要程序代码的多,仔细分析问题的少。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初发现的是蜂鸣器特别暖和,想到了这一点。

m16的这个脚的输出 复位初始值是零,在复位后如果放了音乐这个引脚可能会变为高电平,如果不放音乐,这个引脚一直是初始值零,这样蜂鸣器一直是发热的。

量了一下蜂鸣器内阻约20欧、三极管导通时蜂鸣器压降约3.2伏,这样蜂鸣器电流约150毫安,7805自身压降4伏,这样7805发热功率大于0.6瓦,蜂鸣器发热功率约0.5瓦,两个都会发热很大。这个结论和复位后不放音乐的结果一样。

关于7805发热,这个是必然,因为他自身就有4伏的压降,这个很高的压降在系统电流变大以后使7805的功耗变得很大。

一般7805的电源效率在50%左右,这是78xx、79xx的最大缺点,如果想降低稳压电源功耗提高电源效率,用低压降稳压电源(LDO)。

解决方案,我采用“2。在不发声的时间,控制端应保持高电平(常态),使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两种方法:

1。硬件上在M区JM引脚和m16 之间加上耦合电容(接了一个104),然后在JM引脚上加1k多点的上拉电阻(用D区实现)。

2。软件上使用  m16计时器的强制比较  功能,使OCnX输出为1,但如果计时器使用了PWM方式这个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