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通现在可以检测使用路由器多台电脑同时上网的情况,一旦发现立即封IP,是真的吗?

楼主(2007-06-07):
我这里好象是这样,只要2台同时上,则一段时间后就自动掉线。很讨厌,有没有什么方法对付?

网友:
再接一个 HUB   不知道 有没有用

网友:
用一台NAT服务器,就检测不出来了

网友:
这网通的确也太可恶了阿!

网友:
找台烂电脑,装个linux的路由器,做SNAT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边还没有出现

网友:
我这里还没出现

网友:
adsl也是封共享啊. 在中国,电信的绝对垄断统治.

网友:
听说过,但我们几个人用了一个路由器,他们应该是发现不了的吧,除非看流量或者分析内部数据吧?他们好象不会这么敬业吧?

网友:
好象是检查包里带的mac地址是否唯一,有些路由有mac地址克隆

网友:
一般路由不会把MAC地址传出去吧?对外只能看到的是路由的MAC,另外好的路由还可以修改MAC,

网友:
【4楼】 gxlujd 彩虹大哥

问下::如何解决一台_路由器-交换机-十几台机器_自动获取IP

就会出现IP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
IP地址冲突了,说明有的机器是手动设置的IP,并且是在路由已经分配好的IP上,如果全部由路由自动分配就不会出现冲突了,如果为了固定IP,就在路由里面建立一个静态分配表。我现在用TPLINK WR641G的路由器,感觉非常好用。至少能执行一些防火墙的功能了。

网友:
>>找台烂电脑,装个linux的路由器,做SNAT就可以了。

>>听说过,但我们几个人用了一个路由器,他们应该是发现不了的吧,除非看流量或者分析内部数据吧?他们好象不会这么敬业吧?

>>好象是检查包里带的mac地址是否唯一,有些路由有mac地址克隆

现在电信等ISP,都在试用象网络尖兵这样的软件,它会对TCP封包及其它的分析来判断用户端是否在使用路由器,而且大概能知道有几台机在同时上网,这时候就算是有能改外网的MAC地址也是没有作用的

>>问下::如何解决一台_路由器-交换机-十几台机器_自动获取IP

>>就会出现IP地址冲突的问题???

12楼说到其中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

有些路由器在每次分配新的IP之前,并没有去检测这个IP是否存在,而直接分出去了,当路由器因某种原因重启后,它会重新从开始分配IP,那就有可能与重启之前分出去的IP一样了。

不彻底的解决方案,将路由器中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的失效时间改短些,比如30分钟

还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
技术上来说,一点不是难事,以前好像是说最多可以两台电脑上吧。

MD,这也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网友:
北京的方正宽带也是.同一时间只许一台机器上网.换机器还要打电话通知客服.告之Physical Address才能行

装了一个路由器,仍然不行.只能一台机器接在路由后面

难道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大家概念上有些误会,NAT只是路由的一个供能,现在市面上100元做有的只是NAT共能,正确的说不算是路由。NAT的实质是代理转发,外网应该是无法判断内网的实质连接情况。15楼说的情况应改不存在,有的接入商锁定以太网物理地址(也就是网卡的MAC).你可以修改NAT的MAC与原来的相同就没问题。

网友:
外网可以通过对包的分析可以估计出内网有多少台电脑在上网

网友:
NAT是网络地址转换,只转换IP,MAC还是原来的MAC,所以能通过包分析查出有多少个MAC,有mac地址克隆功能的话,就能转换为一个MAC,就不能通过包分析查出有多少个

网友:
不知楼上的都是哪些地方的?我这里还好。我没买路由器,就用手上现成的HUB,加上宽带共享软件<homeshare>,具有虚拟路由功能。每台机器上装一份,就可以多机共享宽带了。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网通有没有限制只准一台机器用,反正用了快一年了感觉还挺好,就是电信网通互联互通的人为障碍让人感觉不痛快。

***该软件网上有绿色免注册的版本,感兴趣的自己搜索"homeshare"好了。

网友:
to 【11楼】 Recoochang :

在路由器那里做DHCP保留,也就是对固定MAC地址的机子只自动分配固定的IP,然后在防火墙那里作IP和MAC的绑定,就可以避免IP冲突了,哪个乱改IP的也不能上网,因为在路由器里MAC和IP是固定的关系了。

网友:
谢谢楼上等各位大哥解答!

明白了!

受用了!

网友:
我这里通过一只100元/只的路由器可同时上网.

楼主:
我用ADSL的路由功能+HUB,共享。但是最近2台同时上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QQ可用,但是浏览器经常打不开,电话问了客服,说我有2台是不行的,只能用一台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深圳听说一条2M线路可以同时接4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