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老师,关于mega16内置分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第八章讲义说:T/C0与T/C1共享一个预定比例分频器,但它们时钟源的选择是独立的。

这句话我理解为:T/C0与T/C1的时钟源可以都是系统内部时钟,也可以选接在IO脚上的外部时钟源,两者可以任意搭配,互相没有影响。   但分频器是公用的,如果T/C0与T/C1同时工作的话,若一个工作在64分频,一个工作在8分频,那么最终结果是:两个定时计数器都将工作在同一分频系数下,到底是8分频还是64分频取决于哪一个控制数是最后写入的。

但实际上,在实验四的程序里,我用的是4M系统时钟。T/C0用的是64分频,掌管键盘扫描与七段码输出。T/C1用的是1分频,掌管音乐发生部分。

结果我的程序运行正常,并没有出现公用分频系数的问题。

问题是:“T/C0与T/C1共享一个预定比例分频器,但它们时钟源的选择是独立的。”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我的理解错在哪里?

网友: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T/C0与T/C1共享一个预定比例分频器:

   有一个预定比例分频器,由它提供T0、T1的时钟。

但它们时钟源的选择是独立的:

   该预定比例分频器有8个输出,通过设置,T0、T1可分别选取其中的一个输出作为自己的计数源,如T0用3号输出,T1用6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