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於买了普源数字储存示波器

楼主(2007-06-11):
今天在深圳买了部DS5102ME, 性价比确实不错. 看来普源的销售量很大, 因为今天到手的示波器的出厂时间是2007年6月8日, 花了两天时间到深圳就马上给我买了. 但有点奇怪的事, 在面版的取样率写上500MS/s, 不是以往的250MS/s.

其实安捷伦的3000系列正正是普源设计及生产的, 但祗有彩屏及1G取样的型号. 泰克的官方网页评击安捷伦的3000系列祗是中国普源代工设计, 更有一短片比较安捷伦3202及普源DS5202CA. 有一间在香港代理普源及安捷伦的销售经理也坦白跟我说如果要买安捷伦3000系列, 不如买普源DS5000系列好了. 但他个人推荐是泰克TDS2000系列.

安泰信, 优利德, 精测仪器等公司都争相仿北京普源的DS5000系列

网友:
請問,多少$$$$$?

网友:
多少银子?我也想买台.

网友:
网上报3999米

网友:
现在没米买啊,今天在21IC上看见一家伙卖台2手的8~9成新原价7999现在卖5999忘记牌子和型号了好象是安泰信?

安泰信----------10年保修?
-----此内容被codycody23于2007-06-11,01:53:27编辑过

楼主:
DS5102ME的市场价格是大约$3500. 因为我是那店的常客, 他们再给我优惠, 可说是薄利了.

这是深圳的价钱, 不知国内其他地方如何?

若果质量价格合理, 应该多支持国货.

网友:
看来要组织一个团购啊!

米少的兄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一般开发用25M的很好了,今天试了我的5022的单次捕获,采样了一个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变化信号,很好了,以前的模拟的做不到的。

网友:
好像泰克N年前普通的60M产品采样率早就2G/S了

DS5102ME外观好象仿泰克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如果存贮能存贮多长时间?就是如果按照10us采样,能够存贮多长时间?

网友:
忘说明了,要求这段时间内不能丢失波形能够做到吗?我原来有个示波器虽然能够记录很长时间,但可惜记录下来的波形不连续。虽然总时间有十几秒,但中间的波形都没了,根本就不连续。我现在最想要的是波形能够连续的

网友:
俺也心思思准备下手。

不过楼主这个型号是似乎是不带存储的。带存储的型号是DS5102MAE,多个A功能增加一些,采样频率高一倍到1G/S。网上最低报 4250。

不管仿不仿外形,性价比才是硬道理。想想三四千块能买到100M数字示波器,在一年前想都没法想的。

顺便请教楼主一下,觉得性能怎么样?单色的屏幕会不会效果欠佳?考虑彩色屏幕有无必要。

另外问一下其他朋友,搞单片机有没有必要买100M这么高频率的?考虑60M/100M选择。

还有,普源的波形存储性能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比较一下带A和不带A的型号?

网友:
如果实时采样只有250M/s,买100M带宽就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一般带宽取实时采样率的1/10或1/5就行了,再高也没有意义,因为一个周期内只有不到5个采样点,软件插值是无法还原波形的,是假的波形。

楼主:
相较泰克及安捷伦, 国内的仪器公司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仍有十分大的差距. (大家可试试到泰克到安捷伦, 就知道资料如何富!)

不知道是有意或无意地,普源制造了不少市场混淆,希望借此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1. DS5000系列中, 产品型号中标记C的为彩色液晶屏(Color),标记M的为单色液晶屏(Monochrome)。彩色液晶屏祗限供应在60MHz带宽或以上的型号。

2. DS5000系列中, 带A的最高实时样率为1GS/s,不带A的为500MS/s。但要注意样率为1GSa/s 时,只有1 个通道可用。若果是两通道同时使用, 最高实时样率会减半。

3. DS5000系列中, 带E的为2007年才推出市面的"经济型"(Economic)版本.

相较不带E的型号没有以下3项功能

-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 波形录制功能

- 通过/失败 检测

但实际上我新近到手的DS5102ME竟然可使用以上功能! 况且DS5000系列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中亦没有说明那些功能在不带E才有. 但不知道带E的可否选用支援通过/失败检测输出的扩展模块.

4. DS5000系列中, 所有型号的存储深度为每通道4K.

我认为没有必要买彩色屏幕的两通道示波器, 因为多通道的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才用得上彩色屏幕. 况且, DS5000系列的彩色屏幕不是TFT, 祗提供256色, 显示效果反不及单色那麽层次分明. 我建议你省钱来买带宽好了. 我认识一位朋友是搅BLDC的, 也是用单色的泰克TDS220 (100MHz带宽).

若果你真的要追求高影像质量的话, 建议你买DS1000系列(65K色 TFT彩色屏幕), 或直接用U驳到电脑观看好了.

不带A的最高实时样率为500MS/s(单通道时), 一般来说实时样起码要有带宽的5倍, 所以100MHz带宽是可用的. 若果你要观测的波型是连续重覆的, 你可改用等效样模式, 样率最高为50GS/s!! 以往泰克曾经推出过300MHz带宽的示波器, 但最高实时样率才150MS/s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要注意的是, 方波带有高频谐波, 起码要有5次谐波(5th harmonic)才较像样, 因此要好好地显示20MHz的方波, 你起码要有100MHz的带宽. 你要观测的上升时间(rise time)带宽有直接关, 理论值公式为

上升时间 = 0.35/带宽

但实际上示波器的最高带宽有-3dB的信号衰减, 所以实际上你要的带宽是更高, 因此带宽预大一点是硬道理! 最後向大家介绍一篇好文章, 认识一下选购示波器的技术指标.

"Understanding Oscilloscope Bandwidth, Rise Time and Signal Fidelity" Copyright: Tektronix

http://www.tek.com/Measurement/App_Notes/Technical_Briefs/bw_rt/55_18024_0.pdf

网友:
非常感谢vr2whf的解答,受教了。

普源在产品指标上的确有些不明确,昨天我也尝试在他们的网站上找一个选型指南之类的文档,把各型差别搞明白,可惜找不到。

比如E型,划为经济型产品,可是采样指标比07年之前的非E型产品高,并且早期的型号价格比E级高的也很多,的确有些混乱。

还有采样率的修改,本来E级不带A的是250MSa/s,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500MSa/s,而有些经销商的资料还是250MSa/s,也没有特定的型号变化或者说明文档叙述为什么就增加了一倍,疑惑ing。

基本上确定买ME,100M的机型,打算买的时候对A_级和非A_级进行一下比较,再请教一下楼主,除了提高信号源频率,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测试他们的差别?比如20MHz方波叠加50MHz噪声什么的,也希望听听各位高人的建议。

网友:
可能原来标的250MSa/s是指双通同时采样的时候,而单通道工作的时候两通道可以交替采样,从而达到500MSa/s,可能是为了要突出指标,现在改标500MSa/s了,估计硬件没有改变。

楼主:
为了快快地测试一下示波器, 用个Philips 74HC14 (Schmitt inverter), 做了过简单的方波产生器(Relaxation Oscillator), 所以波形不太好.

楼主:
上升时间测量值為4.5ns, 與datasheet的6ns(Vdd=6V, T=25度摄氏)十分接近. 相差十分可能是我的实验电路问题, 或是74HC14的工作频率太高.

根普源的用户说明书, DS5102ME可以测量低至3.5ns的上升时间, 似乎真的行!

-----此内容被vr2whf于2007-06-20,03:49:32编辑过

-----此内容被vr2whf于2007-06-20,03:51:44编辑过

网友:
我也是刚买了个DS1102CD,功能很强的。呵呵。本身就带个十六路的逻辑分析仪,存贮深度能够达到1M,试了采集空调遥控器的波形,太顺利了,以前用FLUKE196别说空调的了,就是电视机的代码都看不清,充分利用里面的各种设置可以得到很多原来得不到的效果啊。这个能够把模拟的和数字信号同时显示,并且触发也可以随便选了,初上手感觉太麻烦,毕竟功能也多啊,但有个自动键,接上信号,按下就可以自动测量了。另外有个参数自动测量的功能也很好用。但是这里面的频率计却不是很准(就是在辅助功能中的频率计),而参数测量里面的频率测量就比较准了,可惜只有两位小数。(辅助功能里面的频率计可以达到5位小数)

网友:
楼上的猛,有钱人啊。16通道逻辑分析仪采遥控器简直太牛刀了吧?呵呵。

我也买了DS5102MAE(由于没货,店家给了我一台5102MA试用),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下捕捉IO引脚波形,都能抓到5ns一下的上升和下降沿,用单次捕捉红外遥控波形,还是比较爽的。

总体感觉物有所值,晚上上照片 :)

网友:
如果有更多的人想买普源的示波器,我们可以组织一下搞个团购啊。可以直接找代理商。如果同时来几台应该可以优惠的。我所购的这台就是费了很大的工夫找到了一级代理,呵呵。真的有效果啊。

楼主:
我也十分羡慕拥有一台DS1102CD. 这是选配16通道逻辑分析仪(LA),成为混合信号示波器(MSO)

价格要近1W哦!

我昨天也亲身试用过DS1102CD, 感觉很好, 相比DS5000系列有以下明显优势

1. 1M样点(单通道),512K样点(双通道)

2. TFT 65K色比起DS5000C系列的STN 256色更加清晰自然得多. 相比之下, DS5000C的背光做得不好, 黑色背景不能调至全黑, 对比度不足.

3. 交替发功能. 通道1及通道2可设定不同的时基及发模式!

4. Auto功能反应速度略快

5. 支持U盘储存和U接口打印.

6. 全新设计的小巧体积, 壳体设计及用料较好

但它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实时采样率比DS5000E系列还要低, 祗得400MS/s(单通道), 200MS/s(双通道).

其实我已经有一台美商Link Instruments的24通道逻辑分析仪LA-2124 (原來DSO-2100虚拟示波器的原创者正是Link Instruments, 後来DSO-2100给国内抄袭了), 所以新近推出的DS1000A系列(单通道有2GS/s实时采样率, 但没有逻辑分析仪功能)对我的吸引力更大. 况且DS1102CD内部的16通道逻辑分析仪功能太少, 不及一部专门逻辑分析仪好用.

-----此内容被vr2whf于2007-06-20,13:58:19编辑过

网友:
楼上说的是,当时考虑了一段时间才决定买这个的。采样是有些慢,但是感觉够用了。试了一下用U盘存贮波形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用计算机来显示,随便放大(当然要求采样点够)没用过专用的逻辑分析仪,所以不能对比。这个的价格是不低的,当时可是咬了好几次牙啊。就这个网上的报价真的不低啊。还好我买的没那么贵啊。现在搞的都没饭吃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个周日也出手了,但东莞的店里没有5102MAE现货,临时借了一台5102MA给我试用,到货后拿回去替换。

星期天上午花了一个多小时现场测试,但店里最高的方波信号源才到2MHz,并且看出来都是三角波,郁闷了半天。当时拿了一台

5102M和一台5102MA对比,由于没有信号源,测不出来差异,后来店家找到一个100MHz的音频信号发生器(应该是广播电台测试用

的),用100MHz正弦波看到一点差别,就是5102M测量时动态波形由一系列离散噪声点组成,而5102MA还是比较连续的线条,似乎

能感觉到和采样频率有关,于是选择5102MAE。

回来琢磨了两天,昨天晚上终于差不多搞明白了,我也没有信号源,就用一块手头Mega16L的实验版做了一些测试,由于用7.3728M

外部晶振,用程序最快可以产生近似1/2晶振频率的IO输出频率,测得4.xns的上升、下降沿,过冲部分细节也表现不错。

俺的破数码相机很久没用了,折腾了半天才拍出来这个效果,只是屏幕上有个闪光灯的反光去不掉(发的时候才突然想应该把屏幕

反相关掉,也许就不用打闪光灯了),大家将就看看吧。

图1.ATmega16L XTAL1脚上的精振信号7.3728MHz。

图2.PA0上的I/O波形(由于两条指令为一个周期,加上还有循环跳转指令,IO频率最多接近晶振频率的1/2。)

图3.拉开时间轴看看I/O波形的过冲情况。

图4.下降沿波形,时间轴拉开的话,下降沿不到5ns。

图5.上升沿波形,测到一个3.8ns的上升沿。

图6.4MHz有源晶振,直接把6V电池加在晶振上测波形。

图7.4MHz有源晶振的波形,由于没有外围电路,因此没有做出方波波形,但细节表现也都不错。

图8.4Mhz有源晶振的波形细节,有一个1.2ns的下降沿,是不是说明设备带宽比较充足?

图9.最后用单次触发测了一下红外遥控器的接受波形,发射用最简单的HT6221电路,实用延时触发和延时扫描,加上光标测量功能

,看这段波形应该绰绰有余了(这个波形不规整可能和我的电源有关,我的台式机USB出口的电源波纹竟然有好几700mV)

图10.最后请教vr2whf,帮忙看一下你的5102ME软件版本号?我的是03.01.18,看起来有点老,但出厂日期是07年1月份,拿

到手总共开机16次,如果没有更新的软件,我也不太想跑去东莞换机了,这台就挺好,至少玩单片机和HF波段应该足够了。

-----此内容被Cocal于2007-06-20,22:58:55编辑过

楼主:
图10.最后请教vr2whf,帮忙看一下你的5102ME软件版本号?我的是03.01.18,看起来有点老,但出厂日期是07年1月份....

回应:

版本03.01.18 不代表固件是在03年1月18日推出, 因为DS5000系列在2004年初才推出市场哦. 我的DS5102ME是在2007年6月出厂的, 固件版本为03.01.20

据普源的工程师透露, 固件会不定期更新的, 说不定过多几个月又有新版本, 但他表示不会效安捷伦般将固件放在网上自由下载. 如有需要的话, 注册用户可以电邮普源要求给你回件.

楼主:
普源DS5000系列的自动测量模式有个颇大弱点, 就是一定要有完整波形显示在示波器上, 才可以进行相对的测量. 但泰克却没有此限制!

1kHz 3V 的基准波, 所有读数都能显示

为了更清楚显示波形, 将垂直档位调大, 有数顶点出了显示围, 有些读数就马上变为*****

将时基扩大致少於一个周期, 又有问题了.

楼主:
应该要找普源的工程师问可否以软件升级去解决此问题

网友(2007-07-23):
【24楼】 Cocal

图2.PA0上的I/O波形(由于两条指令为一个周期,加上还有循环跳转指令,IO频率最多接近晶振频率的1/2。)

----------------------------------------------

请问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能把IO的频率达到晶振频率的一半的 ?

网友:
公司最近也买了台DS5102CAE ;100MHz;1G;彩色 价格不到5k(开增票)。

三年前自己买了台Tektronix TDS-1002;60MHz;1G;单色 价格10.2K(开普票)。

用下来个人感觉5102性价比不错,国货能做到这些不易了,希望能越做越好,支持国货!

有些细节需要改进:

1、两台用自动测量波形稳定速度1002要快于5102,测试过程中5102有继电器吸合声,1002 没有。

2、波形彩色显示效果不是很理想,细节看不清楚,不过好在能在电脑上显示。

3、Ultrascope软件操作5102反应速度慢,利用Ultrascope软件操作后示波器面板不能操作,毕竟操作示波器面板要比点鼠标方便。

5、和电脑连接兼容性不好,几台电脑(AMD、INTEL都有)死活不认,现在只能弄台专用了。

5、附件中应该带USB连接线吧,虽然这线好买不贵,可总觉得连这点都想省.......!?

上传一张采集波形图

网友:
阿莫,图都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3. DS5000系列中, 带E的为2007年才推出市面的"经济型"(Economic)版本.

相较不带E的型号没有以下3项功能

-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 波形录制功能

- 通过/失败 检测

但实际上我新近到手的DS5102ME竟然可使用以上功能! 况且DS5000系列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中亦没有说明那些功能在不带E才有. 但不知道带E的可否选用支援通过/失败检测输出的扩展模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位用 DS5000系列的能否说下 DS5022ME 带不带- 独特的数字滤波器- 波形录制功能 啊??非常感谢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去赛格了,也是看示波器了。100M,1G采样率的只要4000了。还还价可能还能少一点。这是深圳的价,大家可以作个参考。

网友(2007-08-24):
回复 网友A:

北京普源的DS5000E支持通过/失败检测输出的扩展模块  ,而且带有以上三个功能

相比DS5000系列价格之是便宜了  而且采样率好像是500M  我们工厂用了三台DS5102CAE 用的就是PASS/FAIL 功能

不过我们的软件是自己编程的 然后控制示波器满足测试需求

我们公司以前也用泰克的示波器 性能不错 就是价格贵 买普源的示波器后 性能也不错,价格又便宜。 但是我就是

不明白普源为什么DS5000的和DS5000E的 性能上基本一样 为什么要带个E呢